笔记本集成度越高越不好用

楼主(2024-03-07):
我一直喜欢小笔记本,10寸左右,太小也不好。只为便携不占地和调试,编程的低性能应用。

记得2000年以后出现了上网本,USB至少3个,电池能拆卸,硬盘和内存都能自己扩充,耗电极省。缺陷是慢,重量不轻,显示解析度偏低。但装个win98,winxp,满用没任何问题。

后来有了超级本,平板,笔记本的集成度也高了,能耗已经到了不用风扇的地步。里面就和手机里的电路板差不多大小一块。但USB口越来越少,电池是内装的,内存焊死在主板上无法扩充,硬盘只能装固态还算好,有些又是焊死在主板上的,想外出多存点东西在笔记本上也不行。win7不能装,win8到win11操作方法和布局一直在变,更新后完全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用,触屏操作不便。原先的软件也出错不能用了。

像我这样往往要在电脑上多开调试,不需要高性能,便携性和功能更重要,没内存扩展,不同程序切换一下就要死机几分钟,或者直接卡死。USB口完全不够用,鼠标已经占用一个口,还有个口插板卡什么的还要想半天,HUB肯定不行,容易互相干扰。电池是内置的,win7以上的,按关机键往往是休眠,然后待机到电池没电,笔记本几个月没用,电池已经废了,又要换新电池。

外观设计简洁到没什么,但功能少了太多,连开关机键都整合到了键盘上,本来是要用笔记本的,但实际使用感觉就是平板,看电影和上网合适,扩展性一点没有,也只能看电影和上网了,还不如直接做成平板。

网友:
win7不能装和集成度没关系吧。

网友:
买的时候光看价格,没考虑扩展性

网友:
多花点钱就好用了!

网友:
以前电脑的电池容量不高 说不定还不是锂电池 充电当然是个问题

网友:
满足楼主需求的机器不是没有,而是楼主看到价格后就会呵呵了

网友:
笔记本这种东西,轻薄,屏幕好,处理器好,电池好 最重要,其余的都好说。

2012年买过一个三星超薄本,表面金属的,用到至今,键盘很多按键不灵敏了。屏幕1920@1080,处理器i5-3337U双核四线程,自带Win7还行,装Win10略卡,电池充满还剩当初78%的电量,听歌还能抗好几个小时。

疫情期间买了一个惠普本,给小朋友上网课用,不足1公斤,屏幕2560@1600,处理器R5-5625U六核心十二线程,系统Win11。感觉最大缺点是Win11系统太垃圾。

网友:
这并不是题目中“集成度”的问题的,而是买到了不合适的东西。现在很多廉价的笔记本,拆开后就会发现,它仅仅是比平板多了个键盘,增大了屏幕而已。不过这种简易的平板正是多数人所需要的,只用来看看视频,加几个通讯工具。

对于做电子相关技术来说,还是一次性买个贵点的设备为好,哪怕买个二手的正经设备也好。

网友:
主要就是外设模具占地方,
同样ATOM阿童木,同样2G+32G,同样win8,小可以做成无键盘6寸平板大小,也可以做成14寸笔记本。

网友:
买个质量好的USB扩展坞搞定

网友A:
2000年还未有上网本吧?
2000年连ADSL好像还未普及,2003年Intel才推出迅驰CPU,笔记本带电话modem是标配,wifi更是没影。

网友:
窗口系统一脉相承,操作系统不会用,那是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差;电脑性能不够用、扩展性差那就是钱没有花到位!

网友:
我用的是 samsung galaxy flex book 13.3 吋笔记本,很好用,3 个 type-c usb 口,2020 年 4 月用到现在
和我上一代 联想 yoga3 11 吋差不多大
多少吋说的是屏幕大小,samsung 的屏幕边框很窄,所以整机不大
哦,顺便说一下,我用的系统是 gentoo,用了十多年没重新安装过

网友B:
10寸带着方便,但是用起来不舒服?毕竟屏幕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寸带着方便,但是用起来不舒服?毕竟屏幕太小了

大小要看个人,也许对你是小了点,但我使用合适,太小也不行,手指头放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年还未有上网本吧?
2000年连ADSL好像还未普及,2003年Intel才推出迅驰CPU,笔记本带电话modem是标配 ...

好像是2007年以后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要看个人,也许对你是小了点,但我使用合适,太小也不行,手指头放不下了

10寸用来看网页还行,你主要用电脑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