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说这台春雷3P2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24-03-07):
细看此机,它与普通机有不下20处不同,现再叙述一下正面能看到的,机壳颜色为绿色,面板装饰金属板跟机顶上金属板的材质是一样的(非普通机似磨砂的),频率刻度板是银色金属板的,照明灯珠上套着圆柱形的有机玻璃罩,刻度板前的透明有机玻璃面板右上角没有“3 BAND”字样和黑框,波段开关拨钮为银色,上面没印字,拨钮比普通机大许多,左上角照明灯按钮薄了一些,没印字。
在外接电源插孔内部负极簧片断开的情况下(不可能通电),上家乱调了一通五个中周,本地--远程开关芯子被挖掉,幸好我有原样的拨动开关。
处理外接电源插孔和波段开关清洗后,三波段都能收台,但灵敏度一般,音量偏小并且无力。我先凭感觉细调了五个中周,但音量还是不够,仔细检查后发现音量电位器后边的一个50微法的电解电容鼓起了,找了一个47微法的并上去,音量即刻大幅上升。接着认真细听,机子收音正常,灵敏度很高,灵敏度稍高于普通机,收听电台很密集,收听中波时,从频率低端到高端多处有轻微的啸叫,电台密集处像是在收听短波的感觉。

网友:
属国产机中外形设计非常洋气的,确实漂亮。

网友:
确实是第一次见,很漂亮。

网友A:
一代名机可惜被调整的乱七八糟,我小时候也这样,现在再也不干这傻事了

网友:
3P2,估计墨绿颜色当时做的批次不多,所以难得。不必说3P2有口碑的灵敏度了,真是杠杠的。变频、中放部分把硅管优势发挥到了经典的程度。

网友B:
这机器的外部形象设计的很漂亮,我有两部3P2都是常见的那种。这机器灵敏度高,把玩 收听都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的外部形象设计的很漂亮,我有两部3P2都是常见的那种。这机器灵敏度高,把玩 收听都不错。

我闹了3台,可惜带调频的3P1没碰到,那个价格也买不起。

网友:
两级双调谐中放

网友:
3p7比3p2又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闹了3台,可惜带调频的3P1没碰到,那个价格也买不起。

你厉害 都三台了 我也一直在关注3P1可就是没遇到成色好价格合适的

网友C:
3P7其实很不错的,外观大气,虽然没有3P2身上德机的风格,但中规中矩,符合国人的审美。而且整机体积略大,喇叭出来的声音也很好,功率也足。记得是两个大金属封装的3AX83还是63。可惜就是和收录机生在同一时代,销量不如意,但不能否定其经典机器地位。最起码气势上超过了3P2以及另一台我喜欢的红灯754.

楼主:
感觉灵敏度和选择性两机相当,3P2是薄膜双联,3P7是空气双联,3P7的音质远超3P2。3P7的音质胜过红灯754、凯歌4B18和牡丹941-C。白天和亮光下3P2比3P7漂亮,黑暗中3P7比3P2漂亮(3P7的绿色灯光漂亮)。

网友:
3P7是一款非常不错的机器,我手里有一部3P7,灵敏度很高声音也很好听,感觉略胜于我的941和两部3P2,941和3P2成色都很好也都在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P7其实很不错的,外观大气,虽然没有3P2身上德机的风格,但中规中矩,符合国人的审美。而且整机体积略大 ...

不知道3P7和754哪个的灵敏度高一点?听说754的声音略次于3P7,可惜我手里没有75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灵敏度和选择性两机相当,3P2是薄膜双联,3P7是空气双联,3P7的音质远超3P2。3P7的音质胜过红灯754 ...

您的点评恰当中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3P7和754哪个的灵敏度高一点?听说754的声音略次于3P7,可惜我手里没有754。

算了,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3P7体积稍大,给我修好放床底下貌似暂时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了,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3P7体积稍大,给我修好放床底下貌似暂时找不到了

网友:
春雷3P2外壳塑料质量差,电解电容漏液。拆过一台春雷3P2输出音频变压器直接更换到239-1,声音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点评恰当中肯。

从我收听的经历和感觉来说,3P7的灵敏度明显高于754,3P7的音质也好于754,而凯歌4B18的音质则介于3P7和754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我收听的经历和感觉来说,3P7的灵敏度明显高于754,3P7的音质也好于754,而凯歌4B18的音质则介于3P7和7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闹了3台,可惜带调频的3P1没碰到,那个价格也买不起。

曾在地摊见过一台3P1调频的,那老板当古董卖,价格没砍下来,现在后悔了,,3P系列的喇叭真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曾在地摊见过一台3P1调频的,那老板当古董卖,价格没砍下来,现在后悔了,,3P系列的喇叭真不错

同样的经历,不过不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经历,不过不后悔。。。

再看吧,这玩意儿得有耐心,好东西总在后面,,不急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在地摊见过一台3P1调频的,那老板当古董卖,价格没砍下来,现在后悔了,,3P系列的喇叭真不错

我到目前为止,收到分立元件的老调频机是天津渤海无线电厂的海鸥80几忘记了。包括春雷3P9-2,海燕、蝴蝶802F都是集成电路的。感觉到底是科技发达了,现代芯片机器的确是好一些。

网友F(2024-04-07):
我有三台,不知道与这台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三台,不知道与这台一不一样。

恐怕是不一样的,我有3P2十多台,没有一台跟这台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曾在地摊见过一台3P1调频的,那老板当古董卖,价格没砍下来,现在后悔了,,3P系列的喇叭真不错

老板也是懂行的,弄不好也天天逛矿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代名机可惜被调整的乱七八糟,我小时候也这样,现在再也不干这傻事了

同感,小的时候手欠、爱搞,把好好的机子调乱去。长大了知道了就不敢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板也是懂行的,弄不好也天天逛矿坛

只要有空,就上来看看,开开眼,学习学习

网友(2024-12-23):
引用 楼主:
感觉灵敏度和选择性两机相当,3P2是薄膜双联,3P7是空气双联,3P7的音质远超3P2。3P7的音质胜过红灯754 ...

请问春雷3P2和牡丹941哪个机的中波接收灵敏度更高?3p2的第一中放部分就硅管共射-共基串接放大,两级双调谐中放;941不但有两级双调谐中放,还有一级共基调谐高放,理论上941的中波接收更灵敏一点。这只是我的猜想。我没有牡丹941,所以就问一下坛上的大师。

网友:
请问中波收台时多处有轻微的啸叫是正常现象,还是需要进一步检查维修?

网友:
3P2的诸多优点就不说了,说一下它的稍稍不足之处,机身设计的有点纤薄而略轻,在桌面上略感不稳,音量钮和音调钮太小而高度不足,造成调节手感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