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快充诱导后,电流大小是手机决定还是充电器决定?

楼主(2024-03-07):
比如我把充电器诱导成PD3.0,12V 2.1A输出。那么实际电流的大小是取决于手机还是充电器?

网友:
手机里面的充电管理芯片调整 默认高电压档位充电

网友:
电流是负载决定的,负载是充电管理决定

网友:
手机里有充电协议。它自己知道。

网友A:
充电器能输出5V2A和12V2A,插上去如果手机没协议,就用5V2A给电池充,如果手机说,我里面有DC-DC的芯片,我能把12V2A转换成4.2v5A的电流给电池充电,充电器就输出12V2A的电流。

网友:
外观大小略有不同的5V 充电器,用给平板充电的充电器,拿来充手机,输出电流能达到2A,对于手机就是一个快充,用一般手机配备的充电器来充,一般电流不会大于1.2A.还有的只能达到0.8A以下的样子。

网友B:
华为p30,充电线很重要,原装充电电流1.8A,普通线0.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p30,充电线很重要,原装充电电流1.8A,普通线0.5A

有EMARK芯片。

网友:
手机决定的,握手之后先调高电压低电流,再加大电流,然后同时检测电压变化,如果加大电流电压不变就可以继续增加,如果电流增加同时电压降低,就识别是线阻太大,不会加很多的

网友:
不管电流多大。手机里面的充电管理芯片会自动调整,。

网友:
蒸了一大锅馒头,能吃几个是谁决定的?

网友:
充电器功率大于手机充电功率由手机决定电流大小,充电器功率小于手机充电功率由充电器决定电流大小

网友:
比如我把充电器诱导成PD3.0,12V 2.1A输出。那么实际电流的大小是取决于手机还是充电器

就是说充电器诱导成PD3.0,12V 2.1A输出------------------------就是一个12v的电源,最大输出能力是2.1A。用它充手机会怎样?

这时,手机是没有接收到充电协议的,因为信号已经被诱骗线用了。所以,手机默认是5V,而不是12V。

1,手机5V充电模式扛不住12V,手机保护停止充电或直接烧了。
2,可以扛住,电流大小由手机的电路决定,超过2.1A(稍微多一点)充电器保护关闭输出。

网友(2025-03-04):
由手机决定

网友:
不支持快充的手机,强行把充电头诱导到快充模式,如果是较高的电压就会冒烟给你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能输出5V2A和12V2A,插上去如果手机没协议,就用5V2A给电池充,如果手机说,我里面有DC-DC的芯片,我 ...

快充协议,还需要手机内部做DC-DC的转换,那为啥不使用5V4A的充电器呢?我一直不明白快充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手机有用PD协议的不多吧?笔记本和无人机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充协议,还需要手机内部做DC-DC的转换,那为啥不使用5V4A的充电器呢?

为了电线不用那么粗。
参考一下外面的高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充协议,还需要手机内部做DC-DC的转换,那为啥不使用5V4A的充电器呢?我一直不明白快充的原理是什么

电流大了对线损和两端的充电头考验太大,和远距离输电一样,供电所到村的供电都是11KV的,然后再用变压器降压,你要是供电所出来的都是380V到村,那至少要胳膊那么大的铜线才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