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48V逆变器为12V输入(打怪升级贴)

楼主(2024-03-07):
背景描述:

电瓶车卖了,留下一个48V 1000w逆变器,海鲜市场挂了几天好像没人感兴趣。打算改为12V自用。非专业人员,青少年时期学过一点电子技术,不懂逆变器原理,从头开始学习研究。今天是第一帖。

产品外包状态:

四川精英电子的产品,标识48V,1000W功率,尝试输入接了12V,没输出。

输入端两条4平方的铜线,还有个小风扇。1000w/48v=20A,这个线估计不大够哦

输出有个小开关

开始拆盒:
两个变压器,应该是自激用的,个头还比较大。初级都三个抽头,次级有点奇怪,有一个变压器多一个抽头。不知道做啥的。

两个芯片,TL494CN

这个芯片的引脚和参考电路是这样子的

MOS管,上面一排6个,下面4个。上面一排从左到右1256是4个前级驱动用的MOS管,12对应一个变压器,56对应另一个变压器。中间3、4两个是防反接的。下面四个MOS管应该是H桥。奇怪的是,用万用表在线测了一下,四个的里面两两一组,S到G的压降还有点不同,目前不清楚。

电路板背面的样子,一眼看上去就是手工焊的样子。还飞了一个电阻。

输入线的焊点。。。这个明显不专业,应该先给线路上锡嘛,直接就焊铜丝了吗?

这个是输出220V的插座,是不是该用热缩管包一下呢

进入正题,先读电路板。等一下,读之前要弄懂原理。所以去B站、Google了一圈,学了个七七八八。上一个电路图,粗略看了一下,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图好像是某期学术刊物上的,好多人在引用这个图讲解逆变器原理。

目前进展(2024-3-6),就看懂了所谓独创防反接电路,就是上面那一排MOS管中间那两个,手工画了一个图,是这个样子的。网上好多讲这个的,不知道怎么独创出来的。两个并联也算?

接下来,是要搞钱为啥12V不输出。目前进展,输入18V,测量了芯片的12脚VCC是12v,这个12v从哪里来的呢。不可能是buck降压什么的,也不大可能是变压器降压,都还没起振呢怎么降压,难道是电阻+稳压管?

等我后续更新。

网友A:
一看就是方波输出的。升压是推挽变压器升压,48V改12V不重新绕变压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是两个变压器?难道是并联?初级并联,次级串联?另外,同等功率下,48V降为12V后,电流要增大4倍,你确认原来的MOS够用?估计MOS得换,散热器得加大。

网友B:
48v1000w的,改12V的,变压器如果不动它,输出功率对应250W合适^_^

网友C:
看了下,芯片的电源就是通过那个飞的电阻提供的,板上的线路割断后加的开关。
在12V下前级不工作,应该是欠压保护起的作用,主要看看前级的驱动494芯片的1、2、15、16脚状态。
着重看一下15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芯片的电源就是通过那个飞的电阻提供的,板上的线路割断后加的开关。
在12V下前级不工作,应该是 ...

收到,按你这个思路,晚上去跑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1000w的,改12V的,变压器如果不动它,输出功率对应250W合适^_^

会不会是220v/4=55v呢

网友:
      改逆变器关键是绕制变压器,比如说是12V供电的逆变器,那变压器初级绕组就几匝,而且还是铜皮绕制初次级绝缘也很重要,这个是一个难点。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方波输出的。升压是推挽变压器升压,48V改12V不重新绕变压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是两个变压器?难道 ...

降低功率,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芯片的电源就是通过那个飞的电阻提供的,板上的线路割断后加的开关。
在12V下前级不工作,应该是 ...

反馈一下,昨晚摸了一下线路。

1、那个飞的电阻,在正面还并联有一个体积更大的。看色环,飞的电阻是6.8k,并联的电阻是1.8k,在线测试是1.25k(理论值1.45k)
2、直流输入18v,开关断开前,预备供给TL494的电压是12V,电阻分压了6V。上电后,Vcc是3.6v左右,电阻分压了14.4v。Vcc只有3.6v显然是不能工作的,Vref只有不到3v。还没搞清这个降压电路是怎么work的
3、直流输入48V,起振了,Vcc是12V,电阻分压了36V。

打算直流输入12v,把电阻短路试试。不过没搞清线路前,怕出事,继续摸。各位有没有这种降压的原理图,让我摸得快一点。

网友B:
已知494Vcc为12v,实测限流电阻值为1.25k,电阻上电压为36v,那么494电路工作电流大约是30mA。用18v直流电压来测试,那么也要满足它30mA的工作电流。12v输入,同理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494Vcc为12v,实测限流电阻值为1.25k,电阻上电压为36v,那么494电路工作电流大约是30mA。用18v直流电 ...

限流电阻之后还有一些电路,不是30ma都进入TL494了,比如Vcc到地之间还有电容,还有LED,摸着摸着有点乱了。

关键点是,这个12v怎么来的?测了几个稳压二极管都没对上。

网友:
TL494不能直接驱动场效应管,必须经有栅极电容放电的管子再驱动场管。另外48伏改12伏初级需减少四分之三的圈数。另外还需查下TL494的两个比较器的功能,通常一个比较器是调节高压输出的,另一个是否用在过流检测(欠压检测或温度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流电阻之后还有一些电路,不是30ma都进入TL494了,比如Vcc到地之间还有电容,还有LED,摸着摸着有点乱 ...

不要纠结它的供电电压怎么来的,查看它参数我们就知道它(Vcc)要求大于7v,494就可以工作了^_^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流电阻之后还有一些电路,不是30ma都进入TL494了,比如Vcc到地之间还有电容,还有LED,摸着摸着有点乱 ...

网友D:
这种逆变器结构一般是先低压变高压用一个494,高压再逆变成交流220V50Hz用一个494。
原来48V,改12V可以去掉原来494VCC端的限压电阻,12V直通494的VCC端估计就能工作。最终输出很可能是交流55V,想220V输出要减少变压器初级匝数。
如果没有输出,要看一下防反接莫氏管G端到正极的电阻,可能减小,否则莫氏管可能未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逆变器结构一般是先低压变高压用一个494,高压再逆变成交流220V50Hz用一个494。
原来48V,改12V可以去 ...

厉害,就是你说的这样,发帖出来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5918824

楼主:
有一个,在另外的地方,绕了好远,所以一开始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