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样的表笔?

楼主(2024-03-07):
现在多数表笔设计很难单手使用,前面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感觉非常反人类

按照国人用筷子的水平,单手操作没什么学习门槛,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是怕测量高压电手滑杵上去吗还是另有用途?

维修新手,还请各位大佬赐教,另外大家有趁手的表笔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湿啊,恕俺直言,俺赶脚想要靠自己不犯浑来保证安全的想法本身就是犯浑。

所以我不是说么,这和带电作业一样,不合规 但架不住总有人觉得自己艺高人胆大吗

网友C:
话说回来,好多机械表的标配就是这种没安全环的表棒。

网友A:
是怕测量高压电手滑杵上去吗
+++++++++++++++++++

是的,所以不要切它

现在多数表笔设计很难单手使用,前面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感觉非常反人类
按照国人用筷子的水平,单手操作没什么学习门槛,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

万用表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整个电学体系甚至整个科学体系都不是,中国人对整个科学体系没有任何贡献,都是老外发明的,所以他们发明测量仪器的时候没有考虑过中国人的习惯问题,不存在反人类问题,老外也是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两种表笔都有,测和市电直接连接的设备、开关电源一次侧...等场合,的用左边那个,测二次侧低压、 ...

老湿啊,恕俺直言,俺赶脚想要靠自己不犯浑来保证安全的想法本身就是犯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不是说么,这和带电作业一样,不合规  但架不住总有人觉得自己艺高人胆大吗

唉!有时候不免感慨,那些歪果仁确实是死心眼儿,处处跟自己过不去、找别扭、难为自己,何苦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过好几次,

1、不要对表笔动环切手术

抱歉,之前说过的几次没看到。本人最多量一下电路板,没量高压电。所以你右边那种笔现在考虑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苦这个环久矣。美工刀真的好削吗?

说过好几次,

1、不要对表笔动环切手术

2、有专门的没环的表笔卖,你实在要用没环的表笔可以买这种,但不推荐任何人使用这种表比:不要问我为什么用:

再次提醒:表笔这个环是为了使用者的安全设计的,使用这种无环的表笔就好像带电作业一样:违规,但你觉得你艺高人胆大我也没法说啥

网友D:
以前老式指针表笔做的就是筷子形状,中国人的习惯,不过我的表笔买回来就是直接切除

网友:
各种表都是优利德UL各种型号:直接使用或改插头后使用。原因有二:安全可靠、价格便宜。至于那个环,那是为了安全,最好别随便切了,使用不习惯可以多练练

网友E:
有一种东西,叫做美工刀,专门对付这个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东西,叫做美工刀,专门对付这个环

苦这个环久矣。美工刀真的好削吗?

网友:
同感,单手操作很不便,厂家盲目学习吧,我看不到有啥用处。难道表笔怕短路?

网友:
以前也有矿友发贴讨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老式指针表笔做的就是筷子形状,中国人的习惯,不过我的表笔买回来就是直接切除

以前老式指针表连 CAT 等级都过不去,就不要拿来说了:安全这个问题,兔子它不懂

网友:
按照安全使用规范设计的,能不切就不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抱歉,之前说过的几次没看到。本人最多量一下电路板,没量高压电。所以你右边那种笔现在考虑范围。

所以我两种表笔都有,测和市电直接连接的设备、开关电源一次侧...等场合,的用左边那个,测二次侧低压、不在板的元器件的用右边那个

也就是说你得保证你自己不犯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两种表笔都有,测和市电直接连接的设备、开关电源一次侧...等场合,的用左边那个,测二次侧低压、 ...

这个确实要注意,安全大于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苦这个环久矣。美工刀真的好削吗?

我用水口钳,尽量贴根儿剪。

网友:
      那个环是工艺环就是线与铜杆的焊接处,对使用者是没有用的也 不是安全环可以削掉。万用表笔插头有直径2mm,3mm,4mm,数字表都是4mm的,指针表如500型等大表也是4mm的,MF47型新表4mm老表3mm。
最i近网购2只老万用表表笔,一个用来插数字表UT56,另一个插500型(原来的线变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话说回来,好多机械表的标配就是这种没安全环的表棒。

不是我看不起指针表,但这个表笔真的很睿智:下小上大还光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话说回来,好多机械表的标配就是这种没安全环的表棒。

MF47多为Φ3mm数字表的为Φ4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看不起指针表,但这个表笔真的很睿智:下小上大还光滑

筷子一样测贴片元件也好夹

网友:
引用 网友F:
MF47多为Φ3mm数字表的为Φ4mm

学到了,以前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网友G:
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表笔

网友:
不是所有外国人都会用筷子的,,多了不用说。。。。

网友:
用表棒测高压一般都是单手操作 另一头用夹子比较安全。
测插孔电压单手捏筷子状态测  如果有护环就很不方便了。

网友:
这问题,老外不会用筷子,发明的东西自然是双手操作,要说为了防止手滑安全事故,我看是扯淡,作为电工检修,你带个绝缘手套都比你设计个表笔环强,当年用47的表笔给N多台显像管放电也没见出事,关键还是表笔材料的绝缘强度问题

网友:
现在的一部分表笔做得细一些,那个安全环也不影响单手执笔。
倒是以前买的那种胜利的便宜的表笔,那个环确实有点影响。

网友:
现在都习惯用特尖表笔,测贴片小元件比常规表笔更好用。我用常规表笔都是磨尖了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表笔

我用的就是下面的那种表笔,但是测高压确实要注意自己的人生安全,有那个环还是要安全的多,毕竟不会下滑

网友:
有什么表笔用什么表笔。。。

网友:
这个表笔还好啦,高压场合绝缘鞋,绝缘手套啥的都不能少,以前厂里电工叫他武装整齐后再捣鼓电容柜,结果不听第二天一条手臂都炸糊了,,,。还有一个事故现场调来的监控视频,佬子拿块塑料布裹着手来接掉在地上的空调供电线,屡次犯规,后来慢慢地倒在角落里,,,嗝屁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表随机带的表笔,另外就是买的特尖表笔了,贴片元件好用,特别是三防漆的电路板非特尖表笔不可

网友:
什么烂表,表笔啥的,在中国人眼里都不叫事,天天有人告诉你,还没见过被表电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苦这个环久矣。美工刀真的好削吗?

先上水口剪,直接美工刀不好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F47多为Φ3mm数字表的为Φ4mm

您说的是老表,我前几年23块钱包邮买的南京震宇 ,已经改用4毫米插口了。表笔兼容性好,容易配套。

之后我用的表笔也是表配套来的那种前面没环还越来越尖、挺光滑的表笔。我连220V都不量,真要量,有那种玩具数字表配的20A表笔。那个表笔真不含糊,重的很,够粗壮。我的卡片表的表笔坏了,自己用一副MF-110的笔,换硅胶线焊上用。那个表都没电流档,因此用很细的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您说的是老表,我前几年23块钱包邮买的南京震宇 ,已经改用4毫米插口了。表笔兼容性好,容易配套。
...

你好!怎么改4mm的?能不能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怎么改4mm的?能不能发个图片看看?

现在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坛友自己改的

网友:
这个小挡头儿是为了防止测量大于安全电压时由于某些原因,手指碰到前面的探头而设定的“限位”。有时的确影响单手操作两根表笔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怕测量高压电手滑杵上去吗
+++++++++++++++++++

不太认同您的说法,可以看看九章算术对现有数学体系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苦这个环久矣。美工刀真的好削吗?

先用水口钳剪掉,然后再用美工刀慢慢修

网友:
我用的是淘宝买的 带弹簧的针头万用表笔 用来扎带三防漆的PCB很方便 不用特别控制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