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有德生 304P 的电路图?如何优化一下这个机器的灵敏度?

楼主(2024-03-07):
最近淘了一台 304p   调频方面还可以但是调幅方面在远台上的灵敏度还不如我焊的 la1600 2p3 机器。

其实主要是在北京听天津的相声广播 567 ,2p3 的声音大而且清晰明显比 304p 好。这个让我很苦恼。

另外就是哪位老师有它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    我还有一个  PL380  这个也是 DSP 的  灵敏度也很好,收天津台很清楚。

pl380我用过,包括pl310et也用过,德生的pl600的中波也不错,不过这些机器短时间听中波没问题,长时间听中波那个底噪让人很烦,灵敏度不成问题,芯片机的中波不好听,特别是dsp的中波更不好听,好像声音不连续似的

网友A:
带p的机器是不是dsp的机器,dsp的中波很不好,我觉得中波灵敏度好就要模拟机,1600的中波机灵敏度也很好,德生的芯片机中波也就是凑数吧

网友B:
DSP的机器,中短波是送的,就别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p的机器是不是dsp的机器,dsp的中波很不好,我觉得中波灵敏度好就要模拟机,1600的中波机灵敏度也很好, ...

是的,我看了看官网的资料,上面写的是 DSP 的机器,而且好像是比较廉价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的机器,中短波是送的,就别要求太高了.

真的吗?    我还有一个  PL380  这个也是 DSP 的  灵敏度也很好,收天津台很清楚。

网友:
其实,我刚开始听收音机就是从听天津相声广播开始的,过去是用录音机里的收音机听,后来买了德劲1103、德生pl600等机器后,发现这些机器听中波太沉闷,声音发闷,后来我改造了德生pl600的功放级,使其声音通透了,听调频好听多了,不闷了,但是听中波也就是应应急,不大好听,一个是是声音发闷、干涩,底噪大,灵敏度也不高,后来自己焊机器了,发现德生的2p3声音还不错,灵敏度也不错,不过它的前级是晶体管的,功放级是芯片,也不大好听,逐渐的我买了牡丹的944a,海燕b411、红灯754等,自己也焊接了双调谐的753(包括博士618机壳的、2p3机壳的),在家听就大机器,出门就耳机听双调谐2p3,灵敏度和声音都很好。现在我也是天天听天津相声广播,听的津津有味。

网友C:
您的LA1600是不是在小林电子那里买的?我也买过。那个套件增加了一级三级管放大,灵敏度算是比较高的。单比拼中波,性能更好的廉价机子还真不太好找。
我就是有点不明白,三洋当初在设计LA1600的时候,为什么不在IC内部增加一个三级管

网友D:
现在设计一个像牡丹944的电路,麻烦的应该是在中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设计一个像牡丹944的电路,麻烦的应该是在中周吧

画了一个东湖332机壳用的942A 944A

网友E:
天津相声广播中波567晚间传播效果不好,调频台的频率为92.1,如果你在北京收不到或效果不好的话,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津云”APP,用手机收听,其效果好于收音机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LA1600是不是在小林电子那里买的?我也买过。那个套件增加了一级三级管放大,灵敏度算是比较高的。单比 ...

对,小林套件。

la1600 的频率范围远不止中波,我猜它可能考虑到其他综合因素没有加入那个三极管。三极管应该不能覆盖这么大面积的频率。

我曾经尝试自己做 la1600 的机器,但是中周难倒我了,绕了二三十个都没有成功的所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津相声广播中波567晚间传播效果不好,调频台的频率为92.1,如果你在北京收不到或效果不好的话,可以在手 ...

谢谢,我知道津云,我把它装在单位电脑的虚拟机里了,中午有时候会听听。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想让我的 304P 也能收到天津相声广播,习惯了用收音机听。我觉得 304 这个机器不至于差到连这个台都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