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vp8920扫频仪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4-03-07):
本人打算从淘宝上购买一台二手松下vp8920扫频仪,但不知该扫频仪在调整收音机中、短波及调频波时的效果如何。坛内有哪位坛友曾经使用过该扫频仪的,能否在此介绍一下该扫频仪的使用情况。

网友:
射频信号发生器,VP-8131A的简单使用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机器照片我看下。

我看错了,看成信号发生器了。疏忽了。这个作废。

网友:
该扫频仪为视频扫频仪,频率范围10KHZ-12MHZ,AM/FM中频没有问题、AM中波没有问题、短波可达12MHZ,没有88-108MHZ的FM波段。一般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是我几年前买来使用留下的图片。

因为体积大,几年前就当废品处理了,现在用网络分析仪作扫频仪,效果更好!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不是很好用,比目黑差多了,如果不是很便宜,那不如去淘个目黑

网友B:
松下扫频仪的最大问题在于扫频速度有点快,而且没得调,用着不爽,设计之初更倾向于生产线调试用。不过优点是数字频标电路相当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扫频仪的最大问题在于扫频速度有点快,而且没得调,用着不爽,设计之初更倾向于生产线调试用。不过 ...

速度是可微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不是很好用,比目黑差多了,如果不是很便宜,那不如去淘个目黑

目黑扫频仪价格炒的太高,内部的工艺比松下差多了。

这个VP8920的屏幕刻度可以在线性和对数刻度之间转换,一般的扫频仪没有对数刻度,线性刻度动态范围不超过20dB,对数刻度随便就是60dB的动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黑扫频仪价格炒的太高,内部的工艺比松下差多了。

这个VP8920的屏幕刻度可以在线性和对数刻度 ...

是的,目黑现在状态好点的差不多得1500左右,有这钱买个DIY的网分加频谱都够了,精度和功能吊打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