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1电子管

楼主(2024-03-07):
今天把自己先前储存的电子管拿出来翻看,大多都是熟悉的管子,比如6A2,6K4,6N1,6N2,6P1等。还有6N3,这个高频双三极管也使用过。但有两只6N11,怎么也想不起来它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特点,在保存的资料中也没有查到其参数。这个6N11,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呀?看内部结构,应该是双三极管。

网友:
你需要这个  下载到同一个文件夹里然后解压。顺便说一句,6N11要是觉得实在没用,可以给我

网友:
fm高频头理想用管

网友A:
你所列出的电子管型号,6N11最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列出的电子管型号,6N11最贵。

有没这管参数?

网友:
6n11电子管参数
6N11电子管的参数包括:

灯丝电压(Uf):6.3V
灯丝电流(If):0.34A
阳极电压(Ua):90V
阳极电流(Ia):12~21.5mA
跨导(S):9.5±1.57mA/V
放大系数(μ):27±6
阴极电阻(Rk):90Ω
输入电容(Cin):3.4pF
输出电容(Cout):1.8pF
过渡电容(Cag):1.8pF
最大灯丝电压(UFMax):6.9V
最小灯丝电压(Ufmin):5.7V
最大阳极电压(Uamax):130V
最大灯丝与阴极间电压(Ufkmax):±150V
最大阴极电流(Ikmax):22mA
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2W
最大栅极电阻(Rgmax):1MΩ1
6N11为中μ双三极管,具有高放大系数、低噪声等优点,适合作为前级放大使用。在正确应用的情况下,6N11能够提供出色的声音表现,使音乐更加细腻、动态和通透。但请注意,使用6N11时,应遵循其参数规范,以确保其正常工作和良好的声音表现。若参数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声音失真、噪音增加或甚至损坏电子管等问题。因此,在使用6N11时,务必注意其工作电压、电流等参数的匹配和调节。

网友:
很多年前用6N11做过SRPP前级,每声道一只,那时是25元一个。2000年以前。。。。大概可以替换6922和6DJ8 ECC85

网友:
前苏联6H23.....

楼主:
我手里还有这宝贝?多少时间竟然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网友B:
   九十年代在杭州老电子市场买过一小箱25只,大概2-3块钱一只.做了个6n11驱动日立MOS管功放和前级,余下6n11给弟弟拿走了,现在日立MOS管找找应还在,2n11只剩4只了.

  那时一个小房间内堆满了各种电子管,都是原包装整箱的,小管子里6n11最贵,其他的6n1  6n2不超过1块,那时全收了,现在可发财了.

网友:
       70年代6N11是超高频电压放大管电子管黑白电视机12频道高频头用管(6N11+6F1)当时的较普及的北京825-2电视机高频头用的是2只6N3管只能收看5个频道。后来生产的16;19寸国产显像管的电子管电视机用的就是收看12个频道的高频头,6N11就是为12频道设计的。现在除用于FM收音机之外还可用于放大器的前级,特别是SRPP电路比较理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九十年代在杭州老电子市场买过一小箱25只,大概2-3块钱一只.做了个6n11驱动日立MOS管功放和前级,余下6n11 ...

6N4炒得比6N11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6N4炒得比6N11贵。

     6n11对比下来音质不是最好,调整好的6n1 6n3 6n4都比它强.

网友:
发几个6n11的图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