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2003P

楼主(2024-03-07):
请问下 如何判断TA2003P是否故障?谢谢!

网友A:
这问的也太简单了,那我也回复个简单的:拿一个好的2003换上,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OTL接法,输出端的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
测工作电流,TA2003P的工作电流如果与资料给出的数值有显著差别,基本就可以确定集成块坏了。

网友:
请问下 如何判断TA2003P是否故障?

楼主是新手啊,新手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想加分,但找不到加分的理由啊,毕竟“无图无真相”....

请问下 如何判断“XXXIC”是否故障?---一万种IC就可以出一万个问题,或发一万个新帖

网友:
这块IC是弱信号处理电路,非高电压、大电流处理芯片,正常使用坏的机率不大。

网友:
11脚是输出脚,功放正常,能听到收音机的杂音就是好的,听不到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的也太简单了,那我也回复个简单的:拿一个好的2003换上,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别笑,你这还真是好办法。我就这么做过。
我反正不懂怎么修,就先换个块。直接用尖嘴电子钳把集成块的引脚都剪断,集成块就取下来了,然后把各引脚用电烙铁焊下来。焊上一个集成块插座,后面就随便试了。TA2003P太便宜了,某宝上很多1元/片,剪了也不心疼,买了几十片随便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TA2003P是FM/AM收音头不是功放,内部也没有功放。你这是看成TDA2003了。

不好意思,添乱了。

网友:
2003的故障率是非常低的,首先检查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