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103电路图中的IC7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3-08):
de1103电路图中的IC7是什么型号?

网友A:
SSB接收解调芯片,型号一直没有明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B接收解调芯片,型号一直没有明示的。

这玩意还保密吗?

网友(2024-12-25):
像sa602一样的混频器。具体型号还没有找到。ic6 和ic7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