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手机的点按提示音为什么自动消失?

楼主(2024-03-08):
关机开机后为什么不能保留关机前的设置?很讨厌!

网友A:
就是让你多消耗流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让你多消耗流量的。

阴谋论,这个和流量有啥关系,估计是miui的问题

网友B:
有些设置选择后还得选保存等(各手机有差异)
排除这个
就是手机的问题(极少有其它杀毒APP作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设置选择后还得选保存等(各手机有差异)
排除这个
就是手机的问题(极少有其它杀毒APP作妖)

设置后没有“保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后没有“保存”呀?

那就是手机的事
现在就是山寨机也没听说有这个问题

你手机有杀毒吗?
恢复出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手机的事
现在就是山寨机也没听说有这个问题

恢复出厂设置?我不敢点,怕不能用了?声音设置里怎么也找不到“确定”或对勾。什么玩意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我不敢点,怕不能用了?声音设置里怎么也找不到“确定”或对勾。什么玩意儿?

你这种菜单是没确认或打勾的
你这样已是确认了

不果现在手机有些设置有多个地方联动设置
如情景模式等等,你找找看

格机不会不能用,只会用得更轻松,只会删除杀毒等等流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