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删文件恢复到这一步不会了

楼主(2024-03-08):
“另外一个分区”什么意思?

网友A:
另外一个分区就是你需要恢复文件分区之外的分区,如果还保存到原分区,可能导致一些数据永远无法恢复

网友:
分区就是其他的盘:D盘、E盘或F盘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分区就是你需要恢复文件分区之外的分区,如果还保存到原分区,可能导致一些数据永远无法恢复

也就是说恢复出来的文件不能回到原位置的意思吗?需要另找一个新的位置保存?另外“恢复”和“修复”不是一个意思吧?如果把损坏的文件删除了,再用“文件恢复”,恢复出来的也是损坏的文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恢复出来的文件不能回到原位置的意思吗?需要另找一个新的位置保存?另外“恢复”和“修复”不 ...

是这个意思,恢复不是指恢复到原位置,是将删除的文件恢复出来,然后另存到其它地方,如果不满意,还可以找其它恢复工具重新恢复

网友:
比如您恢复的是D盘,那么恢复出来的文件就要放在除D盘外的分区,只要空间够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恢复出来的文件不能回到原位置的意思吗?需要另找一个新的位置保存?另外“恢复”和“修复”不 ...

前几天误把硬盘格式化了,刚恢复完!发现你要恢复的文件后,一定要选择存到另一个盘里,不要恢复到原来的盘上,万一恢复失败,之前的数据也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