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A3842电瓶车充电器里的芯片

楼主(2024-03-08):
手头有一个坏的KA3842+UTC324运放的60V电瓶车充电器抄板学习过程,发现有一个芯片TH1633/XR002,好像是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没查到数据表,请教各位老师给与指点多谢,还有测量发现快恢复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0.5V反向导通电压1.4V(大概值),是不是坏了,能否用用开关三极管1309的BE代替(大概率带散热片)。
网上相近原理图少LTH1633/XR002
实物图
芯片TH1633/XR002
快恢复二极管MUR1060H
KA3842电源控制芯片KA3842烧黑痕迹,不应该有大电流,这个芯片供电电阻150K,测量800多K。

网友A:
TH1633/XR002这个型号是厂标的,功能是充电器电流大于0.5A转灯和和抬升恒压电压和启动风扇,(第二段)电流再大充电器进入恒流充电。这个集成块是单片机,型号为PIC12F629,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拿下来离线测量。

您这在线测试,板子上G极对地可能有电阻或其他什么东西,懒得拿下来就割断G极 ...

bg1trk版主好,专门放在下面放错了,电流还有要求以为通了就行,加电阻就是怕烧坏管子,抄板已经附后文笔太差见笑了,还有layout60抄板pcb文件,今天复核才发现,KA3842启动电阻不是800多K,是34M数字不稳定M级阻值,三脚R9是1K阻值实测980K。

网友A:
BE耐压很低,BC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先搞好初级问题后,再处理后面次级吧。在线测量,新手测量数据可能不准确^_^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1633/XR002这个型号是厂标的,功能是充电器电流大于0.5A转灯和和抬升恒压电压和启动风扇,(第二段)电流 ...

感谢sjp老师的指点,网上找了好久没有类似电路,下载了PIC12F629数据表,IC芯片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耐压很低,BC可以试一下。

谢谢,没注意参数,确实E13009的BC耐压700v,be耐压只有9V,E13009的IB只有1A,和mur1060整流电流10A差距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搞好初级问题后,再处理后面次级吧。在线测量,新手测量数据可能不准确^_^

谢谢支持,还没开始修,想抄板理解电路在测量问题在哪,抄板过程中,对比相似电路已经发现几处问题了。带IC芯片有点复杂了。

网友D:
快恢复二极管不能用1N4007代换。你说的那个芯片用不着查找资料,这个芯片一般不会损坏,真的损坏了的话也不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恢复二极管不能用1N4007代换。你说的那个芯片用不着查找资料,这个芯片一般不会损坏,真的损坏了的话也不 ...

谢谢,知道了,IC芯片有程序更换不写入程序没用。

楼主:
看tb我手头有6A10 整流二极管是 6A1200V可否替代快恢复二极管MUR1060H,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tb我手头有6A10 整流二极管是 6A1200V可否替代快恢复二极管MUR1060H,谢谢!

答案是不行。
原因:6A10是普通整流管,用于高频整流速度不够,会发热,烧毁。

这个位置的整流管,耐压您按输出电压的3-4倍、电流按输出电流的2-3倍选快恢复整流管就可以了,可确保无忧。
某宝上MUR1040至20100多得是,拆机件几毛钱一只,选适用的吧,别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是不行。
原因:6A10是普通整流管,用于高频整流速度不够,会发热,烧毁。

谢谢bg1trk版主的讲解,已经下单买了几只运费1元良心价, 这两天没在家,抄板已经接近尾声,这两天也看了开关电源相关维修视频,根据抄板测量情况,几个小阻值大功率电阻正常,场效应管正常,在线测量给KA3842启动供电的150K电阻大的多800多K(没有发现烧焦痕迹),还有就是这个MUR1060H有问题,初级整流二极管好的,大部分二极管都正常,几个主要电容,看视频电容鼓包判断不是很明显的鼓起,这个不行拆下测量,KA3842芯片和运放回去先简单各脚对地对Vcc脚通断简单测量,就是KA3842附近电阻电容有烧焦痕迹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楼上最后几句话里透露出3842、场管、阻容元件大面积损坏概率极大^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最后几句话里透露出3842、场管、阻容元件大面积损坏概率极大^_^

谢谢,刚到家在线二极管档测量5N60的寄生二极管(S→D)对上了。GS之间串联15K电阻测量阻值大,KA3842芯片顶上发黑电阻是场效管接地电阻R6阻值0.3Ω,另一个是KA3842芯片6脚输出限流电阻R4阻值15Ω比图纸少了5Ω,测量芯片管脚之间2/5脚接地联通其它都不连,看视频有给7脚加电测量,明天也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到家在线二极管档测量5N60的寄生二极管(S→D)对上了。GS之间串联15K电阻测量阻值大,KA3842芯 ...

3842芯片周边烧黑,是因为场管损坏时强电过来通过栅极、栅极电阻、进入3842芯片的六脚打火而损坏的痕迹……^_^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芯片周边烧黑,是因为场管损坏时强电过来通过栅极、栅极电阻、进入3842芯片的六脚打火而损坏的痕迹… ...

谢谢935482411老师指点今天用直流电源加在3842芯片7脚和5脚调整16.2V电流是30mA,万用表测量8脚输出电压近5V,6脚和4脚波形也简单测量锯齿波和方波都有。万幸芯片没坏,场效管是用万用表测量不是很明朗,对比手头的两个场效管都不一样,电源故障应该有坏的元器件。

网友C:
烧过的芯片与元件,要坚决更换以消除隐患。电路板烧黑痕迹要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如果碳化严重,要用刀片进行剔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935482411老师指点今天用直流电源加在3842芯片7脚和5脚调整16.2V电流是30mA,万用表测量8脚输出电压 ...

以前买一大堆拆机场管,测试挑选方法:
12V电源经小灯泡接场管,栅极通过1K电阻和微动开关A接12V。
按一下微动开关A,灯泡持续亮几十秒为良好。
大量挑选时在G、S间再接个微动开关B,按A灯泡亮、按B灯泡灭,管子正常。3-4秒即可测试一只管子。
此法比万用表二极管挡更准确、可靠,测量速度也快。
测量良好的管子凑一堆后,再用二极管挡测体二极管,剔除不良品,剩下的即可安心使用。

临时测量一两个场管的话,微动开关、1K电阻和场管插座都可以省了。
灯泡、场管临时接线后用手碰一下栅G极、灯泡亮,短路G、S极灯泡灭,可判为此管正常。

供参考。

网友E:
没烧保险丝,mos开关管基本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过的芯片与元件,要坚决更换以消除隐患。电路板烧黑痕迹要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如果碳化严重,要用刀片进行 ...

谢谢935482411老师给出的故障病害修理做法,这个电瓶车电源坏了好长时间了,这次在各位老师帮助下,有信心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一大堆拆机场管,测试挑选方法:
12V电源经小灯泡接场管,栅极通过1K电阻和微动开关A接12V。
...

bg1trk版主好,非常感谢您的场效管的测量方法,给的非常详细,我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或二极管档连接场效管DS然后用金属片连接G到D或S,可能电压太低,有时候通有时候不通没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烧保险丝,mos开关管基本不会坏。

感谢小鬼头老师支持,这个充电器时间长了好像是灯不亮故障,看充电器维修视频炸管,是场效管或开关管短路烧芯片烧连接管子的0.3Ω电流检测电阻、烧芯片6脚20Ω电阻,还有整流桥烧两个同向二极管,这个发现起振供电电阻偏大的多,再有快恢复二极管MUR1060反向也导通,还有两个二极管反向也导通,还有两个电阻阻值和相似电路图阻值偏差大。抄板完了再逐一拆下来测量对比色环给出的阻值判别是否损坏,还有前面老师提出的大电容也拆了测量看看如何,外观看还行。

网友E:
如果是烧了mos管,pcb上的半导体器件都要检查一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烧了mos管,pcb上的半导体器件都要检查一遍才行。

按照bg1trk老师方法简单测量场效管没有坏,谢谢小鬼头老师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一大堆拆机场管,测试挑选方法:
12V电源经小灯泡接场管,栅极通过1K电阻和微动开关A接12V。
...

bg1trk版主好,按照您的测量方法加在DS端加12V电压,没有灯泡串联10Ω电阻,G端串联1.5K电阻通过手搭连接12V,连接场效管导通电流0.43A断开场效管开路电流0,没有通路延迟,是在线测量。10Ω电阻通过地线连接场效管S,这个电路G和S有一个103电容,没有电阻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bg1trk版主好,按照您的测量方法加在DS端加12V电压,没有灯泡串联10Ω电阻,G端串联1.5K电阻通过手搭连接 ...

最好拿下来离线测量。

您这在线测试,板子上G极对地可能有电阻或其他什么东西,懒得拿下来就割断G极铜箔再测。
还是拿下来再测吧踏实。

电流偏小的原因:
电阻应该在D极与+12V之间,这样电阻压降就不会影响Ugs了,Ugs为12V时电流应为1.2A。
您现在这个接法Ugs=12-Ur,管子可能处于放大状态所以电流不大,影响判断。

电路图画好了?方便的话发上来看看,有图参考比较方便。

网友F:
根据版主的场管测试挑选方法,画了下接线图,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版主的场管测试挑选方法,画了下接线图,应该是这样的吧?

感谢w2000老师的支持,辛苦了,电路图画的漂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版主的场管测试挑选方法,画了下接线图,应该是这样的吧?

辛苦了,就是这意思。

拆机管子一买就是一包,找块小板子安管座,按图上接法再弄俩开关、电阻就是个简易的测试板。插管、按两下按钮粗挑一遍,损坏扔掉。
其实还可以再接个双刀双掷开关调转电源极性,再扳一下开关,体二极管也就测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bg1trk版主好,专门放在下面放错了,电流还有要求以为通了就行,加电阻就是怕烧坏管子,抄板已经附后文笔 ...

启动电阻R3一般几百K到1M多。
启动电阻真要是图上这个值,配上100uf电容,启动时间太长了。没人会这么设计,阻值应该不对。
您换个七八百K的电阻再试试吧。

网友F:
那我索性把开关也画上吧,如下图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R3一般几百K到1M多。
启动电阻真要是图上这个值,配上100uf电容,启动时间太长了。没人会这么 ...

奥看相近图纸150K,可以用到1M,知道了谢谢,场效管电流取样电阻电压采集连接三脚电阻1K实测近1M这个也有所影响吧,场效管测量把5Ω电阻移到12V端测量得到1.2A电流,有少许延时,接通时间很短电阻就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索性把开关也画上吧,如下图三

谢谢w2000老师,用什么软件绘制的,以前也用过重新装电脑都没了,只装了一个Sprint-Layout 6.0画板软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w2000老师,用什么软件绘制的,以前也用过重新装电脑都没了,只装了一个Sprint-Layout 6.0画板软件:h ...

我这个是CAD画的,简单就用这个,元件多了才用相应的sch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是CAD画的,简单就用这个,元件多了才用相应的sch软件。

谢谢,cad原来工作时也用用,前段也想用就是没有元件库或者不知道怎么加载元件库,网上搜元件库没搜到。不然抄板就用CAD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cad原来工作时也用用,前段也想用就是没有元件库或者不知道怎么加载元件库,网上搜元件库没搜到 ...

CAD里面有自带的库,但不多,没有的就要自己画了。

很多要自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F:
CAD里面有自带的库,但不多,没有的就要自己画了。

谢谢,知道了,画的不少呀,可否给一个2014或者以前的版本CAD文件,也用CAD画图方便多了,还有CAD自带库怎么加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奥看相近图纸150K,可以用到1M,知道了谢谢,场效管电流取样电阻电压采集连接三脚电阻1K实测近1M这个也有 ...

对照您的图纸说:
R3的本质是限流,300V通过R3给C3充电,C3上的电压充到IC最低工作电压后,IC开始工作。
所以C3的阻值与C3也有关系,C3大,R3就小点,反之就大点。

R9的阻值与C13大小也有点关系,应该在1K左右,1M太大了。

画图推荐您试试力创EDA,它的库比较全,涵盖大部分常见件,不用将库导入导出这么麻烦。
在线版甚至什么都不用装,联网打开浏览器就行:
https://pro.lceda.cn/

在线版界面:

网友:
以后也试试这个力创EDA,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您的图纸说:
R3的本质是限流,300V通过R3给C3充电,C3上的电压充到IC最低工作电压后,IC开始工作 ...

谢谢bg1trk版主的推荐力创EDA也用过客户端的重装系统都没了,打开网页看账号记录已经登录进去了 ,R3电阻拆下来测量200K正常,焊接上背面测量还是不准乱变(原来在正面测量以为电阻脚不干净接触不良造成数据大)换了台数字万用表依旧,R9的阻值在背面测量是1K,正面也是1K,读数0.980K误读980K, R3在线测量试着用500指针表测量X1K档250K,X10K档150K,读数由小到大。在疑似问题元器件拆下来测量。

楼主:
拆下快恢复二极管MUR1060H测量也是好的,买的也到了中间多了一根短短脚。测量充电器输出端插头线发现正极断路 输出线插电动车头的根部断了,剪断插头测量连通,接上电子负载(不多的使用)灯都亮,输出电压69V(标称60-74V,电流2.8±0.2A),设定阻值有点大,感谢各位老师支持, 这个充电器保险丝在输入和输出用的是细铜箔线各备用了一根,没有交流CLC滤波。

网友C:
最后,验证了新手测量数值不准的说法了。3842芯片周边黑糊糊,最好是清洗干净它。如果是仅仅玩玩它,搞到这个程度也算可以的了。^_^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快恢复二极管MUR1060H测量也是好的,买的也到了中间多了一根短短脚。测量充电器输出端插头线发现正极断 ...

哈哈,这是闹的......
不过也有收获,起码图纸拿到手了。

因为C1、C3串联后并在R3两端,R3在线测时阻值会慢慢变大,乱跳是不是指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是闹的......
不过也有收获,起码图纸拿到手了。

谢谢bg1trk版主支持,通过这段时间摸索和各位老师支持鼓励,对KA3842芯片的开关电源有所认识和了解。
C1、C3串联在R3两端,我一直以为会电容充电阻值小充满阻值会稳定,没想到阻值比拆下大那么多,阻值还不稳定,几十k,几十M来回变,指针表在线测量这个电阻只是有小到大。看视频有介绍大电阻要拆下一脚测量,小电阻可以在线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验证了新手测量数值不准的说法了。3842芯片周边黑糊糊,最好是清洗干净它。如果是仅仅玩玩它,搞到这 ...

谢谢老师关注支持,不光是测量不准,刚开始还把原理图找错了,不熟悉KA3842以为是运放,按照LM324运放的开关电源电路画电路图,

楼主:
用力创EDA画元器件库不太会用,又费半天劲安装 Multisim又画了一遍原理图, Multisim不但可以画图仿真效果也不错,在(升级lm317稳压电源选用用什么稳压电路好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使用了bg1trk版主推荐的lm385控制的线性电源,采用了运放根据电压变化控制继电器调整变压器次级轴头电压,使用这个仿真软件模拟的比例电阻值实际电路调整很小。

楼主:
电流0.7A一下充电器充满状态风扇不转绿灯显示充满,电流大于0.7A充电状态灯转红色,大于1A电流风扇开始运转。完成任务。

楼主:
面包板想复制在线大电阻测量数字乱跳,只出现一次,应该是接触不良,然后稳稳的读数,仿真是合上开关电阻由小到大比较稳定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