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CK-5F收录机修理问题(二)喇叭怎么修理

楼主(2024-03-08):
平板喇叭,喇叭边都老化了。这个尺寸特别怎么换边,要换的是中间圆的还好,四周的方的怎么换?

网友:
这个喇叭边不一定买到

网友:
说一下我的方法吧,仅仅堪用,供参考。
网上有那种长条形的被动低频喇叭,中间是一块铁板,周边是橡皮折环,取这个折环多个裁剪拼凑成一个大的方形折环。这种折环橡胶厚实硬朗,修复的喇叭低音损失较多,不过把音调调节的低音钮儿抬升一些做为补偿也还中听。先这样用着,继续寻求更好的方法,大师老师同学们有完美方案还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