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3电子管发烫正常吗?

楼主(2024-03-08):
之前试验了2P2并管的机器,声音太小还是不堪一用,搜帖子看大家都说2P3功率大一点,就动手搭了双声道2P3并管,还没有来得及接1B2.

乙电是LCR滤波,用的50瓦的隔离变压器,输出118V,整流后空载170V,电阻用的240欧并联,电感用的日光灯镇流器,降压后,空载电压132V,得到120V左右,给四个2P3供电。

甲电用的6V小变压器可调整流稳压2.8V给四个2p3灯丝。经过一番接错的折腾,终于能响了!

输出变压器用了收音机的旧输出牛,喇叭用的纸盆的5寸20W喇叭,音质听起来丝毫没有交流声,但是也不大,真心没有手机外放大,另外有多好听,我的耳朵真听不出来。

工作大概十分钟后,2P3管子发烫到手触摸无法忍受,这个正常吗?2P3灯丝不亮,但是很热,有熟悉2P3的朋友吗?这种情况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一直有点好奇2P3,在电池管里算是比较另类的,可以用在高频,丙类输出可超1瓦,因此原型管3A4也曾被 ...

长期管制就对了,这玩意儿不属于收音机电子管序列,早期1R5套头管,其中功率最大的3S4,还有八角管最大的3Q5,灯丝电流也不过才100毫安,1R5T系列省电管更是只有50毫安,这些功放管的屏流和帘栅流加起来顶天10毫安,屏压最高90V,更不用说极致省电的1A2系列,处处透露出多快好省的美感。3A4(2P3)灯丝电流上来就是200毫安,屏流加帘栅流超过20毫安,屏压高达135V,一个电子管消耗的功率顶一个四灯收音机,更是远超采用省电管的五灯机。显然,这种电子管是为了电池供电设计,但是一看就是那种不差钱,不差电池的用户,那就必然不是为了个人用户设计的,这玩意儿早期就是军用发射管,长期受管制也就不奇怪了,从特性曲线看,典型工作点下的线性很一般,用于音频并不是理想选择,结论只有一个,天生就是给丙类发射设计的,另外我用这个管子必须给本级加电压负反馈修正特性,要不音质不好。

网友C:
2P3管子发烫是不正常的。

网友B:
我用屏压90V折腾过2P3,再高的没尝试过,发热但并不烫。不知你的工作点选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屏压90V折腾过2P3,再高的没尝试过,发热但并不烫。不知你的工作点选得如何?

工作点,2p3手册上是135V,栅极-7.5V,乙电我用的120V,栅极偏压-7V左右,应该正常,屏流没测,发烫大概得有70-80度了,虽然没有6P1烫,但是感觉有点不正常,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D: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一台5灯电子管收音机,开机热烘烘的。一摸电子管都烫手。
  后来装了晶体管收音机后,再也不碰电子管了,觉得太费电

楼主:
您说正常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一台5灯电子管收音机,开机热烘烘的。一摸电子管都烫手。
  后来装了晶体管收音机后, ...

以前是觉得费电,效率不高。现在就不一样了。国家层面电网的电都用不完。芯片技术发达,然后开始追求复古的乐趣。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正常我就放心了

不是俺说的正常,而是俺才做的正在用的2P3耳放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P3管子发烫是不正常的。

2P2是一点也不热。

2p3用手摸一会感觉很烫,也不知道正常不

6p1,6Z4,是摸都不能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俺说的正常,而是俺才做的正在用的2P3耳放说的。

您分享一下电路。对直热管感兴趣。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2P2是一点也不热。

2p3用手摸一会感觉很烫,也不知道正常不

2p3在直热小功率管中算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分享一下电路。对直热管感兴趣。哈哈

以前在这发过,你嗖嗖~

网友:
我记得2P3允许的最大屏耗是2瓦,放在B7G这么小的封装里,若是屏耗用满确实会发烫

网友:
别说烫手,环境温度稍微低点,这种管子摸起来都只会温温的感觉。

网友:
俺没仪器测,手捏2P3一小会儿感觉热的捏不住。因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差别,俺觉得热,有人感到就是温温的了~

网友F:
2P3在用130V乙电时,确实会发烫,因为功耗在这里摆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2P3在用130V乙电时,确实会发烫,因为功耗在这里摆着。

这是俺手里的机器啊。还有一台3Q5也是略烫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2P3在用130V乙电时,确实会发烫,因为功耗在这里摆着。

看到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网友B:
其实我一直有点好奇2P3,在电池管里算是比较另类的,可以用在高频,丙类输出可超1瓦,因此原型管3A4也曾被长期管制过

网友B:
楼主电压放大没有用1B2吗?那么所用的前级是什么?

网友B:
先前用1b2+2p2试验过一个小功放,屏压60V,音量不令人满意。不知换成2P3再提高屏压能有多大的提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点,2p3手册上是135V,栅极-7.5V,乙电我用的120V,栅极偏压-7V左右,应该正常,屏流没测,发烫大概 ...

注意,2P3和2P2的帘栅,信号栅管脚是反着的,测一测屏流,看看你有没有接错,把信号栅和帘栅搞反了。因为1A2系列这一套才是收音机管,从苏联的1A1系列继承过来的,同西方的1R5系列对应,但是2P3仿制的是3A4,3A4早期是一种电台用的大功率发射管,管脚和常规音频放大管是不一样的,2P3正常工作会有温度,但是手还能捏住的,冬季的话有40多度,夏季也不会超过55度。

网友A:
另外我劝你用这种喇叭就别折腾电池式电子管了,电池式电子管就是用电池设计的,即便2P3/3A4也是早期军用发射管,耗电量离谱但还是考虑干电池供电,所以输出必然有限,折腾到这么高电压了不如上6P1,输出功率大并且独立阴极线路简单,嫌功率小还能用推挽,电池式电子管一般来说就适合带全纸盆喇叭,还得是高灵敏度的那种纸盆喇叭。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长期管制就对了,这玩意儿不属于收音机电子管序列,早期1R5套头管,其中功率最大的3S4,还有八角管最大的 ...

如果有实测的管子曲线,适当的设计,用于线性音频放大出来的声音还是不错的。唯有工作电流小,后面应该加一级旁热的阴随才合适。不过我试过2P2-2P3,还有铅笔管6088,总感觉这类小管的声音清澈透明,但是低频的宽松度是欠缺了点,但是从方波的低频响应看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实测的管子曲线,适当的设计,用于线性音频放大出来的声音还是不错的。唯有工作电流小,后面应该加 ...

只要我们稍微研究电池式电子管的特性就会发现,这些输出管的输出变压器多为8K,2P2更是达到15/16K,如此高的输出阻抗,反过头来通过特性曲线来计算内阻发现这些电子管为了取得较高的功率灵敏度和小电流低夸导下有较高的放大倍率,采用了高内阻设计,3S4,3A4等电子管内阻200K以上,2P2内阻400K以上,这么高内阻都接近其它旁热式电压放大管,制作出来的放大器实际上阻尼系数低的离谱,难怪这些电子管有特殊音色,而采用低内阻管加电压负反馈做出的放大器就有晶体管放大器的部分特性。

网友H:
10年前做的,6Z4整流,6C1推2P3,高压用到180V,属于超耗使用,输出功率>0.8W,2P3温热,就是手可以摸上,比6C1温度高,最热的是6Z4,无法触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2P3和2P2的帘栅,信号栅管脚是反着的,测一测屏流,看看你有没有接错,把信号栅和帘栅搞反了。因为 ...

我搜了帖子,看过大家讨论2p2和2P3区别的帖子,我明确做了实验,两者三四脚是相反的,接错了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压放大没有用1B2吗?那么所用的前级是什么?

之前做了1B2推2P2,声音太小了,2P2并管也小,才改的2p3并管,也不算大,电压120V推四个管子。然后我测试没问题我再把1B2改改,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劝你用这种喇叭就别折腾电池式电子管了,电池式电子管就是用电池设计的,即便2P3/3A4也是早期军用发 ...

6P1,6P15,FU50都做了。就剩直热管,折腾玩。哈哈。6P1是完全自己做的,6P15,fu50是买过套件只是焊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前用1b2+2p2试验过一个小功放,屏压60V,音量不令人满意。不知换成2P3再提高屏压能有多大的提升

提升不大,我都并管了,可能是输出牛不咋地,没有买专门的输出牛,并管用的5K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2P3在用130V乙电时,确实会发烫,因为功耗在这里摆着。

谢谢回复。心里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年前做的,6Z4整流,6C1推2P3,高压用到180V,属于超耗使用,输出功率>0.8W,2P3温热,就是手可以摸 ...

奇怪,180v温热,您2P3灯丝是怎么接的,是1.4V,还是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