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自己弄响的第一个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4-03-08):
       我自己做的第一个能出声的收音机是矿石收音机,第二个能出声的收音机不是晶体管收音机,而是电子管收音机。

       当时我还在上高中,记不住是高几了,写完作业已经是深夜。那时也不懂电子相关的知识,仅仅是依葫芦画瓢而已,连电阻值电容值都要和原理图一样,不懂得可以有一些偏差。翻出来一个6N9P,黑胶木底座的,照着下面的图纸做了一个收音机。当时就是照着下面那张图纸做的,不知道这张图纸出于哪本书,前几年想到此事,便特意找到这张图纸保存了下来,那个6N9P早已不在了。

       线圈用的是一个大号的注射器外筒绕的,耳机就是那种黑胶木耳机,天线是从窗户随便垂下的一根电线。通电后,听到声音了,知道有戏,就慢慢转动空气双联,因为我只有双联,单链比较罕见,收到声音了,很甜美的女声,听了一会电台自报是良友台,好像是宗教节目。当时很兴奋,因为自己竟然做出来一个电子管的收音机,现在仍能记得那个深夜自己兴奋的在屋里转圈,是踱步那种转圈,不是芭蕾那种转。

       现在吃这碗饭了,自己做出来什么东西之后的热情也消减了,去年还是前年,打算仿制一个PARASET的计划因懒半途而废。但对自己做6N9P单管机的记忆尤为深刻,有时会草草的搭一个,如今懂了点技术,同样的电路同样的参数,搭出来的声音也响亮了——中国之声。

网友A:
冯报本的书有这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冯报本的书有这电路图。

谢谢提供线索

网友B:
电子管皮实;

也是容易出声的。

网友C:
半个管子做整流有点可惜,用1N4007整流,节省点管子做低频放大能带动扬声器。目前双三极管6N15是比较便宜的,只是这管子是共阴极设计,所以音频放大管要用自给栅偏压。

网友D:
自己低矮外,拿牛皮纸废线圈儿自己弄个舌簧喇叭,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皮实;

也是容易出声的。

电子管再生基本接对了就能想,晶体管相对来说麻烦点,特别是以前的器件一致性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个管子做整流有点可惜,用1N4007整流,节省点管子做低频放大能带动扬声器。目前双三极管6N15是比较便宜的 ...

以前不懂,现在看用了一个三极管做整流确实浪费,这几年不知道什么原因,6N8P,6N9P的价格翻了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低矮外,拿牛皮纸废线圈儿自己弄个舌簧喇叭,更响

自己用铁片做过耳机,但效果不好,应该是铁片选的不对

网友:
现在用这个型号的管子确实有点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冯报本的书有这电路图。

翻遍了冯老的著作没有找到楼主的这张电路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翻遍了冯老的著作没有找到楼主的这张电路图。

冯老的著作:简单交流收音机第80页,0V0电路,只不过是用的6n1.变形电路而已。

网友:
我也弄响过一个,在少年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冯老的著作:简单交流收音机第80页,0V0电路,只不过是用的6n1.变形电路而已。

楼主的原图不是出自冯老的书,不仅电子管是大八脚还有实体图,看着眼熟也忘了出处。我不是看这个图的原理与装配,只是回忆不起了其来自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冯老的著作:简单交流收音机第80页,0V0电路,只不过是用的6n1.变形电路而已。

看到这些老电路,手就发痒

网友G:
版主  出自这本书怎样看无线电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  出自这本书怎样看无线电电路图

多谢多谢,终于看到原图了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个人感觉比晶体管的好做,容易入门,唯独困难的是年轻人来说不好淘换零件,尤其是配套的线圈变压器啥的,我初中都是2005年了,那时候通过电子元件商店几乎不可能找全老书上的线圈等零件,所以实际入门也有困难。不过自己动手缠线圈也让我在后来能够根据自己的设计变换出不同的制作。不过我始终没能从事相关职业,电子管只是作为自己的爱好玩儿玩儿。

网友H:
机子还在吗?上个图给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子还在吗?上个图给大家欣赏一下

早就不在了,临时搭建的,不过同时期做的6J1+6P1的功率放大器还在,哪天翻出来献个丑
现在用6N9P也是临时搭一个,响后即毁。消磨的是搭过程的时间;享受的是出声瞬间的虚荣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不懂,现在看用了一个三极管做整流确实浪费,这几年不知道什么原因,6N8P,6N9P的价格翻了好几倍。

这图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不会太晚,65年以后大部分都开始推广半导体收音机和单管的半导体来复收音机了,产能已经能满足相当一部分爱好者的需要。那么早期的图肯定就解决不了半导体整流问题。,硒片估计搞一个这么高电压的都很困难。从电源变压器看当时显然还有适配这种简易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所以买一个电子管,半边整流,半边做再生检波器,成本低,有其合理性。现在这就不合理了,1N4007可比电子管便宜太多了。可是那个年代不要说买硅管。,就是一只锗高频晶体管那也是十分宝贵的呀,能买好几个电子管

网友:
无线电杂志1957年11期25页有制作资料。

网友:
在点意思,以后有时间也折腾一个玩玩

网友I:
请问这种单灯收音机是否用室外天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种单灯收音机是否用室外天线?谢谢。

我只是从窗户扔出去一根天线当作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