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干扰来自何方?

楼主(2024-03-08):
音响用蓄电池供电,笔记本做音源,笔记本也用同组电瓶供电就会出现干扰,今天发现单接正极或负极也会有干扰,有点糊涂了,笔记本直流供电器不起振不通电从哪引起的干扰?用非同组电瓶就不会有干扰噪音,

这是车载电脑充电器

这是车载电脑充电器

网友A:
车载电脑充电器是不是一直开着?

网友B:
笔电处理器内存声卡硬盘背光的供电0.XX伏到5V到XX伏,主板上要多组变换的,而且大功率数字电路本身就是巨大的噪声源

网友C:
假设那个逆变器不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那个逆变器不是正弦波

只接上正极或负极逆变器不工作也会有干扰,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工作时的高频干扰

网友:
你测一测逆变器的地线(供电电源负极线)是不是跟笔记本的输出插座地线是dc直通的。

如果是,那么,当电瓶给音响供电时,可能是因为有一部分返回电瓶负极的电流会流过笔记本内部电路的地线,从而在这条地线上产生压降,最终变成叠加在音频信号之上的干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一测逆变器的地线(电源负极线)是不是跟笔记本的输出插座地线是dc直通的。

如果是,那么,当电瓶给 ...

即使断开正极或负极,只要这两根线有一根在电瓶上就有干扰,哪怕是逆变器不工作,最早我也认为是工作是的高频干扰,用另一块或市电无干扰,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E:
莫非寄生电容电感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莫非寄生电容电感震荡?

有点莫名其妙,逆变器工作干扰好理解。断开一条线还有干扰噪声就不应该了,用独立的两块电池就没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即使断开正极或负极,只要这两根线有一根在电瓶上就有干扰,哪怕是逆变器不工作,最早我也认为是工作是的 ...

我上面帖子分析的情况,就是你说的断开逆变器其中一条电源线(正极线或负极线)的情况。

如果我的分析成立的话,那么,你把逆变器剩下的电源线与电瓶相连的直接连接关系,改为经过一只大容量电容(比如100u的电解)后再与电瓶连接,也即是,改为间接连接关系。这样修改后,由于断开了地线电流的dc环路,干扰信号理应消失。

如果不消失,则证明不是我分析的原因(地线环路电流)引起。

网友F:
干扰是50Hz交流声还是高频噪声?

交流声很好分辨,交流声基本上是地线有大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扰是50Hz交流声还是高频噪声?

交流声很好分辨,交流声基本上是地线有大环路。

用的是蓄电池,不存在50HZ,用市电也没有干扰,只要不共用一组电瓶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面帖子分析的情况,就是你说的断开逆变器其中一条电源线(正极线或负极线)的情况。

如果我的分析 ...

只要功放和逆变器连接就有干扰,哪怕逆变器只接一根线不工作,也是有噪音,两组电瓶单独供电没问题,连接一根线噪音马上出现。类似自激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电脑充电器是不是一直开着?

不工作也有,只接一根线无论正极或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电处理器内存声卡硬盘背光的供电0.XX伏到5V到XX伏,主板上要多组变换的,而且大功率数字电路本身就是巨大 ...

车载电源工作是产生的噪音好理解,但是只接一根线不工作也会有噪音就不知是怎回事了

网友G:
不如拍个视频,现象说得更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拍个视频,现象说得更详细点

视频上传不了,只能勉强传个图片,太亮的图片都传不上,还不会用压缩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