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瓶车充电器充满电了变绿灯会“吱吱”叫

楼主(2024-03-08):
是普通铅酸电池充电器,现在有个问题,在充电红灯时正常,充满电了变成绿灯就会发出“吱吱”叫声,拆开看了变压器磁芯正常,几个怀疑的电解电容也都换过了,故障依旧,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请问是哪里问题?望赐教,感谢!

网友:
好多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空载的时候就有吱吱,转绿就是空载了

网友:
来自于那个变压器的声音;

别的不会叫!

网友:
变压器浸沥青

网友:
先查各路供电滤波电容再查负载电阻是否阻值变大。

网友A:
是高频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高频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整流?

开关电源

网友:
变压器叫的概率大,通着电听听哪发出的声音

网友:
我家电动车是充电时有响声,充满变绿灯后就不响了。

网友:
正常 空载进入低功耗模式间歇震荡

网友:
查一下散热风扇及供电

网友:
这种劣质品开个电源充满电空载变绿灯吱吱响是正常的。

网友:
PWM占空比频率超出变压器范围了,变压器或设计缺陷

网友:
开关电源自激,加个小电容就行,你看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