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内大师:科华500-B万用表测交流电压误差超大原因

楼主(2024-03-08):
市电电压测量

市电电压测量

9103A测市电电压

9103A测市电电压
数字表测市电压:224.5V,同时科华500-B表测市电电压约195V,二者相差:29.5V,相对误差达13%,这科华500-B万用表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是何因,解决方案是何,请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
磁钢失磁了?

网友A:
测量一节电池的电压,看看直流档精度。如果也有很大负偏差,就要检查表头满偏电流了。

楼主:
测量电阻的精度误差满足要求!

楼主:
满偏电流测量图

满偏电流测量图

满偏电流测量

满偏电流测量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节电池的电压,看看直流档精度。如果也有很大负偏差,就要检查表头满偏电流了。

测电池1:数字表:1.23V;    500-B表:0.95V,相对误差22.8% (2.5V档)
测电池2:数字表:9.22V;    500-B表:7.90V,相对误差14.3% (10V档)
测电池3:数字表:11.82V;  500-B表:9.20V,相对误差22.2% (50V档)
测量电池1和电池3,2.5V档和50V档位测量误差相似。
以上除磁钢磁力不足,还有其它原因吗
应dzway大师说明,如上数字表测过满偏电流47.4微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电池1:数字表:1.23V;    500-B表:0.95V,相对误差22.8% (2.5V档)
测电池2:数字表:9.22V;    50 ...

500型万用表的表头灵敏度设计值是40μA,楼主测得值是47.4μA(忽略所用数字表的误差),说明表头失磁了。根本解决办法是充磁。这块500B表应该是内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型万用表的表头灵敏度设计值是40μA,楼主测得值是47.4μA(忽略所用数字表的误差),说明表头失磁了。 ...

应该是失磁了,见过外磁表充磁,还没见到过内磁表充磁,目前没充磁条件,我正在计划做一充磁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失磁了,见过外磁表充磁,还没见到过内磁表充磁,目前没充磁条件,我正在计划做一充磁机

充磁我也没做过,需要制作充磁工具。500型作为一款国产经典万用表,我觉得还是弄一块上四厂70-80年代产的较好,二手市场价格也不贵。90年代以后的工艺材料缩水严重。楼主这块是全新购入的吗,是否拆装过表头,知道失磁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磁我也没做过,需要制作充磁工具。500型作为一款国产经典万用表,我觉得还是弄一块上四厂70-80年代产 ...

500型的没拆装过表头,MF64的拆装过;万用表失磁的原因之一可能与时代久远有关系吧!主要是根本没见到过内磁的表磁钢如何充磁,这方面的资料也非常少。上四的也有一块不过也是内磁的,因有CMC标识,瓷质转换开关,分立元件,估计应是83年之后的产品,满偏电流达到了59.5微安了!同样跟过度失磁有关

网友:
第一次见500型带电容刻度线的,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