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兔公子的法国EL84推挽求解

楼主(2024-03-08):
想必看过此帖子的人不少,就输出牛的几个疑问请仿制过此机的老师讲解,麻烦您了!
1,初级2000匝,电感量够不够?
2.   初级2000匝並联后,其工况是4000匝的工效?还是仍旧是2000匝的工效?
3,按兔公子描述只有4层初级,为8个头,另加上下臂抽头也是8个头,等于16个头,具体是P1=2个头,P2=2个头,GS1=4个头,GS2=4个头,B十=4个头,(如果GS抽头端不是焊接引出的话)。但看兔公子输出牛实物图仅仅只有10个头,那还有6个头去哪儿了?
因本人想模仿,实在搞不明白,请那位老师讲讲课,谢谢了!

网友(2024-04-17):
还有就是阻抗比不同电容也不同,5K牛肯定比3.5K电容大不少,所以单纯去说2np以下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式:假设漏感测量的是10mH,谐振频率不知道,分布电容假设是10pF。

那么10=25.3×10的6次方/谐 ...

我之前扫频一个自绕的EI66x22收音机变压器,感觉曲线到200KHz左右有个尖峰,自以为是地认为谐振频率大概就是这个数量级,供参考不对请忽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9200

网友:
你们要求太高了,徒增烦恼,我就是用电源变压器工艺做输出变压器,木耳生活多快乐

楼主(2024-03-11):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恐怕就的EL84了。

  我不准备追求兔公子的模仿,因为受技术不支及钱包有限两大因素制约,我是想改头换面玩玩,先用66片认真绕好,上机认可后,再从叠厚,线径,匝数上进行改良,促使其尽量满足我6p15推挽的架子,也就是让“兔公子”为我6p15服务,而不是我去跟着“兔公子”转圈圈。原则是:横向汲取营养,纵向自我提高。没本事只能这样呀。见笑了!

网友(2024-04-16):
说过N遍了,电感量要用频响低端频率测,漏感要用频响高端频率测,分布电容最好也用高端频率测,否则毫无参考价值。
初级电感量超过100H是不可能的,50H都不太可能。
想达到准HIFI水平,铁芯Z11/0.35以下,绕组4甲3,级间绝缘1毫米,直流电阻只要不大于1/10初级阻抗。
讨论输出牛,智商就不够。

网友C(2024-03-08):
1.原先的帖子在哪?
2.电感的大小不光与匝数有关,也与铁芯的尺寸有关。光说匝数没有意义。
3.“工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原先的帖子在哪?
2.电感的大小不光与匝数有关,也与铁芯的尺寸有关。光说匝数没有意义。
3.“工效”是 ...

贴子在“音响DIY”论坛。

网友D:
我发现老兄很是倔强,别人的设计总是不以为然,非要自己实践一下。

当然不是坏事,人总要有点事情去做。

能少走弯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老兄很是倔强,别人的设计总是不以为然,非要自己实践一下。

当然不是坏事,人总要有点事情去做。 ...

现在的问题是直路也想不通,何况弯路。老曹同志你说他这个初级出线应该共有几个头?

原件

原件

猜想

猜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直路也想不通,何况弯路。老曹同志你说他这个初级出线应该共有几个头?

这P1和P2直流电阻能平衡吗 ,第一次见推挽牛这么接

网友:
初级出线就是5个头。
批量绕线,一做就是一批线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骨架上每个引线槽进行定义。、

图中的骨架是9个槽,其中4个没用,用了5个,正好定义了B,P1,G21,P2,G22,绕线的时候把线头放进对应的槽里,最后一起焊接到引脚上就是了。

网友:
800匝和200匝之间的抽头,实际上就是拉出一个线头出来就是了。最后可能是做了绞合处理,看不出是一根还是2根绞合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呀,就是为了尽量找平直流电阻才这样安排的

可这样接P1(黄色圈)和P2(蓝色圈)明显电阻不平衡啊 ,你的意思两个中间层的平均半径,和最里最外层的平均半径相等吗?可线圈并不是标准圆形,误差还是蛮大的,推挽牛应该P1和P2在每层分两边绕吧

网友:
次级基本并联的多,初级并联,很少见。

网友:
上面小小超人胆分析的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这个电路,对输出变压器的阻抗要求是7K:4:8,铁芯EI84*30,初级1000+1000,原贴主也说了,用方牛没有环牛好,最后用的是ED牛。原帖主给了环牛和ED牛数据,还给了改良过的PCB文件。这简直就是直接抄作业啊。

网友:
这个很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