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S1220测量电阻的简单报告

楼主(2024-03-08):
本试验源于washu的倡议,主张使用ADS1220,原帖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8632
ADS1220具有内置恒流源,
恒流可调为10/50/100/250/500/1000/1500uA,
其用户手册中有利用恒流源测量电阻的典型应用图(二线法)

显然,上图本质上就是通常的比例测量法,
只不过采用恒流驱动。
据此,准备的试验电路如下:

初步设计100R/1K/10K/100K/1M/10M等电阻测量档位,
档位切换采用CD4052电子自动切换,
但据说,CD4052 的 Ron(VDD=5V) 典型值高达 500Ω,
故采用CD4052时,相当于上图中的接触电阻高达500Ω,
该接触电阻将与参考电阻串联,
在低阻档位,其影响不容忽视,
比如100R档,设计参考电阻为100Ω,
加上这500Ω后,相当于参考电阻变成了600Ω,
这显然是无法使用的。
故增加一组CD4052,当100K档以下的低阻档时,
将参考电压正端VrefS 切换到R_100K的A点,
使得其能够不受接触电阻的影响,
仅采样"真正参考电阻"的电压。

为此制作了试验板,暂时没有标准电阻,
使用了1%精度的0805贴片电阻,
为方便试验,板上还设置了不少跳线。

首先是使用ADS内置恒流源,
恒流可调为10/50/100/250/500/1000/1500uA,
为保证ADS正常工作,其模拟引脚的电压一般不超过AVDD–0.9V,
当采用3.3V供电时,各模拟引脚电压应限制在2.4V以内,
故10uA时,最大可用参考电阻只能在240K以下,无法使用1MΩ以上档;
其恒流源最大可设1500uA, 好像有些小,
对于10Ω以下的电阻,待测电压只有15mV,
似乎难以保障精度。
在测量不同档位的电阻时,
还需要选择变换恒流源的大小,
比较烦琐。

另外,ADS恒流源的标称指标是 6% 精度和 50ppm 温度系数,
并不适合作为已知参数参与运算,
这种比例测量方案最终仍是使用参考电压(参考电阻两端的电压)与待测电阻电压的比值进行计算。
故此,我的结论是:
ADS1220的恒流源并不适合用于我们这种简单二线法宽范围测量电阻的场合,
实际试验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最后,摒弃了采用内置恒流源驱动的方案,
改为直接通过3.3V的传统电压驱动方案。
这样,程序设计也可以简单得多。

这种方案可以测量大电阻,
使得10MΩ电阻档得以实现,
实测8M电阻的短期稳定度可达到5K。

初步实测,设计的6个电阻档,
从10MΩ档到100Ω档均可正常工作,
并且验证了在100Ω等低电阻档位下,
前述避免CD4052接触电阻影响的方案是成功的。
在100Ω档位下,
可以稳定测量10Ω以下的电阻,
在小电阻测量时,通过设置PGA,
可以使短期稳定度达到0.05Ω。

网友:
大姐你理解错了,恒流源并不重要,就是个意思,这东西测电阻想要准确靠的是那只Rref,怎么也要百八十块钱一只的才够用。

网友A:
这种方法测量没问题,还可以接成4线,需要注意的是AIN引脚的漏电流,这个芯片没有内部buff,PGA的漏电流是nA级别的,如果不用PGA,就更高了,而且REF引脚的漏电流是10nA,这会对高阻测量下的精度有较大影响。

这个电路保护电路也不太好做,因为电流源的驱动电压太低,没有充足的压降空间留给保护电路,如果用高电压电流源驱动,那么REF+和REF-又可能因为共模电压太高而需要转换电路,转换电路又引入了误差,当然可以把参考电阻接在低端,可这样高共模电压的问题就跑到IN端了,保护就更难加了

或者就用7129/7106那种电阻测量的保护电路,但那种效果很一般

另外,如果用芯片自带的10uA电流源,最大参考电阻是240k,而不是2.4M,10uA在2.4M上都24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测量没问题,还可以接成4线,需要注意的是AIN引脚的漏电流,这个芯片没有内部buff,PGA的漏电流是n ...

谢谢,受教了。
不需要精度太高,
也不需要四线,
目标能达到普通数字表水平就可以了,
这里只是做做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受教了。
不需要精度太高,
也不需要四线,

如果电阻测量要达到10M,以参考电压为2.5V为例,测试电流就是250nA,如果是做三位半表,那么10M档位电阻测量的基本精度应在1%左右,各引脚的漏电流总和就不能大于2.5nA,所以ADS1220的nA级IN偏置电流以及10nA的REF偏置电流是不合格的,而且偏置电流是随着输入电压变化的,所以它引起的误差难以校准,还是需要加缓冲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