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博世手电钻居然也有点灌水?

楼主(2024-03-08):
买的tbm3400型号,拆开发现尾端换向器附近的轴上面居然不是轴承而是一个造型奇特的钢套,更让我惊奇的是明明这个手电钻已经破破烂烂用了很久的样子,但是这个尾部轴部居然一丝磨损都没有,果断买了轴承换上去。

网友A:
既然没有磨损,又能正常使用,为什么要换轴承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
滑动轴承或者含油轴承了解一下。你换的滚珠轴承远不如它。

网友:
滑动轴承啊,本来就是一个钢套,没磨损证明人家质量合格,只是看上去太干了,要上点润滑油,没必要换,因为这个位置是没有减速的,用滚珠轴承可能还没这个好呢,而且滑动轴承噪音更低

网友:
没有坏就不需要换,你换的新的也不一定比原来的质量好。

网友:
不清楚原设计的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有磨损,又能正常使用,为什么要换轴承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因为闲的蛋疼

网友:
齿轮好干 一点润滑油都没有

网友:
不理解,没问题为什么要换?
同样不理解,既然没问题,又何来“灌水”一说?

网友:
不坏就不用换,换了有可能适得其反

网友:
   含油(或添加石墨 二硫化钼等)粉未冶金轴套,靠轴套中微孔中油或石墨产生油膜润滑,高速机械中有,电动工具中少见. 国产低端用铜的很多,有些直接铁套.

网友:
这个是为了轴承散热设计的,你细品

网友:
后端不受力,摩擦小,轴套足矣,如果你换的好的高速轴承那还行,要换普通轴承,怕是发热严重用不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