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X-85卡座,A卡旋转磁头不能回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3-08):
请教各位大佬,建武卡座x85 A卡播放的时候,停电了,再次来电以后,A卡磁带取不出来了,按播放键也没有反应,检查看到磁头始终停在播放位置,不能动,快进快到都不行,磁头不能回位,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指点。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故障,一边用手转动飞轮,不要方向反了,机芯上可能有个电磁铁,适当的时候也手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指点,您说的加载电机,是不是就是拨动皮带盘呢?我看到就一个电机,我拨了皮带盘,一直没 ...

具体看机芯结构,有些是一个电机完成加载和驱动磁带,有些是加载和磁带驱动分开的,总之看执行机构的动作部分,找准的话稍加拨动就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器,在停电以后,磁带出不来,就打开盖子,把A卡后面的4个固定螺丝下掉了,想取出机芯,结果由 ...

楼下的方法试一试,注意方向别反了

网友A:
不需要拆机芯,只需要拆开机盖用手拨加载电机,听到“咔哒”一声就OK了。十几年前我的TEAC卡座也是跟你同样问题,拆开搞过一次

网友:
可能是皮带松了,用手拨动飞轮使磁头下行到位然后进一步检查故障所在。

楼主:
手拨飞轮,磁头不动,送电的时候,有听到呲呲的声音

网友B:
我有个x-58,是组合机子上的,估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x-58,是组合机子上的,估计差不多

我这个机器,在停电以后,磁带出不来,就打开盖子,把A卡后面的4个固定螺丝下掉了,想取出机芯,结果由于磁头没有复位,机芯取不出来,又安装上去,结果来电以后,磁带头就不能回位了,如果不拆的话,可能来电了就会自动复位的,可能是拆的时候,那个齿轮没有到位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拆机芯,只需要拆开机盖用手拨加载电机,听到“咔哒”一声就OK了。十几年前我的TEAC卡座也是跟你同样 ...

您好!谢谢您的指点,您说的加载电机,是不是就是拨动皮带盘呢?我看到就一个电机,我拨了皮带盘,一直没有反应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指点,您说的加载电机,是不是就是拨动皮带盘呢?我看到就一个电机,我拨了皮带盘,一直没 ...

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昨天把机芯,重新拆装了一遍,(在不能取出来的情况下)重新又试和了一下,再送电源,磁头就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