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收音机的工作电压是不是接近上限时灵敏度最高?

楼主(2024-03-08):
集成电路收音机的工作电压是不是接近上限时灵敏度最高?或者换一种说法:最接近原先设计的灵敏度

收音机用的集成电路工作电压都比较宽。比较常用的
CXA1019P,工作电压2—8.5,最高9V
CD2003,工作电压1.8—7V,最高8V
LA1600,工作电压1.8—6V,最高9V

我看不少用上述集成电路的收音机电压都是3V,用两节1.5V电池,这样低的电压是否会影响集成电路“发挥出原先的设计性能”?假如我直接用两节5号磷酸铁锂电池替换,工作电压接近集成电路的上限,是否可以提高灵敏度?升高工作电压后是否需要重新统调才能达到最佳性能?

而且电池电压从上限降至下限时,收音机仍然可以正常工作—— 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不知道集成电路的工作电压从上限降至下限时,是否需要重新统调?

各位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能否说说

网友:
很多集成电路,内部都有恒流部分,为其内部的各个模块提供相应的稳定电流。低于供电电压,它不能正常工作,高于最高电压,它可能就坏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大一个电压区间内,一个电路的工作状态都能保持不变的原因。功率放大除外,因为功率放大的输出直接取决于供电的大小。

网友:
绝大多数收音机接收音能都不会有质的飞跃,一般电压高些,声音会大些,感觉似乎好一点,到一定程度会搞残收音机。你所说的都是收音头部分的电压,这块它里面一般都有稳压电路,所以提高工作电压未必就有改善。此外还要考虑功放部分的电压,等等。

网友:
用推荐的典型工作电压最好。电压高时不容易失真,不失真输出功率比较大。

网友:
加大电压确实会改善音质,灵敏度也会略有提高,至于会不会缩短元件寿命,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