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初级线圈绕多了计量电表的数字会怎样?

楼主(2024-03-08):
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施工方用的是当地的电,计量电度表接的是电流互感器来计量的。按规范本来初级直接从互感器穿过的,但电工却把初级在互感器上绕了三圈,说这样电表的度数更多,可以多收点钱。是不是圈数多了读数就多?

网友:
是的,绕三圈,相当于三倍,这样电表是按三倍用电量计数的

网友:
互感器初级线圈匝数跟变压器匝数不一样,是以通过中心的电线数量为准的,

网友:
三倍计数

网友A:
如图所示,似乎是1匝,但是互感器中心有两根线,所以是2匝。如果原互感器是1000:1的,那么2匝就变成500: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似乎是1匝,但是互感器中心有两根线,所以是2匝。如果原互感器是1000:1的,那么2匝就变成500:1了 ...

您的描述准确,但还要补充一点,也不能无限制的穿,不然要么孔径容不下电线,要么磁芯容不下磁通

网友:
楼上对的。直穿一条直线算一匝,又绕了三匝算四匝了,应该是四倍计数了。

网友B:
变压器变压比=圈数比,变流比=圈数反比;电流互感器初级圈数越多次级电流越小,电度表示数越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变压比=圈数比,变流比=圈数反比;电流互感器初级圈数越多次级电流越小,电度表示数越小了.

大错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