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过自耦隔离一体变压器

楼主(2024-03-08):
最早收了一个50公斤巨大牛后又收了比较特殊的16公斤变压器
为什么说特殊主要是因为他是自耦隔离一体的他的初级,负180-0-50-80-100-110-125-200-220-240-250-280这初级可以输入380转220-110-125
也可以输入220转380电流20A
关键他还有两组次级一组100v1A一组0-100-110-125v10A
目前不知这变压器改个什么好玩

网友A:
既然是多抽头初级,那么不用次级,只用初级可以做自耦变压器。
用了次级那就不是自耦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多抽头初级,那么不用次级,只用初级可以做自耦变压器。
用了次级那就不是自耦变压器了。

两边可以同时用啊,拆机之前就是380输入,自耦220输出和隔离100-110都在同时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可以同时用啊,拆机之前就是380输入,自耦220输出和隔离100-110都在同时工作

没特殊性,跟厂家定制的话,厂家无需任何特殊工艺特殊计算,按正常变压器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