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用途的线路板

楼主(2024-03-08):
元器件比较精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M7228是数码管译码器,那个摩托罗拉的是什么不清楚,型号被贴了不过从晶振看,可能是个MCU。
还有俩运放 ...

那个 DIP 封装的 ICL7612 也是运放

网友B:
Motorola单片机驱动8位7段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torola单片机驱动8位7段数码管。

谢谢!

网友A:
ICM7228是数码管译码器,那个摩托罗拉的是什么不清楚,型号被贴了不过从晶振看,可能是个MCU。
还有俩运放,不过也就这俩运放所在的ST公司还在,其他集成电路的公司,比如摩托罗拉,哈里斯,都被收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M7228是数码管译码器,那个摩托罗拉的是什么不清楚,型号被贴了不过从晶振看,可能是个MCU。
还有俩运放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M7228是数码管译码器,那个摩托罗拉的是什么不清楚,型号被贴了不过从晶振看,可能是个MCU。
还有俩运放 ...

从批号上看,ST刚成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批号上看,ST刚成立。

您不提醒,我都忘了SGS和汤姆逊这俩公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不提醒,我都忘了SGS和汤姆逊这俩公司了

不得不说“意法半导体”这名字起得很有学问

网友:
PLCC52 封装的大概率是 68HC11 单片机,还有两片 MC14060 计数器,再加上数显,该不会是频率计/计数器之类的吧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得不说“意法半导体”这名字起得很有学问

ST缩写我理解,意法这个词我也理解,不过意法这种叫法,是不是使用区域不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缩写我理解,意法这个词我也理解,不过意法这种叫法,是不是使用区域不广?

公司的中文名称就叫意法半导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T缩写我理解,意法这个词我也理解,不过意法这种叫法,是不是使用区域不广?

意法半导体是中文的叫法,英文就是STMicroelectronics,字面意思和意大利以及法国没有一毛钱关系

但SGS是意大利的,Thomson是法国的,所以中国人就叫他意法半导体了,简称意法,如果要把意法半导体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英文,Italy-France Semiconductor?老外肯定是看不懂的

只能说中国人取名比较有意思,或者说比较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法半导体是中文的叫法,英文就是ST,也就是SGS和Thomson的合体嘛,而SGS是意大利的,Thomson是法国的 ...

俺也是这么猜的,意法是少数地区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