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录放板是什么机型?

楼主(2024-03-08):
分离元件,交流偏磁,DZL功放,这种电路程式在早期单录机型里面比较常见,像上海L316春雷3L1这些都是,但是它们音量调节都是旋转电位器,这块录放板上用的是直滑电位器,一下子还真猜不出来是什么机器上的?

网友:
功放级采用2Z800推挽,看起来不错噢

网友:
你都不知道我当然更不知道的啦

网友A:
葵花HL-103…………

网友:
《无线电》80年第四期封面的第一个 葵花录音机  当时我改装过几部 加了直放式收音机电路

网友A:
葵花HL-1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葵花HL-103…………

牛人
膜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葵花HL-103…………

谢谢指教,确实是葵花HL103,我有104,但是没拆了看过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葵花HL-103………………

再补充一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