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Nagano AES50-5R 开关电源板

楼主(2024-03-09):
从 JRC 的测试设备中拆出来的电源板,一直拿来给俺的土造 NAS 供电,前些天突然不能开机了,一直拖着没修,今天下决心争取把它修好!

楼主:
主芯片是三菱的 M51995AFP,俺对开关电源一窍不通,很且非常害怕带强电的电路,大家有经验的多多指点哈,先谢了!

另外板子上还有一块功率因数校正芯片 FA5502。

楼主:
甭管最后能不能修好,先要把阵型摆好,气势上先压倒敌人!

粗略检查了一下,5V 输出是没有的,主滤波电容上有 380V 电压,主控芯片供电电压有 13V,周边的阻容二极管之类的没发现异常。

楼主:
又用示波器看了一下 M51995 各个引脚对地 (引脚17) 的波形,发现除了 1、20 这两个引脚有几乎相同的波形外,其它引脚上啥波形都没有全是地电平的直线。

楼主:
开关管是东芝的 2SK2700,在线测量未发现异常。

另外一只同是东芝产品的 2SK2543 应该是用于调节功率因数的。

楼主:
目前来看 M51995 芯片本身故障的可能性挺大的,当然也不排除启动电路有问题,继续查 ......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 M51995 芯片本身故障的可能性挺大的,当然也不排除启动电路有问题,继续查 ......

一个好消息,启动电源电路的滤波电容失效了,也许换个电容就能搞定。

然后是坏消息,换了电容之后 M51995 的 VCC 引脚上的电压果然平滑了很多,但还是不工作,看来要换芯片了。

网友A:
有PFC电路,先查有没有400V,开关电源不难修,还没看图

网友A:
一般会涉及辅助电源,PFC的供电有可能来自辅助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涉及辅助电源,PFC的供电有可能来自辅助电源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

网友B:
上了三块万用表+示波器,阵势不输敌人,狠有战略眼光^_^

网友:
vcc是13V吗?你查一下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C:
好像VCC开启电压为15V以上,不知道对不?

网友D:
通电瞬间供电大于16伏才能启动,否则查相关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PFC电路,先查有没有400V,开关电源不难修,还没看图

主滤波电容上有 385V,昨晚搜索了很久,想找个用这个芯片的电源的图纸,结果一张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VCC开启电压为15V以上,不知道对不?

芯片规格书上写的典型启动电压 16.2V,应该是供电有问题,但是俺换了电容还是没解决,继续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瞬间供电大于16伏才能启动,否则查相关电阻,电容。

电容已经换了新的,继续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了三块万用表+示波器,阵势不输敌人,狠有战略眼光^_^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俺年轻的时候被电过几次,现在是几十年怕井绳的状态,如临大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滤波电容上有 385V,昨晚搜索了很久,想找个用这个芯片的电源的图纸,结果一张都找不到

这么说PFC电路好像工作了,往后面查?我遇到的是辅助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断路,很奇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俺年轻的时候被电过几次,现在是几十年怕井绳的状态,如临大敌! : ...

对着电路板大喝一声:退!!!
然后插电通电试验,或许后面5V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 M51995 芯片本身故障的可能性挺大的,当然也不排除启动电路有问题,继续查 ......

不要猜测,怕电就上隔离变压器,万用表测试数据看看什么情况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猜测,怕电就上隔离变压器,万用表测试数据看看什么情况先。

隔离变压器俺有一台,是 230V 转 110V 的,被俺拿去给 100V 的仪表供电了,懒得搬回来。

反正小心翼翼地就是了,只要插上交流电,俺就打起十二分精神!

楼主:
跟大家汇报一下,是俺愚蠢了!

之前说换过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了,其实是把一只新电容在板子另一面并联上去,并没有把失效的电容拆下来,因为有侥幸心理,觉得电容失效无非就是电解液天长日久熬干了,留在那里也没啥影响的。

结果被事实无情地打脸了,在反复检查没发现其他可疑之处之后,俺决定把失效的电容彻底拆下来,在原位置装新电容上去,然后 ...... 它就正常工作了!

子曾经曰过: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古人诚不我欺也 ......

楼主:
这是拆下来的电容,可以看到已经彻底失效了。其实板子上的其它电解也都或多或少地容量减退了,回头把它们全都换掉!

楼主:
活见鬼了,刚刚明明正常启动了,俺把它断电接好电子负载准备给它来个全面体检,结果上电它又装死不干活了!

气死俺了,这岂不是半场开香槟,空欢喜一场吗!!!

俺想静静 ......

楼主:
静下来仔细想一想,依旧怀疑是电容的问题,板子上原来的电容是 27uF/35V 的,因为没有相同的型号,俺找了个 100uF/35V 的装上去了。

虽然都是化工的电容,也都号称是低阻抗的,但是不是同一个系列的,换上去的体积偏大也许高频性能不好,谁知道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里,俺找了一只 1uF 的薄膜电容并了上去,上电,居然神奇地正常工作了!

还有更神奇的,俺把这只薄膜电容拆下来,再上电,依旧能正常工作!!!

无语啊!俺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只能怀疑某个器件可能老化了,需要热身一下才能正常工作,俺有台泰克示波器就有这个毛病,开机要开好多次才能成功,一旦成功之后,再反复开关机都没问题,要关机放几个小时之后再开机才能复现故障。

现在把它丢在那里,让它冷静一下,俺也再次冷静一下 ......

楼主:
看了两场英超,板子也凉透了。

上电,果然不出所料没反应,于是拿出热风枪吹主控芯片,再上电,正常启动了!断电,用酒精给主控芯片及周围元件降温,再上电,又没反应了!

基本上可以断定主控或者周围几个贴片阻容有问题了,要先热身才能正常启动,继续查,一定要把它揪出来!!!

楼主:
仔细测量了 M51995 周围的元件,电阻、电容和二级管,没有任何异常,越来越倾向于是 M51995 本身的问题了!

如果是它问题,那么麻烦就大了,这老板子的铜箔粘合非常差,烙铁或热风一上去就会脱落,而这种波峰焊的贴片肯定是点了胶的,而且以小日子的做派,肯定不会吝惜,估计要把芯片拆下来底下的铜皮凶多吉少啊!

网友:
玩电子,遇到困难,还是没玩到技术炉火纯青的段落啊……很多时候都是怀疑、猜测!

网友B:
主芯片51995,有什么理由一直在怀疑它呢?如果它有问题,加热后它会启动吗?照这样的逻辑,是不是给它上面写一个火字,它就会一直工作中?答案是否定的。电路板与冷热有关的问题,基本上是热胀冷缩的原理。问题一定在引脚与焊盘的焊锡之间~^_^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51995,有什么理由一直在怀疑它呢?如果它有问题,加热后它会启动吗?照这样的逻辑,是不是给它上面 ...

猜测是因为容易想到的和容易检查的都做过了,哪有维修不猜测的 ......

至于热胀冷缩导致引脚和焊盘的问题俺想过,但它也是芯片的问题啊,现在关键是俺不想拆芯片,甚至不想补焊,这个破板子太脆弱了,超乎想象的脆弱!

网友B:
板子脆弱,正好抄板+打板,然后所有的元件移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脆弱,正好抄板+打板,然后所有的元件移过来~

不值得啊,这块电源板子是给 NAS 供电的,现在买一台高质量的 PC 电源也花不了几个钱,用起来应该更省电也更放心。

这块板子本来打算修好了把所有的电解都换掉,然后装回 NAS 里面继续发光发热的。

现在知道它质量这么差,肯定不会继续用了。现在修它就是学习、练手,修不好就扔掉、修好了也扔掉,不蒸馒头就争一口气!

楼主:
破案了、破案了!

故障不在芯片本身,也不在引脚和焊盘之间,而是芯片的 17 脚 (GND) 的焊盘和走线之间裂开了。之前俺认真地检查过几乎所有焊盘,之所以没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断裂处在芯片下面,根本看不到!

好在旁边的引脚也是接地的,直接一坨焊锡搭上去,就这样搞定了。现在这个破电源能正常工作了,但是俺已经决定放弃它了,领导已经批准俺买新电源了。

本次维修正式结束,感谢大家的指导和围观,谢谢!!!

网友B:
还是简单的热胀冷缩现象^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简单的热胀冷缩现象^_^

老兄经验丰富啊!

引脚和焊盘之间开裂的俺遇到过,一般肉眼就能发现,这次这个焊盘根部断裂的俺还是第一次遇到,质量这么差的大厂产品也是第一次遇到,开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案了、破案了!

故障不在芯片本身,也不在引脚和焊盘之间,而是芯片的 17 脚 (GND) 的焊盘和走线之间 ...

哎,淘汰了吧。

网友(2024-04-27):
跟我前段时间修的一样,主芯片也是51995,功率因数芯片看不清,也是13V,我没换电容直接飞线并联一个电容,有个启动的,有个正常工作的电容,并联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