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小电流充电指示电路怎么做

楼主(2024-03-09):
用一片2V100MA的太阳能小板,给1.2V的镍氢电池充电,请教充电指示电路该怎么做?
一上电池,端电压直接拉低到电池电压了,LED点不亮。
用电流表体积大,没必要。
想用LED,有没有好的方案,
主要想直观点,看到有电流就行,防止电池盒接触不良。

网友A:
反过来,灯亮指示不充电,灯灭指示正常充电

网友:
   直流的指针表头最简单

网友:
只能升压没有那么低压的led

网友:
电路做出来,体积复杂程度不亚于小电流表。

思路就是 DCDC,然后有个检流环节控制开启

网友B:
接上电池,LED就不亮了,LED不亮不就正好显示了接触良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灯亮指示不充电,灯灭指示正常充电

呀,对呀,这个最简单,一语惊醒梦中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电池,LED就不亮了,LED不亮不就正好显示了接触良好吗

是的,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C:
将太阳能电池板直接固定在5号电池架上,从不顾虑他接触好与不好,天气良的话2天基本上就可以充满。我这块板子电流很小才3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太阳能电池板直接固定在5号电池架上,从不顾虑他接触好与不好,天气良的话2天基本上就可以充满。我这块板 ...

想法与你这个类似,太阳能板电流稍微大点,正午时有100多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