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27-2表头指针好像被粘住了

楼主(2024-03-09):
一台被电池漏液严重腐蚀的MF27-2,经过打理基本可以用了。但是使用中发现个问题,指针摆动到右边好像被黏住一样,没有来回摆动的动作。严重时如图所示被定住了,只有轻敲机壳才可以让它回位。据观察腐蚀蔓延到表头的一根铜螺栓,但是应该没有影响游丝。不知道是不是表头转轴有些隐形的腐蚀或污脏。这个如何处理呢,请老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
是不是表蒙子带静电了

网友:
应该先看看动圈与磁铁之间的间隙,有无细小的碎屑,造成其运转卡滞。

网友:
这种情况的指针卡滞,也许与转轴、指针、平衡锤有关:如果指针没有严重的上下摆动,而且只是在某一个位置卡滞,估计是游丝下的平衡锤有问题,拆开表,仔细检查表头,应该是可以发现问题的。

楼主:
拆开检查,没有发现缝隙里有什么杂物。游丝线圈太过细小,不敢动手。经过一段时间操作,目前这个表情况有所改善,如果把表竖起来用就没有阻滞的感觉,如果放平了用还是会有阻滞感但断开表笔能够自己退回去。

网友:
轴尖与轴承之间是否出现问题?用放大镜检查轴承和轴尖,重新微调一下表头上  下轴承。

网友A:
把轴承调松些试试(箭头所指的螺杆儿,逆时针调1/4~1/2圈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轴承调松些试试(箭头所指的螺杆儿,逆时针调1/4~1/2圈儿)。

谢谢您的指点,汇报一下调整结果。我用小螺丝刀扭螺杆,发现很紧。得用钳子松一下外面的螺母后才可以比较轻松的调节螺杆。先逆时针转了1/4(90°),情况又有改善。然后调到1/2圈(180°)位置,问题解决,指针自由运动了。然后又往回调一些,大概100~110°吧,效果也蛮好。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汇报一下调整结果。我用小螺丝刀扭螺杆,发现很紧。得用钳子松一下外面的螺母后才可以比较 ...

您客气了,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