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片整流滤波的感受!

楼主(2024-03-09):
看了坛里的帖子  重料做电源  讲了硒整流的制作  我买来的硒片在库房里一睡就是十多年  受其启发  翻出来  再请教了诸位之后  也做了了硒整流稳压电源
对比感受是  做前级电路  比一般电子管整流好听  比飞利浦GZ34胶座的好听。铁座的没比过。西电274B没比过。
说这些  肯定有人会喷
我是感到  矿坛收获颇满  知道有风险 但是有了好的体会不说  对不起  帮助过我的诸位。
至于要喷之人 你就当没看见就是了。我不是说给你听的。

网友A:
"
肯定有人会喷
"
哈哈。我不知道是不是  喷 ,我说我的看法:

1、换了整流器件的时候,你得弄的更换后的电压一样。电压变了,工作点变了,声音变了,没什么奇怪的。
2、最好有仪器测量不同整流器件出来的直流的差异,譬如纹波,譬如电源内阻,等等。

这些有定论了,再去下结论那个好,那个不好。就我来看,很少有人能听出来这细微的差别。你可以盲听试试,如果能分辨出来,那就说明这个事更靠谱。

更换一些器件,对声音有影响,我也亲身体会过。不过得有相当好的设备。譬如音箱,音源等等,也就是说你换的那个零件正好是瓶颈所在。
坛子里也有大把的同志说,换个电容,换个电阻,声音就变了。在千八百块的级别的音箱上,依我看是无论如何也听不出来的。

网友:
  也许是心理作用,对自己改装成功后的喜悦感所致。

楼主:
其实  正如自制冰激凌所述  功放关机时功放断电其它不断电  声音由大变小的过程中  在某个电压处声音好  这一点说明所为工作点  一个电压过程中基本差不多你选的不是最佳点  因为每个管子都有区别  所以普遍性不能覆盖特殊性  供电处设置一个直流电压表  判断那个电压点处声音好  改动阳极电阻让管子在这点工作。
也说明曲线范围内  声音都基本一致的 所以特别的强调曲线点没太大意义。

楼主:
重新写
为啥要发这个帖子  不发感觉心理过不去  发帖说及硒整流稳压电源也算是接力吧
十几年前  看到几位老烧们说及硒整流稳压电源做前级声音好  出于!老烧们的尊重  也收集了一些  但是一直没有落实实践验证  一放就是十几年  前几天看到矿坛一位烧友发帖说及硒整流稳压电源做前级声音好  有图有讲解  勾起了我落实的欲望 翻出来  发帖在矿坛请教  也得到了矿坛烧友的帮助  落实实践 如今得到了证实  十几年前老烧们的讲解是对的。感觉到不发贴介绍对不住那几位老烧和帮助过我的人。所以发出此贴。也算是接力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事实话实说一下

你居然不会点开超链接,蓝色的字就是一个帖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肯定有人会喷
"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只换了整流器所以比较了区别  耳朵收货的感受  差别不小的至于电压变了  曲线点 也就是工作点变了 这个测下阳压  阴压  查出新的工作点  在曲线范围内  对于同一个管子  只是屏耗有区别  其它的区别不大  业余玩  粗略感受  不是写论文  只不过提供给同好参考而已。

网友:
一般发烧友不懂电路。只管感受。其实也没错,听着喜欢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肯定有人会喷
"

10个做电子管功放的,9个半都不会去画曲线图,他们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听!

网友B:
你感受到了快乐就是成功,就这么简单,当年装个矿石机带着耳机一样的快乐无比,你说有什么高保真吗?所有玩的最后目的就是为快乐而来。

网友:
同意以上说法:换一个整流器件就能起到声音的变化,太笼统了吧。。。。。。

网友C:
喷与发表不同看法,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前者甩下一句话就跑了,后者可能不管对与不对,总是说出了自己的分析、看法、理由,,,,,,,

各种整流器件在完成整流的同时还会带来什么不同呢?

个人能想到的,体现在两个方面:内阻、波形变化
内阻不同:好理解,把6Z4整流换成半导体二极管整流,输出电压变高,,,,,

波形变化:有一本书上提到,不同伏安特性图上看,陡峭程度和弯曲度的复合结果来看,尽管只让半波通过,但整流后滤波前的半波波形与之前的半个正弦波相比有所变化(胖瘦),
内阻低并弯曲的----波形变瘦明显一点,
内阻高并弯曲的----波形变瘦程度弱一些;
但,不管怎样,都是畸变,而且在滤波之后都近乎平直了(纹波系数达到要求的话),对音色的影响应该属于噪音特性,在滤除之后应该是听不出来的(如果说这种低频100Hz噪声能够渲染美化音色,这个不在我的认知范围内)
事实上,电子二极管伏安特性在实际应用电流范围内接近直线,弯曲度并不大,所以上述半波波形的变化应该不大;

再单独看看内阻:总内阻是次级绕组内阻+6Z4内阻;
如果滤波电容够大,短时间功放管电流波动不至于使高压波动,这可能就是早年见到的对电源的所谓大水塘的说法;
如果滤波电容不够(老化容量变小了)那么功放管电流波动将影响供电高压使之波动,如果在电流上升时拉低了屏极供电电压,那么也将造成波形畸变(可能半波变胖、另一半波接近正常)从而造成非线性失真。

这不是我个人的臆想,在晶体管OTL电路偏置供电造成波形钝化的是有分析先例的,一会插图。
以上不见得对,我也在认识中。不同意的请拿出分析,指出错误所在,别怼句话就跑。

总结起来一句话:硒堆整流应该是内阻明显大于晶体二极管的(老书上好像叫整流效率低、发热大)。如果把功放输出波形压胖了,是不是偶次谐波失真增大了,这是不是楼主觉得好听的可能内在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感受到了快乐就是成功,就这么简单,当年装个矿石机带着耳机一样的快乐无比,你说有什么高保真吗?所有玩 ...

你怎么这么会说话!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喷与发表不同看法,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前者甩下一句话就跑了,后者可能不管对与不对,总是说出了 ...

而且这个似乎也容易证实:把更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并联与不并联,切换着,看看能不能听出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与发表不同看法,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前者甩下一句话就跑了,后者可能不管对与不对,总是说出了 ...

你说的非常好  发帖就是希望以理服人  辩着清  一起提高  这个坛还可以  喷的少  有些坛  逢牛必吵  不喷难受  所以不敢说话  你说的非常专业
但是初烧 一般烧友还是耳朵说话  理论性不强的。我也一样  家里有示波器  频谱仪  就是感到做台胆机  用上去作用太小还不如万用表缺之不可。输出牛阻抗不如意又能怎样?再做一对?说实话还是懒和不想用工功夫!
我发帖的意思是看到的有条件可以试试  人多了 作证性也强些。  不是肯定性的结论 是建议性的想法。肯定性的东西需要证明的。我没那个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这个似乎也容易证实:把更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并联与不并联,切换着,看看能不能听出差别?

电容不同也不同对吧?电容大些自然好 但是太大了也不行 不是越大越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不同也不同对吧?电容大些自然好 但是太大了也不行 不是越大越好的。

我是在对硒堆整流听感不同这一前提下的推测:试图找出合理解释:

按照您的听感及辨别能力,如果在您现有的整流电路后,再采用一组容量很大的滤波电容与您现在的滤波电容并联,如果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好听的话,那就是内阻与电压波动造成的差别--这种可能性很大(基本是证明了)。

由于时间常数可能很大,所以对比时不能快速切换,留够时间。

补充内容 (2024-3-9 20:57):
谢谢老虎哥的鼓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这么会说话!赞一个。

这个你更喜欢吧硒整流

网友:
玩就是玩、高兴快乐就是收货。发烧友疯狂的摩机、并写出绚丽无比的摩机体会、你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起码眼下是高兴的、听久了另做结论。

网友:
硒整流器就是看起来古董且皮实,要优秀肯定是硅整流,硒整流器因为比较大的体积和热容量可以承受一定的过载,有自愈功能,好像别的也没啥优势,当年取代电子管主要是不需要灯丝电源并且整流压降低,但其实大功率场合比起汞气整流管和汞弧整流器似乎也没巨大优势,所以好多用汞弧整流器的场合一直用到大功率可控硅的全面取代,猜想大概是更换器件造成了工作点变化,至于这种变化在不同人听起来如何,那就不好说了,另外电子管的制作主要是比较复古,看起来风格上比较好,这是主要的,所以也不用太在意是不是音质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更喜欢吧硒整流

不是的  事实话实说一下

楼主:
我没说它最好!是不错 挺好的  比一般的通常的好些  帖子上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居然不会点开超链接,蓝色的字就是一个帖子啊,

看了 你由我的帖子发的帖子 没注意  蓝字三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只换了整流器所以比较了区别  耳朵收货的感受  差别不小的至于电压变了  曲线点 也 ...

不是的,电子管的工作状况和工作点关系巨大。调整工作点,仪器明显可见的输出功率、失真度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也会反馈到耳朵里。
你也说了是工作点曲线,也就是工作点不是线性变化的。

所以说,要全面衡量这些变量,还是有些难度。也很难去检测单一变量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居然不会点开超链接,蓝色的字就是一个帖子啊,

回到家里打开电脑 认真的看了你的帖子   玩就是不断地在偶然中进步!发帖探讨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谢谢你的体会。

楼主:
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  发出来就这几个符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
肯定有人会喷
"

同阻值的电阻更换后的变化我没听出来,但是同容值(大概)的电容更换后,声音变化很明显。

网友:
上面提到的话题涉及到了 “硒堆整流 稳压电路”,把硒堆整流与稳压电路结合在一起,那么什么内阻、什么滤波电容大小就变了,如果其结果是供电电压在任何负载变化时能够维持不变,那么稳压环节之前的任何大的变化因素都基本上会被过滤掉或者叫平滑掉,“起不了波澜”,理论上是个隔离器,什么全波、半波、6Z4、4007、 还是硒堆整流,,   只要调整管能力够了,就统统过滤了,只剩下一个变化--“纹波”大小(对应指标之一“纹波系数”)。
推论:如果楼主的听感是客观真实的,那么,稳压与不稳压,对音色将会有影响。至于会不会,这靠个人体会和理解了。
是不是?

网友E:
马兰士7就是硒整流,名满天下,不会差,我相信楼主的听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兰士7就是硒整流,名满天下,不会差,我相信楼主的听感

不熟悉,能否告知这是什么年代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阻值的电阻更换后的变化我没听出来,但是同容值(大概)的电容更换后,声音变化很明显。

这个有可能的。

电容的主要参数不只是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