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胆艺同学的硒整流帖子联想出的帖子

楼主(2024-03-09):
胆艺同学发表了使用硒整流后声音变化和享受到的快乐,这使在下想起了前面玩过德机很少碰见过的一个供电方式——高压降压。

其实这个功能是偶然中发现的,因为电源部分开始没有特别关注过,通电一测电压基本在常规之间就没去理它了,机子也正常收听很长一段时间了,

一次,音量钮上沾上污物了,就用手往外在抹,结果一用力把旋钮拉出来了一档,一开始吓我一跳以为搞坏了,赶紧推进去,再试试拉出来非常丝滑,赶紧开机试用,原来拉出后声音表现轻轻柔柔的很讨好耳朵,特别是安静的下午坐着收听特别的享受。

赶紧找图纸,一看原来高压绕组有不同电压的抽头,拉出来后就是乙电降压了。

这样,正好迎合了胆艺同学的原机整流元件改为硒整流元件后声音变化的现象,我们知道使用硒整流会使原来的乙电降低20到25伏左右,这就是高压绕组设抽头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胆艺同学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虚张,好好享受吧。并为你的实践点赞。

受这个启发,在下在后面绕方棚时也要有意识的把乙电绕组留出抽头,这样可以玩玩安静的享受音乐,

列位在其他机子上有碰到过这样的供电方式吗?不妨也发上来看看。

网友:
我有这样的体验与楼主话题相似:6P3P播放音乐,我在不关CD音源的情况下先关断胆机,声音逐渐降低持续若干秒才到无声,这期间声音确实很特别、比较好听。希望大家都试试把感受说出来。

网友A:
这玩意儿是用于修正电压波动吧,猜想可能以前欧洲地区供电也不是那么稳定,为了适应末端电压较低的情形所以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较高,当整流管比较新的时候,供电电压较高的时候就拉出来降压使用,整流管老化以后或者末端电压低了,就用满次级线圈。仅仅是猜想哈,因为当年做收音机肯定没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音质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是用于修正电压波动吧,猜想可能以前欧洲地区供电也不是那么稳定,为了适应末端电压较低的情形所 ...

欧洲对音质可重视了,特别是低音量下的音质,各种手段轮番上场,稍稍高端一些的机子不是好多个喇叭布施,6个喇叭也是不少见,

网友B:
这个我觉着还得再论证下,不过人的耳朵是很奇怪的东西。

我最近在听黑胶片子,声音比CD的要好。但肯定是黑胶的失真大,黑胶和高保真压根就不沾边的东西。各方面指标都不行。但人耳朵感觉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洲对音质可重视了,特别是低音量下的音质,各种手段轮番上场,稍稍高端一些的机子不是好多个喇叭布施, ...

那年代没法重视音质,或者说只能在有限条件下重视,你看欧洲收音机大部分用的喇叭实际上音圈直径普遍不大,这在大尺寸扬声器上更是如此。当然他们的影院音箱和监听音箱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配置比较豪华的所以说这些收音机在声学设计上只能部分追求一下,设置这种屏压调节开关大概就是为了匹配电压波动以延长电子管的寿命,毕竟在不需要高灵敏度和大功率输出的场合,降低屏压对延长电子管寿命十分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觉着还得再论证下,不过人的耳朵是很奇怪的东西。

我最近在听黑胶片子,声音比CD的要好。但肯定是 ...

这就和中波收音机一样,音质不行,但是频带窄,不费耳朵,凑合听这玩意儿或者当个背景音还可以,一个人住的时候开个中波收音机就感觉屋里热闹

网友:
论坛就是探讨学习提高技能俄地方 熟能生巧  偶然之中是必然的结果  众人拾柴火焰高  谢谢楼主的发帖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