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F18没有灵敏度调节铁片,怎么保证满偏45uA的呢?

楼主(2024-03-09):
总不可能完全靠充磁到刚好45uA吧?那生产得多难多麻烦,这个好像很不科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的这块表头灵敏度是46.5uA,所以差一点点好纠结,还没有充过磁,要我精准控制充磁到45uA,感觉有难度!贴 ...

46.5uA比标称灵敏度要高,但高出的不多,在误差范围内,如果觉得不爽,可以用我说的方法做调整,如果表头灵敏度低于45uA,并超过误差,那就得充磁了,也不用担心充磁充多了,充多了灵敏度会高出,依然可以用我说的方法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表头标称灵敏度是有误差的,在万用表里应用是靠铁片或可调电阻来调整基础挡位。大多数万用表都是用可 ...

调整灵敏度电阻应该是并联,串联电阻是调整内阻的,灵敏度是不变的,流过电阻的电流和表头一致,如果表头是50uA满度,这个串联电阻你不管怎么调,表头都是50uA满度,但这个电阻会改变整体(指电阻和表头的合体)的内阻,从而使表头满度时的压降不同,以此来校正电压测量的准确度

当然,如果说电阻挡是有分流的,那么这个电阻可以调整分流到表头的电流,从而使被测电流满度时表头达到满度,严格来说这个电阻是满度调整电阻,并非灵敏度调整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调电阻调整。

这样调电阻靠谱不,如果电路计算好了多大电阻,那调电阻岂不会改变设计好的电阻网络?

网友B:
有可调电阻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调电阻调整。

不能用电阻调灵敏度的,这样调出内阻就变了,电压挡会不准

网友B:
实际上表头标称灵敏度是有误差的,在万用表里应用是靠铁片或可调电阻来调整基础挡位。大多数万用表都是用可调电阻来调整的。
如果万用表中的表头实际灵敏度与标称的完全一致,或许很少吧。

网友:
对于万用表来说,表头灵敏度固然重要,但是其内阻也很重要,两者是密切配合的,如果表头灵敏度同样是45μA,可内阻大于667Ω,在MF18表中就不能使用,抛开大小问题,500型或MF30的表头就不能在MF18中使用。单纯将表头灵敏度调到标称值意义不大,只要在可调范围内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整灵敏度电阻应该是并联,串联电阻是调整内阻的,灵敏度是不变的,流过电阻的电流和表头一致,如果 ...

咱们两个可能走岔了,或者我没有完全理解楼主的意思。当然串联或并联电阻都不能改变表头的物理灵敏度,在这里讨论的是MF18中的应用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咱们两个可能走岔了,或者我没有完全理解楼主的意思。当然串联或并联电阻都不能改变表头的物理灵敏度,在 ...

楼主的表头,如果物理灵敏度低于45uA,那么用电阻的方法是百分百不行的,因为电阻不管是串还是并,本质都是变相的降低灵敏度

表头在制造的时候,同时满足内阻和灵敏度都正好在标称值是很难的,一般来说,都是满足灵敏度标称值,这个通过调整磁路就能做到,内阻的误差则不去管他。

然后万用表设计的时候,会预定一个比表头的物理内阻大的值作为预定内阻来设计其他的电阻网络,因此就有了这个串联的调整电阻,只要表头灵敏度是准的,那么调这个电阻就一定能够使电阻网络、灵敏度、内阻三者匹配一致。

如果楼主的表头是灵敏度偏大(满度小于45uA),用电阻法是可以解决的,方法是在表头上并联一个电阻分流表头的电流降低其灵敏度,但这样一来内阻就降低了,此时可以调整那个串联电阻,把降低的内阻补偿回去,使其和表头的的总电阻符合万用表的设计要求即可。

如果楼主的表头灵敏度偏低,除了充磁没有任何办法

网友C:
磁短路片会导致磁场均匀性变差,表头线性变差,一级表MF18、MF35都不设磁短路片。轻微的灵敏度问题可以调表头串联的电阻解决。对表头内阻的影响很小,在设计容差范围内。范围内。

网友D:
早期的MF18和MF10型的磁钢是一样的,都是五类圆形超强磁钢。但后来为了节约成本,用了MF500的磁钢。早期的MF500的磁钢的极靴上是有一个3mm的螺丝孔的,这个螺丝孔也是用来按装磁钢的磁场强度调整铁片的。但后期的MF18却取消了这个3mm的螺孔。我想是后来因为厂里的充磁机能控制充磁的强度,工厂简化了这个螺丝孔的制作生产工艺。不过少了这个螺丝孔对于爱好者来说也带了调整磁钢磁隙强度的困难。不过不要紧。高手们大多是将报废的变压器矽钢片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再将这一小段一小段铁片吸在南北极的极靴间,磁性强的就多吸几片,使磁性减弱。用所吸的矽钢片的多少来微微调整磁场强度的方法,这是很实用的一种方法。

以上用吸铁片的多少来调整表头的灵敏度,其实并不会对表头的线性造成多大的影响,许多没有磁场强度调整铁片的标准表也是用这个方法来制作的。表头的线性的主要影响单元是游丝的长短和游丝焊接桩头的问题。

工厂里一个批次的磁钢用一个批次的线路图,一个批次的电阻,这是无可非议的。其实,调整和表头串联的电阻对万用表各档的影响最大。正确的办法是先并联一个大阻值的电阻,使表头的灵敏度(微安值)降下来,再串联一个小阻值的电阻,使表头组件的电阻符合要求。

你的18有些退磁,说明此18表的原有磁钢的质量并不很好(好的磁钢从出厂那天起“60年代”,一直到现在2024年,仍然是会刀刀压线的。),建议以后如发现有好的磁钢可在MF500,MF9表中去找,拿来换上即可。

网友:
很多表都没铁片的 你不能说都调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表头,如果物理灵敏度低于45uA,那么用电阻的方法是百分百不行的,因为电阻不管是串还是并,本 ...

内容详实的表头调整原理回复。

网友E:
表头的灵敏度允许有一定的误差,
若这个误差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正或负),
则该表的基本设计指标就可以通过调节表头电阻来校正。
绝大多数的表,表头周边均有分流结构,即必须遵循 Ig*Rz=Vo(网孔压降,设计指标),若Ig有微变可调节Rg来调整Rz,以使Vo保持不变。这个操作的本质是调整分流比,负作用是会使综合表头的内阻偏离设计值,因此要考虑以下因素:

1、综合表头内阻的误差,在具体档位被稀释的程度
2、各档位的设计误差

我想,表头不设磁分流,应该有以下前提条件:
3、表头灵敏度误差小、稳定性好
4、表头灵敏度未被满额使用(即各档均有分流结构)

只要认可1、2,做到3、4,对于多数低精度表来说,表头是可以不设磁分流的。
例如,当下内磁表头多数无磁分流(我测过多块误差均极小,拆开维修也未见失磁)。更有甚者,表头补偿电阻也使用了固定电阻(例如天宇MF47B),这种表一般会预留多个贴片焊接位置,会视表头的批次而定(例如2018年与2021年的MF47B,表头补偿电阻就不同)。

一般来说,对综合表头内阻比较敏感的是基础档,如MF47的50uA/0.25V档,这种设计对表头灵敏度的要求会严格些(尤其是经典MF47,其电压档无分流,表头必须要有磁分流)。像MF30、MF368,其最小电流档不作电压档使用,所以其电压降也无精度限制,进而对表头灵敏度的要求也会宽泛些。

MF10表头的灵敏度很高,不到10uA,厂家也是给出了个范围(9.15uA~9.3uA),而非准确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咋说,你这方法在哪种万用表中都不好用,这只电阻只是用来修正视在表头内阻的。

为何不好用呢?可是绝大多数万用表里都有这个可调电阻,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在修正表头内阻,可一般认为其功能是调整万用表基础挡位用的。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讲,因调节表头补偿电阻带来的内阻误差,不见得比电阻的离散误差大

网友E:
MF10表头灵敏度允许的范围,在此范围内,可以调节表头补偿电阻R29来校正基础档。

网友:
外磁表头的磁分路器是用于调整裸表头灵敏度的不一致性,万用表串联在表头与分流器的可调电阻用于批量生产中基础灵敏度的调整,因为设计再好的分流器,尽管用脚高精度的电阻,但也不可能没有误差,有误差是绝对的,一致性是相对的。

楼主:
我主要疑问是:
  MF18没有调整灵敏度的短路铁片,那么当年生产时是怎么控制好表头的灵敏度精准在45uA?难道每一只表头都刚好一次充磁(或是退磁老化)就是精准的45uA满偏?
   表头串联的600R可调电阻我理解是只是用来调整表头内阻达到标准的设计理论值,即在表头灵敏度为45uA情况下,如果表头回路中,表头内阻不是330R,那么调节R,使表头回路电阻达到理论值(R?+330R)),其和灵敏度应该没什么关系.
所以这问题就来了,退一步讲,就算当年出厂表头灵敏度是45uA,那万一失磁了,那怎么搞,业余条件充磁应该没那么精准,造成维修困难,就算送到售后返厂,这个做法也很不经济,在当年物资短缺条件下,实在不合理!
   不过看MF18设计,感觉调节表头串联电阻,应该对校准电流档有帮助,因为MF18最小电流档设计为65uA,那么看起来这里就给表头灵敏度留有一点余量,感觉上如果灵敏度下降一点点,应该可以调回来.
   (我的这块MF18表头大约46uA,低了1uA,所以搞得我好纠结要不要充磁,这个差得也不多,主要是电流档里有绕线电阻断了,所以也没法立即验证)
   另外,线路里还设置了交流校准电阻,和毫伏档校准电阻,所以再次觉得那个串联电阻应该可以调回一点整表的灵敏度(非表头灵敏度,这个都只是推测).
   看线路,调节表头串联电阻,唯一有影响的就是电阻档,因为电阻档应该是按45uA的满偏设计的,且其是独立分流线路,没有共用直流档分流,所以到这一步调R感觉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电阻调灵敏度的,这样调出内阻就变了,电压挡会不准

我感觉电流电压倒是能通过电阻调准(如果灵敏度相差不大,高一点点或低一点点),初步看改变表头回路电阻应该可用微调一点电流,但没去细算到底有多大影响,倒是改变了这个内阻,电阻档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表头标称灵敏度是有误差的,在万用表里应用是靠铁片或可调电阻来调整基础挡位。大多数万用表都是用可 ...

请问这个"50uA"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表头,如果物理灵敏度低于45uA,那么用电阻的方法是百分百不行的,因为电阻不管是串还是并,本 ...

对,我的这块表头灵敏度是46.5uA,所以差一点点好纠结,还没有充过磁,要我精准控制充磁到45uA,感觉有难度!贴短路片我知道,但我奇怪的这表出厂时也没见贴短路片啊?他们当年怎么搞的?其他5类磁表都有短路片可调,这个MF18没有,觉得很奇怪,这里是否有我们不知道的玄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短路片会导致磁场均匀性变差,表头线性变差,一级表MF18、MF35都不设磁短路片。轻微的灵敏度问题可以调表 ...

目前看你这个说法最合理,只能认为是小范围内可以调R,并且最后指标依然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MF18和MF10型的磁钢是一样的,都是五类圆形超强磁钢。但后来为了节约成本,用了MF500的磁钢。早 ...

我一块79年18,表头准确45uA,这块是72年的,满偏46.5uA,这个行不行?

网友G:
软铁片(磁分路器)不是提高表头灵敏度的,现在表头灵敏度>45ua,已不能调整到基础灵敏度50ua,方法一,充磁。2、从新设计分流器、倍增器,点阻挡可能要增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头的灵敏度允许有一定的误差,
若这个误差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正或负),
则该表的基本设计指标就可以 ...

老郑,前几天收了块红金川47,真是差啊,我用布沾水清洁表盘,轻轻擦了几下,居然红色标识就掉了好多 线性感觉也比上次收的黑金川差,漏磁也严重,盖盖子和不盖后盖,指针都有半格差,铁片又在壳子里面,难调之极!果然这47越到后面越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主要疑问是:
  MF18没有调整灵敏度的短路铁片,那么当年生产时是怎么控制好表头的灵敏度精准在45uA?难道 ...

>>那么当年生产时是怎么控制好表头的灵敏度精准在45uA?
不可能全部是45.00,误差一定会有的,多少而已。

>>表头串联的600R可调电阻我理解是只是用来调整表头内阻达到标准的设计理论值 ... 其和灵敏度应该没什么关系。
与裸表头的灵敏度无关,但与电阻表、电压表、电流表的等效表头的灵敏度有关。最终要看等效表头。

>>那万一失磁了,那怎么搞...,实在不合理!
即便有磁分流铁片,其调节能力也不是无限的,所以要看失磁程度,当然有是最好的了,但厂家认对自己有信心,咱又能如何

>>不过看MF18设计,感觉调节表头串联电阻,应该对校准电流档有帮助
对所有档都有帮助,但只调一点有的感觉不到,因为影响程度不同。

>>...再次觉得那个串联电阻应该可以调回一点整表的灵敏度(非表头灵敏度,这个都只是推测)
“整表的灵敏度”您说对了,其代价是带来内阻误差。

>>看线路,调节表头串联电阻,唯一有影响的就是电阻档
这个您看错了吧,会影响所有档,但程度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50uA"点是什么意思?

MF18表的“基础档”是50μA,我这里说的“50uA点”就是直流电压档的接入点。
对于您的MF18表的表头灵敏度是46.5μA,只要其内阻不大于450Ω,就可以调整过来,对电压档影响不是很大,其他挡位影响更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铁片(磁分路器)不是提高表头灵敏度的,现在表头灵敏度>45ua,已不能调整到基础灵敏度50ua,方法一,充 ...

请问MF18的满度电流到底是45uA还是50uA呢?看线路里面写的是45uA,但看你们这里说的好像又是50uA?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郑,前几天收了块红金川47,真是差啊,我用布沾水清洁表盘,轻轻擦了几下,居然红色标识就掉了好多 线性感 ...

我一般用酒精棉球清理,除了手写的编号那儿,别的地方都擦过,从没掉过色啊

网友H:
我估计,在没有灵敏度调整铁片的时候,生产厂家是依靠表头制作过程中退磁那一道工序,来保证表头满偏电流的准确度。

网友G:
我没有18表,图纸表明表头灵敏度45ua,50ua是该表的设计灵敏度。
《万用电表》扫描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5697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当年生产时是怎么控制好表头的灵敏度精准在45uA?
不可能全部是45.00,误差一定会有的,多少而已 ...

不是,我说的对电阻档有影响,意思是我调节R来校准直流电流档,那么MF18基于直流档的电压档理论上也是准的,但这个MF18的电阻档是单独的分流设计,没有共用其电流档,但电阻档设计推测是基于45uA来设计的,但是调R对电阻档来说,并不能得到45uA的灵敏度,甚至表头理论也不是设计值了,所以最终结果是电流电压档可能能调准(我这块表灵敏度低了1.5uA),但电阻档就没办法校准了(除非改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用酒精棉球清理,除了手写的编号那儿,别的地方都擦过,从没掉过色啊 。

我以前也没遇到过这情况啊,看得出来我补画的部分吗
就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估计,在没有灵敏度调整铁片的时候,生产厂家是依靠表头制作过程中退磁那一道工序,来保证表头满偏电流的 ...

嗯,估计是这道工序,但这个没有调节的,对表头维修极不友好,特别是以前东西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没遇到过这情况啊,看得出来我补画的部分吗

就这块,

还真是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没有18表,图纸表明表头灵敏度45ua,50ua是该表的设计灵敏度。
《万用电表》扫描件
http://www.crystal ...

这本书下过也翻过,好像没看到有MF18这个的说明啊?在多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真是看不出来 。

哈哈,看来技艺有所进步,那个c(uF)50Hz,L(H)50h下面的线都被我擦掉了,还有"川"最右边一竖,没有合适的笔,用刀片蘸指甲油画上去的,刚开始一团糟,当时效果差点就摔地上了,后来无意中拿着放大镜用刀片刮掉多余的,居然还看得过去
另外发现指甲油涂指针不好用,前面平衡调得很好的,第二天发现竖起来时右偏了,估计是指甲油干了,指针那边变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本书下过也翻过,好像没看到有MF18这个的说明啊?在多少页

指针万用表电路原理很简单,中学物理就够了,全电路欧姆定律+串联、并联知识。仔细读一读,能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说的对电阻档有影响,意思是我调节R来校准直流电流档,那么MF18基于直流档的电压档理论上也是准的, ...

MF18欧姆表,其等效表头的灵敏度是 10.5V/120k=87.5uA,45uA只是一部分,
欧姆调零就是调整这个87.5uA的,理论上欧姆表对表头灵敏度的适应能力更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来技艺有所进步,那个c(uF)50Hz,L(H)50h下面的线都被我擦掉了,还有"川"最右边一竖,没有合适的笔, ...

涂指针我用油性记号笔,指甲油有重量,有人调平衡用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说的对电阻档有影响,意思是我调节R来校准直流电流档,那么MF18基于直流档的电压档理论上也是准的, ...

对于46.5μA的表头,要使50μA档准确,表头侧的综合内阻应为451.6Ω,这时对电阻档的1K档有一点点影响,中心值下降了20~30Ω,对其他档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涂指针我用油性记号笔,指甲油有重量,有人调平衡用它。

当时没有记号笔,当时又不想把一堆零件继续摆着,不过记号笔颜色难以深,也容易掉.
电阻档没有细推,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表盘满偏时为45uA,那么这时假设表头回路电阻为R1,那么当我这个表满偏46.5uA的时候,前面在电流档用R校准了满偏,这时候的表头总电阻为R2,但出厂时,电阻档肯定是按R1来设计的,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为R2,所以这个时候是否电阻档会有误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MF18欧姆表,其等效表头的灵敏度是 10.5V/120k=87.5uA,45uA只是一部分,
欧姆调零就是调整这个87.5uA的 ...

直流电压表的等效表头的灵敏度是1/(20k/V)=50uA,这就是liiqi老师说的50uA,
交流电压表的等效表头的灵敏度是1/(2k/V)=500uA,
直流电流表的等效表头的灵敏度是45uA,极限压降为300mV,调节R能保持这个300mV,
(其它等效表头均有各自的极限压降,也可以调节R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46.5μA的表头,要使50μA档准确,表头侧的综合内阻应为451.6Ω,这时对电阻档的1K档有一点点影响, ...

嗯,对,我也是这么理解的,现在想要完美且精准,有两种方案游移不定:
1.充磁,但还没给任何表充过磁,这是个问题.
2.微调铁芯,但可能影响线性.
最后根据情况再贴铁片精调灵敏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没有记号笔,当时又不想把一堆零件继续摆着,不过记号笔颜色难以深,也容易掉.
电阻档没有细推,我是这 ...

我一般是反复涂几遍,颜色比较艳,但也可以。使用质量好的油性笔,不会掉色的。
误差肯定会有,但可能没想的那么大,
因为还有欧姆调零,另外欧姆表还取决于各档内阻,
所以我说会被稀释,具体要看失磁程度和各档的稀释能力,
对于欧姆表,各档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反复涂几遍,颜色比较艳,但也可以。使用质量好的油性笔,不会掉色的。
误差肯定会有,但可能没 ...

行,决定先把电阻搞通了看看实际情况再决定要不要充磁,明天终于要开始第一次充磁实验了(MF10),本来是有一块MF14充磁练手的,哪只拆下铁芯做了下清洁再装上去,灵敏度直接变156uA了,粗测发现线性也还行 反正MF14要求也不高,搞得充磁练手的也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反复涂几遍,颜色比较艳,但也可以。使用质量好的油性笔,不会掉色的。
误差肯定会有,但可能没 ...

前面说的,都是在一定范围内能调整。
你这个差1.5uA就有些大了,一般不允许超过0.5uA的,更何况18表的精度等级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对,我也是这么理解的,现在想要完美且精准,有两种方案游移不定:
1.充磁,但还没给任何表充过磁,这是个 ...

对于MF18一类的表头(MF10、MF14、MF20、MF35)拆卸相比其他的要费点劲,磁隙小且磁性很强,一不小心就会碰到游丝和动圈。我充磁一般不拆动圈,直接充,坛里就有资深玩家介绍不拆动圈的充磁方法。

网友:
磁分路器(弧形软铁片)只能降低表头灵敏度,改变位置可以调节降低表头灵敏度的程度,调节范围并不大。我有一块U201,轻微失磁,拆掉磁分路器,灵敏度有少许提升,但还不达标。我在表头后面贴了两片直径8mm厚5mm的钕铁硼磁铁,让50μA档基本正常了。有位同好发帖介绍过厂家售后服务部给万用表充磁过程,用专用的工装充磁比业余自制的充磁装置简便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看你这个说法最合理,只能认为是小范围内可以调R,并且最后指标依然达标

调一调试一试就知道了。先调这个电阻使50μA档准确,再校对150mV 直流档,再交流电流最低档。
我有五六只MF18,只要50A能调过来的,别的档都能靠电阻精度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MF10表头灵敏度允许的范围,在此范围内,可以调节表头补偿电阻R29来校正基础档。

MF10 实表那个电阻不可调,出厂前按照表头内阻配的固定电阻。MF10倒是可以用磁短分器来微调灵敏度。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对,我也是这么理解的,现在想要完美且精准,有两种方案游移不定:
1.充磁,但还没给任何表充过磁,这是个 ...

楼主你的72年MF18是三线表还是五线表

网友I:
我也有块72年的18表
楼主也发几张图片看看,你的和我的有区别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说的,都是在一定范围内能调整。
你这个差1.5uA就有些大了,一般不允许超过0.5uA的,更何况18表的精 ...

是有点大,掉磁了,又不想充(目前也还不会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MF18一类的表头(MF10、MF14、MF20、MF35)拆卸相比其他的要费点劲,磁隙小且磁性很强,一不小心就会 ...

应该有一点经验了,MF14的拆了好几次,你本来那块MF14满偏170多,拆了下再装上去156满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一调试一试就知道了。先调这个电阻使50μA档准确,再校对150mV 直流档,再交流电流最低档。
我有五六 ...

嗯,准备先把电阻搞通了看下实际情况再决定充不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72年MF18是三线表还是五线表

5线的,这样的,记错了,是一块79,一块76,没有72的
左边79的整好了,表头标准45uA,右边76的表头满偏46.5uA,绕线坏了好几个,还没整,这种绕线坏了好麻烦,都断好几截,又没有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块72年的18表
楼主也发几张图片看看,你的和我的有区别没

去年底开始捣鼓指针表,肝了若干个晚上,已收获了14表2块,500表一块,47表2块,18表一块.
目前还剩2块未知小表没拆包,另外18一块(表头不达标),14一块(表头不达标,但拆装了一下动圈,满偏竟然从170升到156,当时就亚麻呆住了,竟有这种好事),10一块(表头不达标,壳子破,线路板掉皮,可能电阻还不对....)各一个没修好

网友J:
楼主好像把那个调整铁片想得作用太大了,10表调整铁片没记错的话也就只能调一到两个小格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有点大,掉磁了,又不想充(目前也还不会充)

楼主这块表的表头在45μA时应该是差大概2小格到满偏。磁分路器只能降低表头的灵敏度,不能提升,所以就不要纠结MF18表为什么没有这个装置的问题。不想充磁的话,可以尝试在表头托后面(塑料圆柱两侧)加小片的钕铁硼磁铁试试,也许能矫正过来。但需注意磁体极性,不要在离表头很近的地方反转外加磁铁,有进一步让表头失磁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像把那个调整铁片想得作用太大了,10表调整铁片没记错的话也就只能调一到两个小格

我意思是有铁片充磁就容易一些,充大一点没关系,到时调铁片,这个没有铁片要精准充到45uA感觉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块表的表头在45μA时应该是差大概2小格到满偏。磁分路器只能降低表头的灵敏度,不能提升,所以就不 ...

行,把电阻搞通了试试

网友E:
这些黑大个太占地方了,我研究过几块之后就改玩儿4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黑大个太占地方了,我研究过几块之后就改玩儿47了 。

是啊,而且一块表4斤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像把那个调整铁片想得作用太大了,10表调整铁片没记错的话也就只能调一到两个小格

同感,调整铁片的方法来调整磁场强度的方法其调整的范围的确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5uA比标称灵敏度要高,但高出的不多,在误差范围内,如果觉得不爽,可以用我说的方法做调整,如果表头 ...

前两天一修好了电阻,调通了,然后调了平衡,最后使用电阻调整后,电流,电压对比FLUKE87基本刀刀压线!
电阻档感觉稍微差一点,但也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