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量子隧道朋友的指导下,一次就做成功了50Ω的共面波导

楼主(2024-03-09):
不久前,花18元买来一只声称频率可达4GHZ的衰减器,打算变通使用,用玩具网分测试了一下,那个直通的微带线(应该是波导)阻抗就严重偏离,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0720&extra=,量子隧道朋友和其他的朋友给与了详细的指导,鼓励自己动手去实践,于是乎,花了一些时间绘制了PCB,今天收到板子,焊好SMA插座,进行了粗略的测试,共面波导的阻抗非常接近50Ω,太高兴了!

用两种方法测试:电缆测量和时域变换,测试的图片如下。

6.18元买来的

网友A(2024-06-13):
引用 网友B:
感谢量子老师的精美图片。还想请教一下您,按您的经验,第三级放大器的供电是两种接法都可以吗?接了VD3 ...

灵魂手绘里边的电路图供你参考:

OUT不接锥形电感,从VD3接电源的话,原理上可行,但是,第三级电流挺大的,有一两百毫安,电源电流在VD3内部40ohm吸收电阻上电压会有4-8V,这个功率是不可小觑的,应该会烧吸收电阻。而且也会大大增加你的功率预算和电源复杂度。

锥形电感有便宜的,你可以到某宝上搜搜BCR-531,我印象三五十块钱一个。不过这个电感只管高频,低频需要再串一个大电感。

网友(2024-03-09):
恭喜恭喜!看得出老兄是认认真真玩射频的,值得俺学习!

网友:
射频应该挺好玩的,以前曾有过玩的念头。不过实际应用面太窄,而且,基本要靠pcb布线来控制关键参数,在没有仪器(网络分析仪)、pcb设计工具、低廉的pcb制作成本的以前,作为个人爱好,根本就玩不起来。

网友A:
恭喜恭喜,一次就做到了1ohm以内,实在难得!
我前一阵子为了DIY示波器采样头,需要用到1.0mm板厚,预先做了个1.0厚板子实验最佳阻抗,试了6条不同粗细的,结果仿真最佳和实验最佳相差了差不多有5ohm。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许是厂家1mm的板材和1.6mm的不太一样吧,也或许是因为嘉立创的阻抗控制不严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一次就做到了1ohm以内,实在难得!
我前一阵子为了DIY示波器采样头,需要用到1.0mm板厚,预先做 ...

力创说了做阻抗要加钱!不加钱只能听天由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力创说了做阻抗要加钱!不加钱只能听天由命了

想起来大概接近1年前我吹牛要DIY示波器。在这里总结一下吧:
这个实验项目做了五六个板子,采样头/CPU,触发/延迟,采样脉冲发生,分这几个模块做的。用商用微波肖特基二极管BAT15-04W做的二极管采样头。用一个光调制器芯片(TGA4943)做的采样脉冲发生器,取它的摆幅大边沿窄之有利特性。具体实验,其实大概和这几个Tek的采样示波器文档里说的差不多,相当于技术考古吧:
https://w140.com/tekwiki/images/1/13/85W-23777-0.pdf
https://w140.com/tekwiki/images/e/e0/062-1172-00.pdf
带宽做到了~5GHz(去年8月份的结果)。想冲10GHz,又努力了几版,始终停留在5GHz上不去了。估计是因为BAT15也就这样了。估计要想上10G,得找专门的高速采样用肖特基二极管了。

补:制作前的激励是看了这位老兄的帖子:
https://hackaday.io/project/162998/logs
尤其是这个子帖:
https://hackaday.io/project/1629 ... a-toy-diode-sampler
和这个报告:
https://cdn.hackaday.io/files/16 ... o-supercon-2019.pdf

估计结果是应了那句古话:个人玩微波要适可而止。要往上拔技术指标,到最后只能拚钱了(尤其是拚微波芯片和高端机加工,都是钱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创说了做阻抗要加钱!不加钱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的板子是捷配加工的,本来也下载了嘉立创的,但没有用它绘图,只是用来查找一些封装。年纪大了,要学新的东西很费力,折腾这些减缓衰老进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一次就做到了1ohm以内,实在难得!
我前一阵子为了DIY示波器采样头,需要用到1.0mm板厚,预先做 ...

感谢你的指导!

波导的尺寸线宽和与共面地的间距完全是按照你提供的数据绘制的,我只是重复演算了一下,SMA封装也是按照你提供的资料绘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大概接近1年前我吹牛要DIY示波器。在这里总结一下吧:
这个实验项目做了五六个板子,采样头/CPU ...

感谢分享,俺下载了,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没点功力玩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是捷配加工的,本来也下载了嘉立创的,但没有用它绘图,只是用来查找一些封装。年纪大了,要学新 ...

借用mov99的语录:关于玩,我们是认真的

楼主:
廉价网分看起来似乎是玩具,实际使用不错,性价比很高!作为LCR测试仪,工作频率比电桥高许多,但是必须配置合适的测试治具才能实现。市场上难得买到这类工具,如果能够买到价钱也不低!根据测试的要求,自己做还是可行的。

我这里做的,分离元件采用插孔架构,贴片元件在PCB板上贴上去,采用顶针顶紧,再就是用夹子压紧,用镊子按住元件贴到焊盘上也是一个办法,但是需要一只手配合。

测试前,网分需要进行开路、短路、负载、直通校准,应用自制的治具,难免会有剩余参数影响结果,尤其是数值较小的元件,所以需要用电延迟功能增加延迟时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已知容量的元件作为参照调节电延迟,尽量将测试电缆的终端延伸到元件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大概接近1年前我吹牛要DIY示波器。在这里总结一下吧:
这个实验项目做了五六个板子,采样头/CPU ...

我记得以前有个射频工程师跟我讲过,微波玩儿到最后玩儿的都不是电子了,纯粹是机械,机械精度不够屁也搞不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一次就做到了1ohm以内,实在难得!
我前一阵子为了DIY示波器采样头,需要用到1.0mm板厚,预先做 ...

你想想,我们知道板厚、介电常数等参数,用工具就可以设计阻抗,为什么板厂还要收取阻抗费呢

原因就在于板材的介电常数只是个大概值,具体是多少,每个品牌、甚至每个批次的板材都不一样,虽然误差范围不是很大,但对于几个G的微波来说,是无法忽略的。

板厂会在测定板材的微波参数后,根据你的阻抗要求,对你的设计进行微调来保证阻抗,这一步在设计阶段是无法完成的,哪怕你画多跟不同的线宽来试错,等你正式下单的时候,板材的介电常数可能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方法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想想,我们知道板厚、介电常数等参数,用工具就可以设计阻抗,为什么板厂还要收取阻抗费呢

...

这就是老厂的价值。工艺稳定,材料来源稳定,给客户提供的是可预期的交货。我过去做的板子最多有二十多层。做背板的同事有做三十多层的。板子上线宽4-5mil,也即大概十分之一毫米宽,仍然可以保证阻抗偏差正负百分之五。都是找长期合作的PCB板厂做,这样才有可靠的交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老厂的价值。工艺稳定,材料来源稳定,给客户提供的是可预期的交货。我过去做的板子最多有二十多层 ...

是啊,现在的板厂很难说,都有好几家供应商,每个批次用哪个供应商的货都没准儿,如果不用厂家确认阻抗,自己大概设计也就能在1G以内保证,而且多层板的压层厚度也没准儿,我在多层板上做阻抗都不敢用内层地,都是把内层掏空了用表层和底层(这样不好的一点就是线很粗,太占地方),否则鬼晓得他给你压多厚的中间层,问他们工程师回答也是不确定,要以内层为参考做阻抗,必须得给钱他们帮你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啊,现在的板厂很难说,都有好几家供应商,每个批次用哪个供应商的货都没准儿,如果不用厂家确认阻 ...

我们最早用FR4,后来速率上去了用过一段时间的RO4350,再后来就用松下的M4,5,6,7。。。一路上去。每次启用新材料都要花一段时间做些板才能稳定下来。
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在家鼓捣最多四层板,即使这样,表层做阻抗的话我都尽量不用第二层做地。一二层和三四层之间介质太薄了,嘉立创这样的厂很难把阻抗做好的。而且由于SMA焊盘太大,介质太薄,在廉价SMA封装处阻抗下跌严重,很难把回损做好。阻抗苛刻的场合,以一三层来做阻抗是个好主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廉价网分看起来似乎是玩具,实际使用不错,性价比很高!作为LCR测试仪,工作频率比电桥高许多,但是必须配 ...

学到了。前几天看首楼末图还没看懂,现在才知道是夹子。我下次也搞些夹子,摆脱手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最早用FR4,后来速率上去了用过一段时间的RO4350,再后来就用松下的M4,5,6,7。。。一路上去。每次 ...

也不是薄不薄的问题,关键是它这个厚度没准儿,厂家也难以给出准确数值,他们也是压完内层后,根据实际测算厚度再决定顶层的阻抗调整,至于SMA焊盘大的问题,这个可以不用SMA的,选个其他接插件也行,不过可能成本会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是薄不薄的问题,关键是它这个厚度没准儿,厂家也难以给出准确数值,他们也是压完内层后,根据实际 ...

薄了后相对误差就大了,阻抗误差就大。
例如,同样是加工误差0.5mil,对于20mil不是太大的事儿,对于4mil就是百分之好几十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到了。前几天看首楼末图还没看懂,现在才知道是夹子。我下次也搞些夹子,摆脱手按

为了按住贴片,我还专门买了一把陶瓷镊子,操作起来总是感觉不牢靠,几次用力不当,贴片也蹦走了!最后受电桥贴片测试座启发,采用顶针结构试验,就腾出双手来了。但是结构会产生剩余参数,用电容描述的话,大约有1PF左右的电容,顶针虽然接地,与贴片的接地端也有10毫米左右的长度,怎么弄也难以缩小,对于小数值贴片会产生误差。虽然能够通过电延迟剔除一些,但会影响测试频率的上限,1GHZ以下应该影响不大吧。

MF35_朋友说过用弹簧片压住贴片,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试验了一下,难以找到合适的弹簧片,于是想到用夹子,这次打板就进行了尝试,结果不错。夹子的材料好找,稍微弄一下就行,贴片紧贴SMA插座,看起来就没有剩余参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按住贴片,我还专门买了一把陶瓷镊子,操作起来总是感觉不牢靠,几次用力不当,贴片也蹦走了!最后受 ...

模仿电桥用顶针的话,顶针既提供压紧力又提供电连接通道,顶针的寄生参数对DUT肯定有影响的。
我没实践过VNA配顶针这种配置,我猜测或许可以如此去掉顶针的寄生参数:
顶针先顶一个和DUT厚度差不多的塑料块,此为开路状态,对VNA进行开路校准。
顶针再什么也不顶,就让两个顶针互顶,此为短路状态,对VNA进行短路校准。
顶针再顶个50ohm射频电阻,此为load状态,对VNA进行负载校准。
这样或许可以将顶针的寄生参数大部分除去。
射频电阻可以买一个。据我实验,普通0603 50ohm电阻的寄生电感太大,用3个150ohm0603普通贴片电阻摞一起两端焊牢,可以相当程度上接近理想50ohm。

1G到3G之间,还是要把DUT按到PCB上测。
超过3G的话,LiteVNA也不准了。LiteVNA从4G开始射频功率狂泻,迹线噪音大增,温度稳定性也不行了。4G往上只有概略参考价值。这玩意号称能跑9G,但是4G往上就只有参考价值了。6.3G往上更不可信了。
我分解过LiteVNA,其射频通道的几个关键元器件用的是3G的,如射频开关,balun。反射电桥设计也一般般。能跑到3,4G就不错了。这可以解释它4G以上的性能大跌。
LiteVNA设计可圈可点的地方是其端口隔离。700元的小玩意,还是在一张板上把所有电路都做出来,端口隔离度和底噪都不错,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仿电桥用顶针的话,顶针既提供压紧力又提供电连接通道,顶针的寄生参数对DUT肯定有影响的。
我没实 ...

刚才比较了顶针结构和夹子结构的测试端口,用1206贴片100nH和10PF,结果如下:

测试频率      L/C           顶针结构              夹子结构               差值(顶针寄生参数)
   5MHZ         C              10.6PF                  9.75PF                       0.85PF
   5MHZ         L              101nH                   97.9nH                       3.1nH

   50MHZ       C              11.7PF                  10.8PF                        0.9PF
   50MHZ      L               109nH                  105nH                         4nH

你给出的对顶针结构端口校正方法是可行的,取材也不难。

我想,根据试验,我做的PCB板两个端口的电长度大概相差10mm,即顶针结构的电长度比压紧结构端口长10mm,是不是可以将压紧结构的端口增加10mm的波导,这样,两个端口就基本一致了,两个端口互换使用,就不需要另外处置了。如果可行的话,我就修改一下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比较了顶针结构和夹子结构的测试端口,用1206贴片100nH和10PF,结果如下:

测试频率      L/C     ...

顶针比起夹子,大概是多了0.87pf,3.5nH吧。

传输线有几个经典关系:Z=SQRT(L/C)(欧姆),V=1/SQRT(LC)(米/秒)。
L,C是每米电感,电容。
所以L=Z/V,C=1/ZV。
而FR4电路板,按V=0.2*10^9m/s,Z=50ohm算,代入,
L大概是250nh/m,2.5nH/cm。
C大概是100pf/m,1pf/cm。

你测出来的0.87pf接近1pf,所以按电容看差不多可以用1cm等效。而3.5nH比2.5nH就多了1nh。也即夹子比1cm线,多了点感性。
我怀疑是顶针的地的弹簧铜片带来的额外电感。
但是也多出来不多,3.5比2.5也就多1nH。小于绝大多数器件的自感。所以用1cm延长线来等价,也差不多了。
一个0402封装的电感就有0.4到1nH。一个SOT23封装的两个管腿之间的电感就有1.5nH。
祝实验愉快!

网友E:
恰好之前做滤波器实验板的时候也加了个传输线测试部分,线宽等所有参数都是按JL C官方的阻抗神器的计算数据来的(共面单端,2层1.6厚,0.254间距,宽1.1196),但是最后用LiteVNA测试是46.6Ω,不太理想,所以做阻抗管控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恰好之前做滤波器实验板的时候也加了个传输线测试部分,线宽等所有参数都是按JL C官方的阻抗神器的计算数据 ...

前几天买了一只PCB衰减器,板上有波导线,测试了一下,68Ω左右,于是将多年前买NWT虚拟扫频仪配置的衰减器找出来,其中的直通就是微带线,测试接近50Ω,说明这玩意是有讲究的,不能随意,买来的LiteVNA网分也是实在的,不是没有谱的玩具!在量子隧道朋友的指导下,我尝试第一次做PCB波导,居然就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以前有个射频工程师跟我讲过,微波玩儿到最后玩儿的都不是电子了,纯粹是机械,机械精度不够屁也 ...

何止是机械,对俺来说那简直就是黑魔法!

最新一期的 TSP 视频,讲的是罗德的 70GHz 衰减器,这不就是金灿灿的法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仿电桥用顶针的话,顶针既提供压紧力又提供电连接通道,顶针的寄生参数对DUT肯定有影响的。
我没实 ...

电桥用于测量贴片元件的治具的顶针都是可锁紧的,自制的话也可以考虑加上简单的锁紧装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恰好之前做滤波器实验板的时候也加了个传输线测试部分,线宽等所有参数都是按JL C官方的阻抗神器的计算数据 ...

你这个有两个问题
1.带参考层的共面波导,地孔要打在尽量靠近边缘,而且要密,你的地孔离边缘有一段距离,还比较稀疏,这个影响比较大,你可以参考楼主的做法
2.表面的阻焊最好是不要,阻焊有介电常数的,虽然影响不大,能不要还是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止是机械,对俺来说那简直就是黑魔法!

最新一期的 TSP 视频,讲的是罗德的 70GHz 衰减器,这不就 ...

刚刚去看了下,有点意思。虽然神奇,但是原理还是和低频的一样,是一节节的pi形电阻衰减网络级联。每节都有个机械开关来执行跳过功能。为了跑高频,必须做的很小很精细,看样子每节衰减是做在陶瓷片上的薄膜电阻。我分辨不出白瓷和蓝宝石片,也可能是用的蓝宝石片。
我倒是挺羡慕这几个播主总是有好东西可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桥用于测量贴片元件的治具的顶针都是可锁紧的,自制的话也可以考虑加上简单的锁紧装置。

好像俩玩具电动机互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有两个问题
1.带参考层的共面波导,地孔要打在尽量靠近边缘,而且要密,你的地孔离边缘有一段 ...

我觉得还有一条,层主的板子可能缝隙取小了。应该在设计截面参数时,保持阻抗50ohm不变的情况下,让线宽点,缝隙大点,这样缝隙的加工误差不会严重影响阻抗值。要是用普通板厂做板的话,把缝隙做到0.5mm宽以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有一条,层主的板子可能缝隙取小了。应该在设计截面参数时,保持阻抗50ohm不变的情况下,让线宽 ...

俺也是这么想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线宽和间隙做大,减少尺寸误差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有两个问题
1.带参考层的共面波导,地孔要打在尽量靠近边缘,而且要密,你的地孔离边缘有一段 ...

阻焊油的问题,特意查过了JLC的阻抗神器的计算结果就是已经考虑了阻焊油的影响的

网友A:
突然想起来我收藏有几个弹簧压板,刚刚翻出来了,看来也有必要做几个夹具了,好东西不能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来我收藏有几个弹簧压板,刚刚翻出来了,看来也有必要做几个夹具了,好东西不能浪费

这玩意不错,这是哪里用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不错,这是哪里用过的?

是试验线上组装模块时用来压元件的。有些元件不是焊的,粘上,再在上面或侧面做光电耦合,然后用光固化胶来粘。
后来试验线搬家,他们把它扔垃圾堆,被我抢救回来了。

网友:
我等小白还需努力,多泡泡坛子,坛里盘龙卧虎,大佬真多,膜拜!

楼主:
几天前,量子隧道朋友给我寄来了几只压板,可用来制作测试贴片元件的压紧器,折腾了半天,改制好了。

这之前,我实验过几种测试贴片的治具,一种是顶针结构,一种是压紧结构。顶针结构有难以剔除的剩余参数,反复实验验证,大概有3nH左右的电感,一般应用影响不大,顶针结构夹持比较可靠,每次夹持好就能获得可靠的测试数值。压紧结构采用夹子改制的,以前做的鳄鱼夹的压力似乎小了一点,贴片要放到位,即便这样,也难以做到可靠接触,有时就要给夹子加点力才能获得可靠的数值。

今天再次寻找一种鳄鱼夹,按动时感觉有点压力,太大会不会损坏贴片。以前做的都是焊接到PCB板上,这次找的夹子体积大一点,可在夹子上钻孔,于是安装上螺柱,夹子的前端焊接一只螺柱,拧上绝缘的铁氟龙螺杆,用这个螺杆去压紧贴片,实验的效果很好,不需特别仔细的安放贴片就能可靠的接触,感觉效果好多了。

网友C:
夹子与器件接触部分应该做成可以转动的,以保证垂直施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子与器件接触部分应该做成可以转动的,以保证垂直施压

谢谢指导!
垂直施压,受力才均匀,接触才可靠。

楼主:
将量子隧道朋友提供的压板安装在已有的PCB上,试验了一下,不错!因为压板前端抬起后力度增加,比起那个鳄鱼夹的力度似乎小一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几天前,量子隧道朋友给我寄来了几只压板,可用来制作测试贴片元件的压紧器,折腾了半天,改制好了。

这 ...

授人以渔,授人以鱼,为量子隧道精神点攒!为老先生老骥伏枥精神点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天前,量子隧道朋友给我寄来了几只压板,可用来制作测试贴片元件的压紧器,折腾了半天,改制好了。

这 ...

我看有几幅图,PCB反面有磁环电感。是给DUT提供偏置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授人以渔,授人以鱼,为量子隧道精神点攒!为老先生老骥伏枥精神点攒!

正好有几个自己用不完,不如同乐
老先生才真的是喜欢分享。每贴都事无巨细,几乎手把手地讲制作过程和详细图片。这也给了我不少信息呢。例如,我有好几个小表都是看了老先生的帖子才知道并收入的:)还有一些仪表的操作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有几幅图,PCB反面有磁环电感。是给DUT提供偏置用的吗?

不是作偏置的,是用来转换阻抗、大致测试三端滤波器的。事实上、不同的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是不同的,要求严格时,应该是以滤波器给出的资料为准。不过,大致改善一下匹配,曲线就好看的多了。

你提到的偏置,我也考虑过,不过要在很宽的频率范围满足要求,会有一定困难。我有一台台式电桥,是可以给器件提供偏置的,外部用可调直流电源供电,如果用来测试变容二极管就很方便,不过电桥只有100KHZ,而网分,随便就是几百MHZ甚至几GHZ。

偏置有两种吧,一种是电压偏置、一种是电流偏置,调节大小的问题由外部电源来解决,网分的测试电路,怎样去加偏置,PCB板怎样布局,这些都需要仔细考虑。你的提示给我增添了折腾项目,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作偏置的,是用来转换阻抗、大致测试三端滤波器的。事实上、不同的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是不同的,要求 ...

根据我的理解,电压偏置好加。因为一般就是给电容,变容二极管提供个电压。这些器件基本上不消耗静态直流,所以偏置电压可以通过高值电阻加上去。高阻值的电阻不会对测试产生很大干扰。即使在意这一点点干扰,这个电阻的阻抗也很容易用后续的数据处理来除去。
电流偏置不太好加。一般是通过电感来加。而这个电感就极为讲究了,要避免自谐振,避免漏感,杂散电容旁路测试信号。一般30G以下可以考虑coilcraft的锥形电感。6G以下可以考虑coilcraft的铁氧体螺线管式偏置电感。minicircuits的偏置电感也凑合,但是不如coilcraft的。自己也可以做,用几个不同感值的叠层电感串联,可以尽量避免自谐振。这个地方是宽带工作,我的经验是不能用绕线电感。

网友A:
我参考了楼主的制作,也做了个VNA测试夹具,在这里献丑了
左边是插件测试部分。除了做了一堆插孔外,还加了一条用来提供偏置的孔和针。
右边是表贴的。有shunt-thru,shunt和series-thru三种。考虑到shunt磨损可能较大,做了两套shunt。shunt用的SMA也是中档的。其余SMA是低挡的。夹子做在了中心,可以旋转,按哪个方式测就转到哪个地方。夹子的头处理的不太好,我粘了一小块塑料来绝缘。将来找到合适的软点的东西再改一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参考了楼主的制作,也做了个VNA测试夹具,在这里献丑了
左边是插件测试部分。除了做了一堆插孔外 ...

你这个“中档” SMA 用的啥型号?

俺去年在易洛盟买了几只它自有品牌的,感觉做工真不错,就是价格有点儿贵,而且今年还涨价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中档” SMA 用的啥型号?

俺去年在易洛盟买了几只它自有品牌的,感觉做工真不错,就是价格有 ...

如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淘宝20软妹币,8.8软妹币,0.7软妹币的玩意。我把它们叫做高档,中档,低档货:)
都是没牌子货。前两个卖家号称是弯弯造的。我也不知该不该信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参考了楼主的制作,也做了个VNA测试夹具,在这里献丑了
左边是插件测试部分。除了做了一堆插孔外 ...

夹子转起来干活很好,这个得仿制一个!

你这个PCB底下是不是有一块金属垫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中档” SMA 用的啥型号?

俺去年在易洛盟买了几只它自有品牌的,感觉做工真不错,就是价格有 ...

金灿灿的,看起来好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夹子转起来干活很好,这个得仿制一个!

你这个PCB底下是不是有一块金属垫底?

是的。我翻出来了个以前搞的铝块放下用铜柱拧上,这样沉实一些,不会被电缆的扭力弄歪。
我还有四块PCB用不到那么多,你要的话我寄给你两块。这样可以免去测量画图的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灿灿的,看起来好漂亮!

去年买的时候折合大约人民币 30 块,跟量子隧道在某宝买的 20 块的比起来还多了镀金的螺母和垫圈,可惜今年涨价到 40 块钱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淘宝20软妹币,8.8软妹币,0.7软妹币的玩意。我把它们叫做高档,中档,低档货:) ...

你这个 8.8 的值得考虑,做工看起来挺好的,俺买的那种数量少的话咬咬牙还能承受,多了真心承受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 8.8 的值得考虑,做工看起来挺好的,俺买的那种数量少的话咬咬牙还能承受,多了真心承受不起!

宝->
店铺长贯电子->
进口:RF VERTICAL PCB JACK GOLD PLATED 偏角 SMA-KE DC:0~18G
刚刚看了下,此物还在卖。距离我当年买已经6年多了。
我发现“高档”和“中档”的,PTFE树脂绝缘块都会比金属凹一点点,大概半毫米左右。你看看你的是不是这样。我估计这是做的比较“规矩”的标志,可能是在阻抗设计上有所考虑。“低档”的,PTFE和金属就是平齐的。
我有一些压接的k头,也是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翻出来了个以前搞的铝块放下用铜柱拧上,这样沉实一些,不会被电缆的扭力弄歪。
我还有四块PC ...

不麻烦了,谢谢!

我的构思有些不同,让夹子转360度,修改了一下SMA封装,初步画了图,等明天再来检查,看不到差错就下单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宝->
店铺长贯电子->
进口:RF VERTICAL PCB JACK GOLD PLATED 偏角 SMA-KE DC:0~18G

老兄观察细致入微啊!俺这个品牌货确实如你所说,PTFE 比周围的金属略低一些。

俺手里的便宜 SMB 座子的 PTFE 甚至比周围的金属还略高出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麻烦了,谢谢!

我的构思有些不同,让夹子转360度,修改了一下SMA封装,初步画了图,等明天再来检查 ...

我昨天测了按我们共用的参数做的表贴shunt-thru通路的回损,一端接VNA,一端接端接头。过了两个SMA,6.3G内全程S11小于-20dB。对于FR4微带线加廉价SMA,这指标相当相当可以了。
series-thru通路,是个开路,用来跨接DUT。但是这个“开路”两端是有电容耦合的,有泄漏,S21在高频会翘起。要用这个series-thru来测元件,需要用series-thru通道来代替VNA的thru校准件重做一次thru校准,以把泄漏校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测了按我们共用的参数做的表贴shunt-thru通路的回损,一端接VNA,一端接端接头。过了两个SMA,6.3G ...

上午收到了PCB快件,立马焊好接插件,测试一切正常,感谢你提供的压板!

网友B(2024-06-11):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大概接近1年前我吹牛要DIY示波器。在这里总结一下吧:
这个实验项目做了五六个板子,采样头/CPU ...

您好,最近也想用TGA4943做个模块,但是网上下载的手册里都没有给封装尺寸,如果您那边有TGA4943的封装资料,可否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最近也想用TGA4943做个模块,但是网上下载的手册里都没有给封装尺寸,如果您那边有TGA4943的封装资 ...

可以,稍候,等我到电脑上给你处理。
--------------------------------------------
如上,是kicad库文件。附图是我根据测量结果得到的pinmap。
TGA4943这芯片,厂家datasheet只给部分参数,不给详细参数和硬件文档,所以需要蒙它的管脚功能。我是参考了这个芯片,用万用表量出来的。不同点是TGA4943内部是三级放大器,下边这个芯片是两级。
至于VC和VG,你按照需要的摆幅,根据手册加对应的偏置就行。
看TGA4954的图,输出bias电感是加在了VD管脚上。但是TGA4943是加在输出线上。应用时需要注意。见我贴的PCB图(左侧那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稍候,等我到电脑上给你处理。


收到,感谢量子老师!

网友A:
这个模块用起来有点讲究。不知你是做什么用。如果是用于生成高压高速信号的话,需要注意模块是有30倍增益,在增益的线性范围内模块没有边沿锐化功能。
例如,我需要输出6Vpp,12ps,那么根据30倍增益,输入0.2Vpp即可。但是这个0.2V输入,也是需要边沿12ps的。输入12ps,线性放大30倍输出12ps。
如果你的信号源达不到12ps,那么就要过驱动。例如信号源是120ps,慢了10倍,那么就需要信号源的幅度高10倍,2Vpp。大概是信号边沿时间慢了多少倍,信号幅度就得提高多少倍(这样信号斜率不变)。
如果是线性放大应用,那么没有我说的问题。
这个模块输出12ps边沿,相当于30GHz,直到毫米波,输出功率也还可以,还是相当霸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用起来有点讲究。不知你是做什么用。如果是用于生成高压高速信号的话,需要注意模块是有30倍增 ...

这个模块是用来给光调制器的输入信号放大用的,该信号是由处理器产生的,上升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应该是用在线性放大区。
感谢量子老师的再次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用起来有点讲究。不知你是做什么用。如果是用于生成高压高速信号的话,需要注意模块是有30倍增 ...

另:从拆掉片子的PCB上观察,右上角往左第二个引脚看起来是悬空的,和量子老师的图片略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从拆掉片子的PCB上观察,右上角往左第二个引脚看起来是悬空的,和量子老师的图片略有区别

这个脚是VD3,即第三级输出晶体管的漏极匹配。在输出脚有外部偏置电感(锥形)的情况下VD3是可以不接的。VD3内部是一个~50ohm接到D级,一个去耦电容到地。但是VD1/2无论如何是要接的。
话说,这个放大器内部很牛叉,我开盖过一个烧毁的,内部每一级都是一个“行波放大器”。一大排晶体管,挨个串起来,输入信号行波依次驱动每一个晶体管放大器;漏极输出信号往左走的就是去往VD3内部电阻被吸收,往右走的就是输出去的信号。

上图中的三级放大器,每一级如下,是个行波放大器:

网友:
收藏了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作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是VD3,即第三级输出晶体管的漏极匹配。在输出脚有外部偏置电感(锥形)的情况下VD3是可以不接的 ...

感谢量子老师的精美图片。还想请教一下您,按您的经验,第三级放大器的供电是两种接法都可以吗?接了VD3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输出级通过锥形电感来供电了?查了一下,那个锥形电感一个就要300多,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灵魂手绘里边的电路图供你参考:

明白了,量子老师讲得真是深入浅出,十分感谢!

网友G(2024-07-25):
很复杂,想问,怎么样才知道射频输出的阻抗是50欧姆,用什么来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很复杂,想问,怎么样才知道射频输出的阻抗是50欧姆,用什么来调整?

是说放大器吗?多少MHz的?
频率不高的话,你可以量量开路输出电压,再量量驱动50ohm电阻的输出电压,用类似于测电池内阻的方法得到输出阻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说放大器吗?多少MHz的?
频率不高的话,你可以量量开路输出电压,再量量驱动50ohm电阻的输出电压,用 ...

可以用手持电桥4080测量吗?76-86MHZ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手持电桥4080测量吗?76-86MHZ

没想出来怎么测。这个数字电桥是测无源器件的,可以测测LCR

网友:
测量端口阻抗用VNA或示波器或高阻输入的SA,调整端口阻抗用RLC元件、变压器、传输线或有源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