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磁铁判断一下电流

楼主(2024-03-09):
电机内部的电磁线圈,保险丝是1.6A的,电压是直流220V,通过1.6A的保险丝有经验的师傅给估摸一下它实际的工作电流大概多少呢?

网友:
笨办法 拿钳表卡一下电流,没钳表普通万用表10A档有吧?这个坛子的人最不缺的就是万用表吧?

网友A:
保险丝分快断和慢断两种,电机启动过程的电流比额定电流大很多
以上相当于什么都没说是吧

网友B:
看电机的额定功率啊。功率/电压=电流,这里没考虑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分快断和慢断两种,电机启动过程的电流比额定电流大很多
以上相当于什么都没说是吧

不是电机绕组,是电机上面的电磁铁。就是一个电磁线圈,制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的额定功率啊。功率/电压=电流,这里没考虑效率。

不是电机绕组,是电机上面的电磁铁。就是一个单独的电磁线圈,制动用的。

网友A:
直流制动器的话,当成电阻负载就行了,保险是1.6,那它的额定电流肯定小于1.6。
如果是我选保险,我会远额定电流的1.5-2倍。

网友C:
没有表啊?测量一下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估计的怎么准远不如一个破表量的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表啊?测量一下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估计的怎么准远不如一个破表量的准。

电磁线圈不在手里,所以不好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制动器的话,当成电阻负载就行了,保险是1.6,那它的额定电流肯定小于1.6。
如果是我选保险,我会远额 ...

所以估摸电流也就是1A,功率200W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估摸电流也就是1A,功率200W左右。

有可能更小,有的制动线圈采用分段供电,动作时电流较大,吸合后就降低电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线圈不在手里,所以不好测量。

直流线圈可以不考虑感抗,电流只取决于线圈直流电阻,把线圈直流电阻测量准确可以计算出来电流。I=U/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更小,有的制动线圈采用分段供电,动作时电流较大,吸合后就降低电流了。

是这样

网友D: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