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福禄克8840A台表电源变压器

楼主(2024-03-09):
一只初级有故障的福禄克8840变压器,用了一堆工具,废了半天劲,除去了包覆变压器周边的注塑胶体,现出变压器原形。由于变压器经过了注胶,估计再继续拆依然难度不小,故至此作罢。

网友A:
这个拆出来干嘛用呢?

网友:
好多变压器里面还有个保险丝的。能拆的话看看是不是保险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出来干嘛用呢?

没用了,就是拆解一下,解压解闷,消耗时间。不过,如果继续拆开线包,可以看到绕线结构,各绕组导线粗细,以及大概匝数。还可一探故障究竟。重绕太费事了没必要。

网友:
太紧密了,绕不回去的。

楼主:
继续拆解,拆开线包,探究损坏原因。本想在拆解过程中看看绕线结构,但是这线包充满了聚氨酯密封胶,拆解相当费劲,拆下的漆包线绝缘漆已经大部分脱落,因此想再利用那是门都没有了。由内而外的顺序大概是:初级,0.1线径,厚度大概占线包一半,一层薄铜皮屏蔽。5伏绕组,线径0.44。灯丝绕组,线径0.24。15伏绕组0.24。30伏绕组0.2。屏蔽层。通讯板绕组0.2。屏蔽层。大概结构就是这样的。损坏原因是初级烧黑烧断,有可能是线包质量问题,也可能是调错了电压。拆出的漆包线总重量约170克。硅钢片约800克,单片厚度约0.33。

网友:
修起来做配件用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