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种方法提高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否可行?

楼主(2024-03-09):
反激的电源主电源是24V,辅助绕组输出2组72V,通过一个继电器来切换72/144V输出,有设计经验的老师告知一下这样是否可行?
电路大概如下:

网友A:
感觉继电器公共端点(3)接整流管正极、常闭端、常开端接绕组两个端子、接地端不变好些。

网友:
当然可以就是继电器触电应该容易打火

网友B:
干嘛要这样处理啊?改变取样电压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这样处理啊?改变取样电压不是更方便吗?

取样电压反馈是控制24V稳压的。改变取样电压24V不就变了吗

网友C:
这样用应该没问题。但不知道电流够用不够用。一般输出电压越高、输出电流就会越小,以此来控制电源总功率不会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用应该没问题。但不知道电流够用不够用。一般输出电压越高、输出电流就会越小,以此来控制电源总功率不 ...

电流也就1A左右,担心的问题:1是吸合瞬间的打火问题,2是对其他绕组的影响。我没做过实验,不好确定。
这个使用起来,就是一直吸合,或者一直不吸合,没有有时候吸合有时候不吸合的时候。

网友C:
不知你这个开关电源功率有多大。
1A电流就不小了!一般作为副绕组(又是高压绕组)恐怕没有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这个开关电源功率有多大。
1A电流就不小了!一般作为副绕组(又是高压绕组)恐怕没有这么大电流。

开关电源设计450W,主电源24V 120W。

网友:
240W电源应该可以的。

网友D:
这种想法应该是可以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的耐压换高的就行了,但电压升高后,纹波也会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想法应该是可以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的耐压换高的就行了,但电压升高后,纹波也会加倍。

波纹大点没事,负载要求不高

网友E:
不考虑纹波,功率足够的话,问题不大。
我担心使用过程中切换继电器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后果,不过您说继电器是稳定的,不会在工作过程中切换,问题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继电器公共端点(3)接整流管正极、常闭端、常开端接绕组两个端子、接地端不变好些。

不明白您说的,能画个图看一下吗。这么接是把绕组串联起来。不吸合就不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纹波,功率足够的话,问题不大。
我担心使用过程中切换继电器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后果,不过您说继电器 ...

是的,不会在工作中切换。
工作过程是:上电,确定输出72还是144,继电器工作或不工作。然后才会接负载。
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得重新做一套电源单独供电了,成本就会高很多。

网友:
切换绕组高频电压,滤波电容充电电流会冲击继电器触点。
可以整流出72伏和144伏直流电压,切换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您说的,能画个图看一下吗。这么接是把绕组串联起来。不吸合就不串。

如下图所示

网友:
2组72V是什么形态?
是双72V还是正负72V?

网友:
牛X了!反激能做出450W的功率,不知是什么样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