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做矿机,嘻嘻嘻嘻嘻,组装进行中

楼主(2024-03-09):
细节展示一波,上活喽

这是昨天做的度盘编程尺寸算差了 好大的缝隙,果断改进

这是改进后的,装配精度特别高,严丝合缝,漂亮

这是大致的效果,线圈前面这个区域是矿石检波和二极管
检波位置,同样红木底座,虽然家里没有矿,但是有矿机啊

这是矿石杯感觉这样固定矿石方便扎实,分解给大家看看

拆下安装转接铜柱,作用是吧矿石杯固定在底板上的,内六角顶丝是固定矿石的

接下来拆散它,矿石是黄铁矿

明天继续得瑟,嘿嘿,你们开心吗?我很开心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我们
一起加油

网友A:
精工制作,非常棒!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工制作,非常棒!加油!

感谢感谢

网友B:
精工制作!

出电台的 声音了,就扔在一边当摆件了 !现在听 矿石收音机没有 任何实用价值!

网友:
说得对,除了怀旧好玩,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人老了,动动手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可以延年益寿。

网友:
这个线圈适合收听本地台,音量没得说,适合频率相距较远的台

网友C:
面板 度盘接受定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工制作!

出电台的 声音了,就扔在一边当摆件了 !现在听 矿石收音机没有 任何实用价值!

去年化了几十元!买了多股线,和3DQ。又想尽办法拉了二十米一根天线!捣鼓了一个多月。机器出了声!但是因为现时接收的信号实在是没有以前那么理想!所以效果不太满意。最后如你所说,扔在一边了!只是玩了个尽兴。过了一把稳。相比之下单管来复机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 度盘接受定制吗?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