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红灯711-5B 三波段12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4-03-09):
得一台红灯711-5B 三波段12管收音机,
刻度盘拉稀线断,
传动系统老化.
旋转音量电位器有咔咔声.
旋空气双联各波段无台.
哪位老师有电路图,
求分享,
先谢.

网友:
711-2B 711-5B都是12晶体管…电路不一样……

网友A:
我倒是认为既然是711-2B的后续机型,根据厂家的一贯作风,电路改动不会太大,看内部区别应该很小,感觉只是利用了原来电子管收音机的机壳,完全可以参考2B电路图!

网友:
红灯711-5B电路图

网友B:
电容耦合双调谐,国产小塑封硅管,二厂后期的机器,有特色,打理一下好好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认为既然是711-2B的后续机型,根据厂家的一贯作风,电路改动不会太大,看内部区别应该很小,感觉只是 ...

711-2B…………

网友:
玩过很久红灯711--1、2、3电子管收音机,才知道还有红灯711-5B晶体管收音机

网友:
看外壳以为是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耦合双调谐,国产小塑封硅管,二厂后期的机器,有特色,打理一下好好收藏。

仔细通电试了一下MW有台,
短波2有少量台,短波1无台呈静音状态.
怀疑中周内有管状电容漏电.
另外声音有点失真略带沙哑怀疑中频失谐或有寄生振荡.
手里只有数字表一只,无其他仪器.
有30年未研究调幅机了.
一边重新学习一边研究吧.

网友:
这台收音机在上世纪80年代出的。曾经获得奖的....

楼主(2024-06-02):
您有此机的印制板图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有此机的印制板图吗?谢谢

有,就是不太清楚。文件大只能分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就是不太清楚。文件大只能分开发。

您可以发我邮箱: dvb298@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