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ez2450-b显示器维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3-09):
修液晶显示器,接入信号花屏,不接入信号开机10秒后自动保护黑屏,这样就无法维修了。但接入机顶盒的HDMI信号,又因为分辨率不对,5秒后黑屏。怎么解决不接入信号10秒后黑屏的保护,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明基的老显示器,电源板特别容易坏,你这个好像是24吋的,应该是新型号,电源板问题应该已经不存在了。你这个是LED的,还是CCFL的?

楼主:
LED背光的。2015年买的。今日换了主板修好了,拆机的。电源是独立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