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表笔是不是有电路啊?

楼主(2024-03-10):
大师们请赐教把表笔电路图发上来,学生做一个。

网友A:
我就自制了一副这个表笔,里面是一节7号1.5伏电池,测电压时没影响。

网友:
只看到表,没看到笔啊。

网友:
这是表的电路,测电阻用表笔附件,就是在表笔里串个5号电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这种钳形表测量电阻在表笔里面有一个5号电池,测量电压是一副普通的表笔。

网友B:
一般的表的表笔就是插头+导线,这种还没见过。

网友C:
你是说钳形表的钳子那就是铁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自制了一副这个表笔,里面是一节7号1.5伏电池,测电压时没影响。

好,但是我用1.2的电池测电阻准确,1.5伏就偏小。是不是这种表本来就不怎么准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钳形表的钳子那就是铁芯啊。

看见于老师真高兴,今年贵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见于老师真高兴,今年贵庚了?

谢谢您的关照,虚度80周岁(4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表的表笔就是插头+导线,这种还没见过。

因为这样的钳表有电阻测量档就需要电源-电池。只能测量电流的钳表就不用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但是我用1.2的电池测电阻准确,1.5伏就偏小。是不是这种表本来就不怎么准确呢

真正万用表上都有调零电位器,这个没有,那么电池电压本来就是个不准,电阻也只能看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关照,虚度80周岁(4月)。

好,我也想活到80,好好的玩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正万用表上都有调零电位器,这个没有,那么电池电压本来就是个不准,电阻也只能看个大概,,,。

这个表电路图上没有调零钮,实物上有,电阻档测量也基本准,完全可以作为参考        这是测30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