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mf79万用表小开关叫什么型号?

楼主(2024-03-10):
请教坛友:我的mf79万用表测量项目转换小开关陶瓷板从两个螺丝孔处断成两半了,想知道一下,这个开关具体叫什么型号,另外,旋钮也残缺不全了。还有调零电位器旋钮也坏了。坛友有谁有79表这种开关及配套的两种旋钮多余的,可否转让一下?具体见下面图片。

网友:
双刀5掷。。。。。。。。。。。。。。。。

网友A:
波段开关可从X宝有;旋钮就麻烦了,不是标准件;或买块旧表,只要开关 旋钮好的就可以。

网友:
目测双刀6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段开关可从X宝有;旋钮就麻烦了,不是标准件;或买块旧表,只要开关 旋钮好的就可以。

谢谢指导!从网上看到有如下图开关卖,尺寸差也不多,不知可否直接代换?

表啥都好,就这个开关和旋钮坏了,包邮20,这个开关包邮要15

表啥都好,就这个开关和旋钮坏了,包邮20,这个开关包邮要15

楼主:
谢谢了!我看着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不知道“双刀六掷”这么个名目。再麻烦看一下,我发的有卖的这种开关图,可否直接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看着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不知道“双刀六掷”这么个名目。再麻烦看一下,我发的有卖的这种开关 ...

你发的就是这种2X5的开关,只要尺寸合适,可直接替换。。

网友B:
早说一起送你了,真不知道咋说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看着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不知道“双刀六掷”这么个名目。再麻烦看一下,我发的有卖的这种开关 ...

这个是双刀5位开关,2D5W.

网友:
表也不值几个钱 再买一个不就行了。完全不值得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从网上看到有如下图开关卖,尺寸差也不多,不知可否直接代换?

这是“双刀5掷、单层” 波段开关。它通常分为大、中、小号三种。购买时可以根据电商给出的结构尺寸图做参照。

网友:
我的一只MF79,也是这个小开关有问题。因为基本不用,研究完了也懒得再管了。
1993年的南京MF79——整修及欧姆表不准的分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楼主:
仔细看了老郑老师上述关于79表的文章,及其他在坛中发的文章,有些篇目理论钻得很深。看得出郑老师既有深厚理论研究功底和实践研究经验,又有一副热心肠,对坛友求助,几乎有问必答,而且总能说到要害处。记得您研究过的那块93年79表很新,但说到小开关有点小毛病。我是想把手上这几个79表坏件缺件先给配完整了。谢谢回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说一起送你了,真不知道咋说你,

唉!这是刚这两天又搞到手的。

网友:
不知你怎么目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