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小区里的【智能充电桩】!

楼主(2024-03-10):
网上信息:智能充电桩是什么?

简单的来讲就是安全便捷的充电管理系统。

方便运营者监控设备,实时上传关于设备一切动态信息。使用用户充电付费方便,也可以监控充电桩状态和预警等等。

智能充电桩真的有电动自行车在充电时,能预警到电池即将发生起火自燃爆炸的功能吗?能及时阻止吗?

网友A:
这东西对于安全作用来说,这东西只是把充电点转移到了室外。
不同电动车充电电压电压不同,因此这东西如果实用,它只是一个收费的220V插座而已。至于保护,根本起不到作用,锂电燃烧的起因大多并不因为220侧电流大导致。不同电动车充电电流不同,这个东西又如何区分?
所以它只是收费插座,与安全相关的作用只有一个,它在室外,还要看它周围有没有可燃物。
另外,这东西如果集中,岂不是一堆电车挨在一起了,那岂不是更危险了?就像几百天前,瞎嚷嚷着不让聚集,但它们的行为就是让我们每天都要聚集……
总体来说,这东西,就用正能量来形容吧,……

网友:
我认为智能充电桩应该不具备对被充电电动车的保护功能,只能向智能电表智能水表一样,只方便管理方的收费管理。

网友B:
这是一方面,但是电池的质量和安全性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C:
充电桩不能防止自燃爆炸,如果发生自燃,责任是充电桩?还是电动车?自燃多了就出台电动车自燃险,保险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方面,但是电池的质量和安全性是问题的关键。

为了充电安全才 花钱设立了【充电桩】!加上【智能】就厉害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桩不能防止自燃爆炸,如果发生自燃,责任是充电桩?还是电动车?自燃多了就出台电动车自燃险,保险大法 ...

充电桩能防止自燃爆炸!如果不能,用 普通的 飞线插座充电就行了 !

网友D: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是有办法的

网友:
这只是对充电的管理,电池出问题有作用吗?恐怕电费也不便宜吧,不允许自己在家充电不得又养肥部分人,这样的集中充电管理早就有了,政策历来就是有些人创收的工具

网友:
智能是知道你是谁,把你定位,在哪个位置充,电价多少,扣多少钱,充电时间,然后它认为充满后自动断电,不给你涓流充电时间,也不管电池温度,充电器线路异常,电池内部短路,起火温度,消防,等等,那是外科医生的事,很智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是有办法的

锂电池易燃易爆的特性是娘胎里就决定的,别忘了,最先进的波音787梦幻客机两次空中起火事件,都是锂电池引起的。波音787梦幻客机当初设计时为了减轻重量,把传统的蓄电池换成了锂电池(日本汤浅生产),两次起火事故后,还是改回了原来的传统蓄电池

网友:
智能充电桩收费是智能的

网友:
电动自行车该燃烧的还是会燃烧,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没法突破,依我看只是换另一个地方燃烧。

网友:
智能收费桩

网友E:
如真能智能检测这是个好东东,尽管设立和运营投入要点银子。前两年本地也推行固定场所扫码付费充电,但智能检测充电状况功能木有。说来如果能自动检测充电电压电流有故障瞬时断电,安全性就提高不少。

网友:
  我这边的小区是在门口搭个雨棚,放几个灭火器,安几只扫码插座,电动车可扫码后充电。如果有意外,门卫会发现的。

网友F:
加上【智能】的意思是给自己赚钱智能化,就像通讯行业说增值服务让客户以为给自己卡增值了。

网友:
这种充电桩能检测电流和电压,并起到计时和计费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上【智能】的意思是给自己赚钱智能化,就像通讯行业说增值服务让客户以为给自己卡增值了。

虽说我不是职业卖家,偶尔卖点玩腻了的小玩意总是遇见小人,看目前的形势有必要声明:在我的卖贴里不欢迎评论家,工商局,等等人士。别惹我咬你请远离!
      其余各版块欢迎拍砖 争论以相互促进相互学习!!!

网友:
        不管充电桩的标识上怎么说,只要充电桩本身不出现故障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火灾的,除非车子的电池出现了意外(自燃情况)。
       总体上看现在的各类充电桩的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估计通过这次某地充电电动车火灾事故在这个领域会严加防范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真能智能检测这是个好东东,尽管设立和运营投入要点银子。前两年本地也推行固定场所扫码付费充电,但智能 ...

前一秒还在正常充电,下一秒内部短路,鋰晶枝刺穿隔膜,短路起火,你外部断电有用吗?  在哪里充都一样,放着不充电也可能自燃。智能能对付它吗?

锂电起火是技术问题,过充过放过旧都是问题的根源,目前还无法完全根治,除非不用它,或者用燃烧不猛烈的代替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对于安全作用来说,这东西只是把充电点转移到了室外。
不同电动车充电电压电压不同,因此这东西如果 ...

一般电池48伏,满电56伏,3A充电,入电侧仅200瓦左右,电流1 安左右,电线不会超负荷。
进线过载短路,智能线路会断开,不会烧电池。

网友:
我们小区充电桩自己着了一把大火,停了两辆车赔了两辆车,也不修了,扔那不管了。

网友:
自用的还是公用的,装在住户窗口了。

网友:
楼主说得有道理!

网友:
还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预警到。不过我想,他们会控制到不过充,吃到9分饱就停止供电,以避免过充引发危险。

网友:
噱头而已
要不社区和物业咋花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一秒还在正常充电,下一秒内部短路,鋰晶枝刺穿隔膜,短路起火,你外部断电有用吗?  在哪里充都一样, ...

“前一秒还在正常充电,下一秒内部短路,鋰晶枝刺穿隔膜,短路起火,你外部断电有用吗? ”--这是极端状况,并不能“挡住”离店已经较大范围正在使用的现实,智能充电若能监控充电电压电流,遇锂电池故障能及时断电应该就能避免大多数起火爆炸发生。曾见过有人用高于原配充电器电压电流的充电器给电动车锂电充电,导致锂电池很快发热发烫,十余分钟后燃烧爆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桩能防止自燃爆炸!如果不能,用 普通的 飞线插座充电就行了 !

飞线不但不美观,也不安全,是不会被允许的。

网友:
就目前而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第一离开住宅,保护生命。第二充满自动断电或者到时自动断电,以免过充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