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PSS2005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

楼主(2024-03-10):
前些天购买了一台二手固纬PSS2005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卖家使用次数不多成色尚可同城自取。
功率96W,20V/5A单路输出,过压过流温保护,LCD1602显示,旋转编码器调节,配RS-232C接口。
体积轻巧的不占桌面,整体感觉不错,输出精度没有高精度万用表就不做测试。

楼主:
查了一下,这小电源新的还挺贵。

网友:
捡到宝贝了

楼主:
宝贝算不上,自己够用而已,坛里大佬们都是更高级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这小电源新的还挺贵。

只有局部特写没有全局鸟瞰,看不出是不是值辣么多钱,这种四级裸图应该自己拍才有诚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宝贝算不上,自己够用而已,坛里大佬们都是更高级的电源。

算不算捡宝要看 $__$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这个四百多,那就不算捡宝,一两百就算 我的惠普 3630、6612 都是三百来块钱捡的,也就是说在我的心里价位上,半宽一线品牌电源三百块算捡宝,当然这种捡宝成色就不能有要求

btw. 另有台惠普 6060 电子负载也是三百捡的,也就是说全宽一线品牌电子负载还是三百块算捡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不算捡宝要看 $__$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这个四百多,那就不算捡宝,一两百就算  我的惠普 36 ...

不是400那个,这个便宜20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400那个,这个便宜200多

嗷不是吧,辣么嘎嘎新才 200 给你

网友B:
众所周知,washu的宝贝都是3百捡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众所周知,washu的宝贝都是3百捡来的

这叫倒因为果,三百捡来的才叫捡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嗷不是吧,辣么嘎嘎新才 200 给你

我说200多没说清楚 ,近乎300加上开车跑一趟去取都超300了,不过成色比较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嗷不是吧,辣么嘎嘎新才 200 给你

之前咨询您,您给我推荐的PR8363也不错,就是这个更好同城也体积更小一点。
再次感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200多没说清楚 ,近乎300加上开车跑一趟去取都超300了,不过成色比较满意

成色新当然也会贵点,我那些 300 块钱捡的惠普们,成色差缺肉少旋钮不一而足

另外不拆开拍四级么

楼主:
那天拆开忘了拍照,晚上补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叫倒因为果,三百捡来的才叫捡宝

俺觉得你的 3458 才是宝,三百加个零出不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俺觉得你的 3458 才是宝,三百加个零出不出?

我那破 3458 还能凑合用,加上我和腿软折腾的玩意没个高度线性且“足够快”的玩意没法弄,所以肯定没法出

但咱先不管这个呐,我就问问,从我这边邮你那要多少钱 比你在 eBay 上淘一个划算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那破 3458 还能凑合用,加上我和腿软折腾的玩意没个高度线性且“足够快”的玩意没法弄,所以肯定没法 ...

没多少钱啊,空运估计要一千多,海运估计两三百就搞定了。

eBay 二手仪器的行情已经没法看了,基本全是天价,俺已经懒得去蹲守偶尔出现的便宜货了,因为出现了也会被哄抢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多少钱啊,空运估计要一千多,海运估计两三百就搞定了。

eBay 二手仪器的行情已经没法看了,基本全 ...

嗷,但问题是我这个 3458 已经 hyper by hyper(我不知道英语国家咋形容这个现象)啦 我说过很多次了呀,你不知道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嗷,但问题是我这个 3458 已经 hyper by hyper(我不知道英语国家咋形容这个现象)啦  我说过很多 ...

不知道啊,而且俺不懂 hyper by hyper 是啥意思

网友D:
我100捡了一台垃圾货,还没修
这老电源了,屏幕小,没有数字编辑的,现在流行大屏,数字按键,像固纬PS系列就不错,就是内部 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100捡了一台垃圾货,还没修
这老电源了,屏幕小,没有数字编辑的,现在流行大屏,数字按键,像固纬P ...

屏幕有点小,没有按键用编码器也还行,主要一般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啊,而且俺不懂 hyper by hyper 是啥意思

3458 ADC 板的一个据说是普遍性故障,初期表现为(稳定环境中对一个稳定源)测试值向固定方向*有很大漂移:惠普指标好像是 24h 不得大于 0.5ppm,超过的就是有故障了。后期干脆直接报 ADC 板积分周期 rundown slope 错误 (我的已经报了,能用多久和环境温度有关)

*大部分这个方向是正方向所以有人称之为 hyper by  hyper

解决此问题唯一方法是换 ADC 板:当然只换上面那个 ASIC 也行,据说到 KS 时代这个问题也未解决,换了能用一段时间这个问题还会再次出现,包括新买的 KS 3458 也一样

所以你觉得划算吗 换 ADC 板也不便宜 不过据说你们那嘎啦可以 1000 刀找 KS 买一块 ADC 板回家自己换?在中国大陆不可以,只能以返修方式由 KS 帮你换,这样要收三个费用,检测费、维修费、ADC 板本身费用,大概一共 35k 软妹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算不算捡宝要看 $__$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这个四百多,那就不算捡宝,一两百就算  我的惠普 36 ...

你捡得真便宜,我那台被你当DIY的小品牌同门eTM-L303SPD电源,也花了近四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3
其实那个电源大电流精度还不错,实测1A设置和读数精度0.02%,5V内读数偏差最多一个字,也就是1mV。
但小电流读数会有0.3-0.5mA的零值偏差。另外,波动比较大,输出10V、1A,电压电流1分钟内会有累计峰峰值接近100ppm的随机波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捡得真便宜,我那台被你当DIY的小品牌同门eTM-L303SPD电源,也花了近四百
http://www.crystal ...

你这个脑门上没写牌子阿 还有你是买新的还是二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脑门上没写牌子阿  还有你是买新的还是二手的?

这台电源只在后面贴了个型号,连品牌都没贴
买的二手,新的某宝标价要八百多

刚才试着打电话问厂家要校准方法,厂家客服发过来了,晚点试试看能不能把电流零值校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台电源只在后面贴了个型号,连品牌都没贴

买的二手,新的某宝标价要八百多

新的八百,二手的四百,还是杂(无)牌货,只能说一个敢卖,一个敢买 楼主的固纬好歹也是半个世纪历史的地区一线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八百,二手的四百,还是杂(无)牌货,只能说一个敢卖,一个敢买  楼主的固纬好歹也是半个世纪 ...

这种精度电源,艾德克斯类似的是IT6122B,某宝新的标5千多

固纬,以前用过它的频谱仪,新的,很不好用,操控和性能都很差,让公司另外买了台二手爱德万频谱仪,固纬频谱仪处理掉了
固纬电源也用过,没感觉多好,那台好像是电位器有问题
因此对固纬印象不算好
似乎固纬的LCR电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58 ADC 板的一个据说是普遍性故障,初期表现为(稳定环境中对一个稳定源)测试值向固定方向*有很大漂移 ...

这个故障俺知道,就是不知道 “hyper by hyper” 这种说法

之前传说要推出黑色版本的时候,大家纷纷推测是不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至于你说的自己买 ADC 板子估计是以前的事情,现在是德已经拒绝为个人用户提供服务了,EEVBlog 上专门有个帖子是为了这件事情骂他们的,还有些人表示要抵制他们,公司采购也不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