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b802-1收音机短波2窜入当地强力的调频台声音

楼主(2024-03-10):
入手一台熊猫b802-1收音机,打开后盖,第一次见到微调电容是柱式的,别的元件没有被动过,打磨电池弹簧,通电收台正常。在短波2段的11兆赫、13兆赫和17兆赫频点附近竟窜入当地不清楚严重失真的调频电台。该调频台频率为100.6兆赫,收音地点距当地调频发射台150米左右。不知什么原因?请坛友指教。
还有发现对照图纸该机没有安装补偿电容c1致使中波高端灵敏度稍低。如焊上c1,无论怎样调整线圈和c1,高端灵敏度还不如不焊上c1。也请朋友指教。

楼主:
图2红圈的没有发现安装过c1的痕迹。

网友:
干脆把短波2改成调频得了

网友:
祝贺你又救活了一台老收音机

楼主:
窜台问题不知怎么弄呢?

网友A:
换个C7看看吧。L8是不是线头接触不良了。

网友B:
我的SONY  TR-911也有此现象,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SONY  TR-911也有此现象,不知道如何解决。

是的呢,串台的频率刚好覆盖关键电台。望高手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C7看看吧。L8是不是线头接触不良了。

谢谢您,L8是好的,更换C7故障依旧。红灯754收音机没有此现象,但红灯754短波灵敏度没有熊猫b802-1高,而且噪声大。

网友C:
这是一个好机器,空气微调 还有表孔,恭喜得宝

网友:
喇叭也是故障问题的主要部件。换个其他喇叭看看有没有改善(我的海燕B331就是因为喇叭原因查了两天)。

网友:
楼主这个是特殊情况,是个例,因为“距当地调频发射台150米左右”,
我遇到过唯一的一次不是超外差机,就是说并不见得要高灵敏度,而是电路、电路板上有偶然实体或分布参数的LC,能够让很强的FM信号窜入,窜入后又有斜率鉴频条件就能够发出声音。
我的情况是:自制68-1电路的单管机,采用射极单匝线圈再生,9V电池,高层电梯的9楼飘窗,由于冬夏季节的锗管放大量不同,我为了避免啸叫,把那单圈再生线圈拨开一点到磁棒头的边缘,如果还有啸叫就把线圈的一部分挑起来离开磁棒(线很松),本身就在磁棒端头现在又离开一点磁棒,刚好与分布电容谐振在某FM台边缘了,进来的FM只要调偏一点(我的是中波最高端才有),二极管是2AK的,就能斜率鉴频。我觉得好理解,就是那个电容是谁需要对着电路图+实物慢慢分析。

网友:
一直想收藏一台802机,性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好机器,空气微调 还有表孔,恭喜得宝

主要是两个短波段灵敏度高,波段低端和高端灵敏度均匀,选择性好,噪声低。甚至比德生S2000都好。音质更是没得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