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硅整流管替代了红叶电子管机的6Z4

楼主(2024-03-10):
用两只硅整流管替代了原来的6Z4.整流电压提高到250V。灯丝电压到6.2V。音量开到最大也不失真。非常宏亮。各电子管管脚电压接近红灯电子管机表格值。

网友A:
那说明换下的6z4严重老化或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换下的6z4严重老化或失效了

应该是严重老化了。原来用6Z4时整流输出电压只有215V。音量开大时严重失真,类似晶体管机用旧电池那样。现在整流输出250V音量开大也不失真了。

楼主:
短波也有反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严重老化了。原来用6Z4时整流输出电压只有215V。音量开大时严重失真,类似晶体管机用旧电池那样。 ...

电子管整流输出的电压就是比 硅整流管 输出的要明显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整流输出的电压就是比 硅整流管 输出的要明显低。

谢谢版主提醒。大音量失真消失,是否意味着原先整流电路内阻太大?请指教。

网友:
用硅整流管后,输出电压会升高二三十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提醒。大音量失真消失,是否意味着原先整流电路内阻太大?请指教。

意味着整流电子管 比晶体管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味着整流电子管 比晶体管内阻大

不管原因如何,问题解决了就行了。原本准备在晶体二极管输出处串联8-10个发光灯珠的。

楼主:
今天又试验了断开检波6N2,用晶体二极管检波。2AP15、2AK10、2CK2,都可以用。

网友:
后期的电子管收音机就有使用锗二极管做建波,6N2做两级低放带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