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L7109做电压表

楼主(2024-03-10):
发现淘汰的ICL7109的AD线性度非常好,可以做个4 3/4的电压表,比用ICL7107的精度要高
用51单片机控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负电压输入的时候,要程序补偿,否则正负电压输入后,显示的电压对不上。
下面是原理图和程序。PCB没贴出,因为由于51吸入电流不大,所以感觉显示比较暗,最好用ULN2803驱动一下就完美了。
照片中也就显示0-4.096V,还没继续玩下去
PCB是嘉立创免费制作的,限于尺寸,所以符号数码管就额外安装上去了。

ICL7109.rar (2.55 KB, 下载次数: 27)

网友A:
准确度怎样?有没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准确度怎样?有没数据

只要线性好,准确度就取决于基准电压精度一个参数了。

不过既然用上了单片机(7109不用不行),现在国产24位ADC才两三块,天微、芯海、海芯……都有大把,实际精度能到21位,不比这个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线性好,准确度就取决于基准电压精度一个参数了。

不过既然用上了单片机(7109不用不行),现在国 ...

您说得对,我这里只是清库存,放了N多年的东西了,这里除了线路板,其他至少10年以上的库存。

网友:
楼主真是太厉害 了。。

  这样也能搞。。

楼主:
与34401A的对比图来了。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有1个字的跳变。线性度还是满意的,比ICL7107要好得多。测试过几个老品牌的7107的线性度在低端比较好,高一点偏差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34401A的对比图来了。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有1个字的跳变。线性度还是满意的,比ICL7107要好得多。测试过 ...

楼主厉害,这个精度对业余爱好者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34401A的对比图来了。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有1个字的跳变。线性度还是满意的,比ICL7107要好得多。测试过 ...

这个表好准,佩服佩服。

网友C:
其实,显示没必要这么大,占地方,电流变化也大,对模拟电路不利.

既然用了单片机, 可以加运放, 加电子开关, 做成自动换档, 可做成mV~100V. 并且可以加入电流,自动来回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显示没必要这么大,占地方,电流变化也大,对模拟电路不利.

既然用了单片机, 可以加运放, 加电子开关, ...

我想的是做成小台表,将来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起来简单。
加运放等做成自动档是将来的目标,现在仅仅是测试这些基础电路。前段时间玩了ICL7106,7107

网友:
去年我买了90多元一片的TC7109,太贵了

网友:
做成自动挡怎么做? 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