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单管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4-03-10):
国外的单管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图,大家看看怎么样
原帖地址=https://www.transistor495.com/1TrRadio/1TrRadio.html

网友:
多一级调谐回路似乎能提高选择性,但是再生本身就能提高选择性。

网友A:
为了超外差而超外差

网友:
看上去是种新颖的方式,但是那个中周和变压器估计会难倒很多初学者,例如我。

网友:
响吗,估计可以,但只有耳机的音量,

网友:
单管没有中频放大,只有变频和音频来复放大,只是外差,不算超外差。超外差必须有中放。
单管外差接收,变频增益通常比一级高放还要低,而且外差接收由于中周数量少,本振泄漏到检波器的量较多,所以灵敏度不及一级高放,噪声比一级高放更大。至于选择性方面,外差接收有一只中频调谐变压器,由于中频频率通常比接收信号频率低,所以对于邻频道干扰来说,外差可能比一级负载调谐高放好一些——注意,这里说是“可能”而不是“一定”,而且只针对“邻频道干扰”这一种干扰。单管外差至少已经有几十年前的历史了,是已经被前辈淘汰的方案。

网友:
没有中放算不上超外差

网友:
这电路估计把检波回馈去掉也能响,按0中频去理解,低频分量透传过455KC IF,在扬声器驱动线圈获得音频分量。

网友:
这个电路的检波后滤波电路是不是为非常规参数?那么残余中频会不会称为回馈输入?

网友:
一管多能,来复式

网友B:
虽然从历史起源上说,不管有没有中放,只要有变频,就算超外差,这里“超”字的本意是“超音频”的意思而不是“超级”的意思,但是毕竟也是从几乎一开始,“超外差”已经被默认为必须有中放,否则就只能称之为“外差”,这从单词结构上也可以看得出,超外差的本来写法是“supersonic heterodyne”,即“超音频外差”,但是也就在这个词组出现后不久,它就被缩写为“superheterodyne”,即“超级外差”了,这样,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当我们提到“超外差”时,它就是指的是变频后有中放的机子。电子管因为能做成复合管,所以单管超外差机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单用一个晶体三极管,要做成一般意义上的“超外差”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只晶体三极管不可能同时完成变频和中放。然而,虽然不能同时完成变频和中放,但是同时完成变频和来复低放还是有可能的,所以“单管外差机”还是可能的,yzmmdy坛友所提供的这个电路图就是一例,而yzmmdy坛友大概率还不知道的是,在本坛,早在2011年,具体说就是12年半以前的2011年12月1日,MJ2010坛友就在第三届DIY大赛中发表了作品:【参赛】实验来复再生式单管外差机h t t p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638&highlight=%B5%A5%B9%DC%2B%CD%E2%B2%EE,

在两年以后的2014年1月4日,Julie坛友又在第五届DIY大赛中发表了作品:【参赛】亚超外差来复式单管机h t t p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6931&highlight=%B5%A5%B9%DC%2B%CD%E2%B2%EE。

虽然从单管机的角度上说,来复再生直放式单管机已经成为历史性的经典,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温故而知新”的原则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上面说到单管机要做到一般意义上的超外差“几乎”不可能,但是如果别出心裁,那仍然还是有“一丝”的可能,那就是,首先用高效率的天线接收足够强的信号,再用“其它手段”做出“非常规”的本振,然后先完成混频,最后用那唯一的一只晶体三极管按一般来复电路完成中放兼来复低放,二极管做检波,那这就是真的单管超外差机了,我记得本坛好像有位大师级大佬曾经提到过这件事,好像设想用“雪崩二极管”还是什么的做本振,具体的情节已经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超外差而超外差

我也想说:这是为了超外差而超外差,没有中放,没多大的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从历史起源上说,不管有没有中放,只要有变频,就算超外差,这里“超”字的本意是“超音频”的意思而不 ...

放眼望去,觉得您最符合自己对“博古通今、知察天地”的认知。“特殊本振”可用隧道二极管完成,雪崩二极管好像也能产生负阻振荡。因为都还属于二极管,因此它们都不占用宝贵的三极管名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眼望去,觉得您最符合自己对“博古通今、知察天地”的认知。“特殊本振”可用隧道二极管完成,雪崩二 ...

您讽刺,讽刺啊  我连“隧道二极管"都想不起来,何谈“博古通今、知察天地”?您这一提,想起来了,大师级大佬说的好像就是隧道二极管,可见您才是“博古通今、知察天地”呢,那就看坛内哪位大佬把它干出来了,那谁一直让我们加油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