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重型维修神器

楼主(2024-03-10):
去年夏天逛废品站从医疗设备拆了个2000w隔离环牛上网一查德国的,海鲜市场查了一下只有一家在卖1750不还价,我这一瞅捡到宝了,花了100收了称了一下22公斤买回来一看输入双路0-100-110-115-120-125,可串可并,顺带把原装滤波软起拆了回来哦对了还有,10A过载保护器也拆了下来,收回来以后想改隔离电源,因变压器太大没有合适外壳,卖了又舍不得,必经我这是一整套,所以放那吃灰了,谁知,前段时间去废品站看到一个led灯水冷供电一体的电源,外壳被破坏的不成样子,每次去都觉得这外壳装我那个隔离变压器合适,忍痛50收了回来,拆完内脏,一量正合适,本想只做个简单的隔离电源,后来一想只做一个简单的电源浪费真么好的变压器了,于是又花了200多巨资,改一个维修神器,

网友A:
2000VA,真不错,测试大功率电源也能接隔离变压器了。
再收个2000VA的调压器,也没几个钱,您这就是0-250VAC可调的隔离电源喽。

网友B:
搞开发,这电源价值高。搞维修,能用上并实际帮上忙,就可以回本。

我平时修一些家电的电源,虽然也为此添置有调压器和200w的隔离变压器,但实际维修发现,平时还不需要动用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开发,这电源价值高。搞维修,能用上并实际帮上忙,就可以回本。

我平时修一些家电的电源,虽然也为此 ...

我不修家电,一般修个开关电源,或电焊机用的到,电源还串的灯泡,放炸管,再一个带的库仑计,又是检测电源功率虚标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开发,这电源价值高。搞维修,能用上并实际帮上忙,就可以回本。

我平时修一些家电的电源,虽然也为此 ...

吃过隔离变压器的苦头。

前几年搞四五百瓦的LLC电源的时候,调试时接隔离变压器功率怎么搞都不达标,到400W附近就不行了。
无奈220V市电直通,哪哪都舒服了,调试顺利,峰值功率干到700W以上都不停机。

隔离变压器是自己绕的,异形铁芯估算容量450VA左右,线径也是按这个值选的。后来拿示波器看了看波形,调压器出来再带350W以上负载时波形畸变严重。看来当初把容量定高了,虽然电压、温升达标,但波形畸变。

网友C:
我有比这还牛逼的德国变压器,都是修理机器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比这还牛逼的德国变压器,都是修理机器拆的。

别光说,上图看看

网友:
这种做出来也不错,卖废品太浪费了,这是好东东

网友D:
这么重,挪一下很费劲吧,加个轮子不?
还有,2KV环牛得软起动板吧,否则不跳空开?

网友:
上次我隔壁废品站收回来一台修车店的那种很大的电焊机,问我要不要,400块钱,我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重,挪一下很费劲吧,加个轮子不?
还有,2KV环牛得软起动板吧,否则不跳空开?

对软启动软起滤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软启动软起滤波板

过滤市电直流分量也加进去了吗?
环牛这么大功率,等效电阻得很低,需桥堆加好大的电容啊。

网友D:
如果附近有半波整流电路在工作(小太阳,电吹风...),会导致附近交流电波形正负半周轻微不对称,不对称会导致铁芯偏磁饱和,电流剧增,并产生噪音。

解决的办法是加个简单的电路串进去,需要电容大小跟负载大小有关,电容等效内阻越低越好,桥堆只是钳位电压到1.4V附近,这样电容不必耐压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附近有半波整流电路在工作(小太阳,电吹风...),会导致附近交流电波形正负半周轻微不对称,不对称会导 ...

这个不清楚,这个板子是变压器原厂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附近有半波整流电路在工作(小太阳,电吹风...),会导致附近交流电波形正负半周轻微不对称,不对称会导 ...

这个不清楚这个是变压器原厂自带的,不过目测软启动延时通电,滤波用料挺扎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附近有半波整流电路在工作(小太阳,电吹风...),会导致附近交流电波形正负半周轻微不对称,不对称会导 ...

你这个电路一点儿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VA,真不错,测试大功率电源也能接隔离变压器了。
再收个2000VA的调压器,也没几个钱,您这就是0-25 ...

好创意。感谢提示,赶紧在屁股上加了一个220v隔离插座,专门查给自耦调压器留的

网友:
发挥了DIY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这个是变压器原厂自带的,不过目测软启动延时通电,滤波用料挺扎实的

你的这个没有。一般都不带,因为大多场合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一点儿用都没有。

有没有用不是你说了算,更不是我伪造出来的。因为发现国外有些设备上有这样的电路。

干这行的都不缺二极管电容之类的元器件,一般家里也有吹风筒(吹头发的),一测便知。如果电脑上有仿真程序,仿一下也许能仿出来。

电容用6.3V 几千微法电解代替就行,多搞几个,四个二极管用一个桥堆代替就行。变压器有几百伏安空载即可,变压器和电吹风插同一个插排效果更明显,电吹风开低档(目的是市电正弦波搞掉半个波形),变压器前串一个交流电流表(我用的T8海盗计量插座)。

EI 133叠厚70毫米的方牛,空载63毫安,电吹风用的飞利浦1300W开低档后,方牛空载电流暴涨到1.3A嗡嗡响,电吹风关闭后方牛空载回到63mA安静下来。

800VA的环牛,空载18毫安,电吹风用的飞利浦1300W开低档后,环牛空载电流暴涨到3.5A哼哼叫,电吹风关闭后环牛空载回到18mA稳定下来。

变压器初级串联上那个电路后(我用的35A桥堆和4个4700微法电解焊接的),再测试,只是电吹风打开和关闭瞬间变压器空载电流有变化,然后迅速稳定下来。

电容到底需要多大容量,根据变压器输出功率和二极管用的数量,很容易计算出来。

就这样了,懒得继续争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没有。一般都不带,因为大多场合用不到。

刚才做了个实验也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问题我之前做这个之前我也做过一个200w的隔离电源,在旁边来热风枪打到半挡变压器确实嗡嗡响的吓人,刚才在这个新做的隔离电源上旁边开半挡热风枪温度调到最大,变压器一点反应没有,电流检测指针一点不动,这不知道是变压器质量好,还是滤波板起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做了个实验也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问题我之前做这个之前我也做过一个200w的隔离电源,在旁边来热风枪打 ...

看来你的已经内建了隔直电路了,放心用就是了。
抗直流偏磁电路,我最初是从日本音响上见到的。

220V方牛空载49毫安

220V方牛空载49毫安

800VA环牛

800VA环牛